大环中波矿石收音机制作成功

楼主(2022-02-15):
首先祝坛内老师元宵节快乐!

收音机完工,从小学五年级做到初二,终于响一个。最佳时可收6个台(凌晨3:00),其中有中国之声、一个韩语台(因为思密达思密达的,可能是朝鲜半岛发出的,也可能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韩语)、一个买药的。中国之声和买药的最响。方向性比较强,近几天主要播冬奥会、乌克兰欲入北约和女足的事情。

感谢矿坛坛友解答问题,特别是:llllllxing,暖风轻音,as8233639(他发的“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在长春市的表现”给了很多帮助)

唯一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利兹线的漆,搜索论坛得知:先把利兹线剥皮,再用酒精灯烧到线也燃烧(过程很快),迅速再放入酒精中,应该用无水酒精,手边没有,就用75%医用酒精代替,然后用细砂纸磨几下,我用的八百目的。原理应该是酒精灯把漆烧掉,但这样一部分铜会氧化成氧化铜导致导电性变差,放酒精中还原回铜。主要是焊接水平太差,要不焊上更结实。

大环是两根一米长木棍组成,木棍两边拧上螺丝,按螺纹绕13圈。检波1N60,变压器是220V转6V的,可变电容型号是443DF。

网友:
李兹线上锡,线头上松香,烙铁上足锡,在线头上挤压,一会儿就上锡了。李兹线直接绕在铁螺丝上Q值会下降,螺丝应该换成绝缘棒,最好是四氟乙烯管。仅供参考。

网友:
祝贺成功!另外,二楼说的对,找个塑料棒刻几个豁口代替螺丝,一定有改进。

网友:
祝贺矿机制作成功,二楼说的对,螺丝钉会增加高频信号损耗,矿石机能接收到的信号本就很弱,所以在制作中应非常珍惜,如你使用的单回路线路就很好,灵敏度高(前提是选择性可以满足收听要求)。里兹线上锡我采取的办法也像二楼所说的那样

网友:
再接再厉,不断实践,经验从实践中产生。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评论和评分!学到不少!

网友:
恭喜大环矿石要制作成功。希望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效果。

网友:
酒精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