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F50,VC86E,脸盆,测量轻触开关漏电电阻

楼主(2022-02-15):
(图片)

网友:
楼主这几天把不锈钢脸盆玩出名堂来了。

网友A:
啊?轻触开关漏电检测要如此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轻触开关漏电检测要如此复杂?

因为漏电已小于0.02pA,低压下,已进入aA级,没有合适的仪表。现在只能做估测。

我买了一个1G欧的分流电阻,还没到货。过两天到货后,重新设计方案,估计可以简化测量过程。

网友:
现在要如此复杂?

楼主:
上述测量中,用到了一个参数:60G
今天做细至测量,发现VC86E在1mV以下时,阻抗低至0.5G欧,即使到了3.5mV,阻抗也只有几个G欧,所以以上测量误差过大。
以下做了改进,结果可得复性很好,测得结果是200T欧

楼主:
MF50和那个1G欧电阻,起到了关键作用。
采用了“微变”思想测量,可以有有效减小吸收电流的影响。同时加入偏置,提升VC86E的阻抗
测量原理与测量电池内阻原理相同。
测量电池内阻:给定已知的充电(或放电)电流,观察电压的微小变化
测量开关电阻:给定已知的电压,观察电流的微小变化

楼主:
测量5个材料,15.8V结果如下:
    1.洞洞板(绿油板)相邻两个焊盘:从焊盘表面焊接两个引脚测量,不过孔,漏电电流已小于10fA,无法分辨,绝缘电阻大于1600 T欧
    2.六脚自锁开关1(白按键):漏电640pA,绝缘电阻25G欧
    3.六脚自锁开关2(蓝按键):漏电300pA,绝缘电阻50G欧
    4.轻触按键:漏电80fA,绝缘电阻200T欧
    5.中间继电器:漏电小于20fA,绝缘电阻大于800T欧

  PCB板直流漏电的测量结果,我有点惊讶,但反复测量几次,结果都相同,加15.8V电压与不加电压,VC86E的读数几乎不变,无法分辨漏电流。
  6脚自锁开关漏电电流高达640pA,也是没想到的,它与轻触开关相差6000倍

网友(2022-07-08):
许老师出手,一定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