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了一台J2465学生信号源,结果翻车了

楼主(2022-02-16):
        拥有一台J2465学生信号源,是小时候(30年以前)做梦都想的,但本人穷二代出身,那时也只能做做梦了。现在条件好了,一包香烟钱就能拥有。于是果断下单,今天终于到手了,打开一看,结果翻车了。

接上电源线,整流没有输出,再测电源变压器次级线圈不通了,这下彻底翻车了。

本想就是坏了也能拆个空气可变和电源变压器,结果偏偏就是这两个坏了。

不过联系卖家,他说拆开了就不能退货了,再寄个空气可变电容给我算补偿,感谢他抚慰我一颗受伤的心。

补充内容 (2022-2-17 09:37):
17#楼补充:已修复空联,附高清图

补充内容 (2022-2-22 13:37):
28#楼附装上可变后,校准频率的高清测量图

网友A:
能给你再发个空联补偿一下,也算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个旧,当个摆设

不行啊,我还想他发挥余热呢!

买他的初衷主要是想改个中波小电台,给我的一群“老鸡(机)”们“喂食”。

网友C:
好修。但你怎么校准?
网上下个图先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你再发个空联补偿一下,也算是不错了。

是的,本打算告诉他以后包装好一点,再选择一个好的快递公司,根本没有想着退货和要补偿。结果卖家人好,主动说给我一个电容。

网友D:
不难;走下管子电路先看看是PNP还是NPN管,再看机子最高震荡频率就可大概判断管子代换型号(注意管子fT参数);一般3DG系列就可以;空联调整动静片互相不碰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修。但你怎么校准?
网上下个图先看看吧

我有一个能测频率的数字万用表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难;走下管子电路先看看是PNP还是NPN管,再看机子最高震荡频率就可大概判断管子代换型号(注意管子fT参数 ...

谢谢支招,我已外接直流电源通电测试,高低频信号都能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招,我已外接直流电源通电测试,高低频信号都能输出。

;扮猪吃老虎啊!

楼主:
我就是属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本打算告诉他以后包装好一点,再选择一个好的快递公司,根本没有想着退货和要补偿。结果卖家人好, ...

坏的空联你要是能修好了,然后再另外得一个空联,你还算是因祸得福了。

网友:
芝麻管,一般的是3DG6,兴过几年。

网友:
多少大洋买入?

网友:
在每片动片和定片之间隔上厚度合适的纸条,找好位置,焊接固定后,再抽出纸片,两组片子之间的距离应该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