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下视频超分辨率,低分视频转高分

楼主(2022-02-16):
尝试下视频超分辨率,低分视频转高分,用的是RealCUGAN_for_win10,工作时cpu没太大负荷,显卡跑满,即使这样,还是很慢,转了一段老动画,效果如图

网友A:
是倍线器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倍线器功能吗?

通过软件算法,低分辨率图像生成高分辨率图像,不同算法或模型,适合的内容也不同,有的适合动画片,有的适合风景

网友:
现在AI算法能修复真人电影了,360p转4K不是梦

网友B:
bilibili好像提供这个功能,而且它的动漫训练样本很多,出来质量不错,可以试试。但前提是你有张好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libili好像提供这个功能,而且它的动漫训练样本很多,出来质量不错,可以试试。但前提是你有张好显卡

一集阿拉蕾大概花了15分钟,显卡几乎一直满载,显存也占用不少,cpu倒是在打酱油

网友:
好像小米电视的硬件也有这种功能,我的第二台歌华有线盒子,如果用老式电视的video in看,简直没法看了。但接到小米电视的线输入模式(video in),清晰度就有了大幅的提高,而且是即时转换。

网友C:
看样子效果还不错。RealCUGAN_for_win10,是要下载这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效果还不错。RealCUGAN_for_win10,是要下载这个软件吗。

也可以用Squirrel Anime Enhance,集成了 realCUGAN, realESR, waifu2x 三种超分算法,提供了简单易用的GUI界面,单一的realCUGAN是命令行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用Squirrel Anime Enhance,集成了 realCUGAN, realESR, waifu2x 三种超分算法,提供了简单易用的G ...

好的明白了,多谢回复

网友D:
有出现视频和声音不同步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出现视频和声音不同步现象吗?

没注意,就转了一集阿拉蕾试试

网友D:
测试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一下是否正常

干脆转个地道战或小兵张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