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个这样的小喇叭,先谢谢啦!

楼主(2022-02-16):
求4个这样的小喇叭,内磁长冲程,长宽7x3.5
或提供修补解决方法也可,就盘边烂没有了。

网友(2022-04-13):
这样完整喇叭,基本上没有。求这个样子的喇叭。自己换边。

网友A:
液晶电视喇叭.废品站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喇叭.废品站好找....

不是液晶屏电视机的,是一款立体声多功能收录电视一体机,因体积小,无找到替代品。

网友A:
有一个进口小喇叭.纸盆旧点发音正常尺寸宽3.5  长6  高2.2      不知是否能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进口小喇叭.纸盆旧点发音正常尺寸宽3.5  长6  高2.2      不知是否能要

补图.......

网友:
就一个能用送你了

楼主:
刚刚看到,首先非常感谢朋友的热心帮助
你这个看尺寸还是可以替换我这个的
但,外磁头的喇叭对我的机上彩色显像管有影响
所以我还是先研究有没有内磁体积小的可替代品。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小电器喇叭,宝上搜:3070喇叭,几元钱一个,回来把耳朵切掉就能用了,功率比原来大,如果一定要追 ...

我知道3070比较常见
谢谢你

网友:
我有在老家,这边有破屏的液晶电视,好像也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