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看看这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2-02-16):
一台串丝机(德律风根776),开机瞬间就把这管子烧了,到处找都没找到这管,万能的坛友帮忙看看用什么管可以带换,谢谢
管子型号是EUVI

楼主:
发不了图片,无语了

网友:
从保护角度出发,改并联吧,一个变压器的事情,

网友:
可能是你发的图片文件太大了,用QQ,或者是微信截图方式保存到桌面,然后再上传试试,朋友

网友:
管子型号是EUVI。查不到参数也不知是什么管???

网友:
https://www.radiomuseum.org/tubes/tube_euvi.html 。看介绍应该是个0.2A恒流管,型号后面有使用电压范围。

网友:
早期网上介绍的776WK没有这种管子,是不是这种776的机子种类多·?

网友:
       欧洲的稳流管,。它是触边式管座,他的稳定的电流200mA工作电压范围110~220V,国产没有代用的。找与这两项相同参数的就可以代换。这个管没有灯丝与屏极不是整流管,里面只有铁丝与一只热敏电阻。如果真的烧坏了,需要知道电阻的值。用一只电阻代替就可以,当然最好是热敏电阻。
      下面给出个国产的供参考(参数对不上EUVI)

网友:
用电阻代换。
EUVI串丝机稳流管(魔术手).JPG.jpg

网友:
用晶体管改造也不错的。
用NTC电阻的方案是最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