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13灯电子管调频,调幅收音机欢迎朋友指导

楼主(2022-02-17):
电路焊好后,调幅部分已经正常工作,调频部分,电路各点工作电压正常,用螺丝刀干扰法触碰ABC三点,干扰声A点最大,B点次之,C点最小,感觉这样应该正常吧,找一个调频收音机电路板,从10.7MHZ陶瓷滤波器输出端断开,机器和收音机电路板地线接在一起,断开A点,用电子管高频头的输出端接在集成电路收音板的中放输入端,调整高频头,使集成电路收音机输出端的声音最大,感觉电子管高频头应该是正常工作了,频率覆盖也还行。在从10.7MHZ陶瓷滤波器输出端引出信号,接至电子管中放电路里,结果无论怎么调都没有收到台,不知道啥原因,按理说用干扰法,碰ABC三点调整中周,使声音最大就应该证明中放电路应该正常工作了吧,焊上A点,收音机收不到台,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调整,本人只有一块万用表,啥都没有!实在不行就得买仪器,顺便请大家指导下买哪款性价比高的仪器好,谢谢

网友A:
感觉你的鉴频电路有问题,有点像调幅检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鉴频电路有问题,有点像调幅检波器

相移式鉴频,成品机电路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再用集成电路高频头的中频信号输入至你的电子管中放电路,若仍无声似乎与你的电子管中放的中频频偏有关

网友:
第一:
要保证中频信号是带有电台信息的中频信号,否则是不可能收到电台的。
第二:
调整的顺序应当为: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