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双电源可以用开关电源互相代替吗

楼主(2022-02-17):
正负电源,开关电源,单电源可以互相代替吗,单电源可以改成双电源吗

网友:
早先为了给功放供电,用2个电脑电源结成正负输出,结果噪音消除不了,后来用2个16寸电视机电源变压器组一个正负电源才消停。
感觉用变压器的线性电源代替开关电源容易,反之麻烦。

网友A:
我用两个稳压电源串联就成了正负电源。和2个电池一样,中间就是0  .开关电源没试过。楼主有2个一样开关电源就试一下了。

网友:
绝对可以,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两个稳压电源串联就成了正负电源。和2个电池一样,中间就是0  .开关电源没试过。楼主有2个一样开关电源 ...

负极接地的不行,负极不接地的电源可以,三脚插座使用两脚也可以解决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