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超外差电路,如何加上AGC?

楼主(2022-02-17):
试装了这个机器,因为本地强台比较多,调准频率声音失真严重,某些频率点有自激,音量、噪音也很大,是不是因为这个电路没有AGC功能的原因?BG1工作点调到0.3ma以下,整机电流约4ma。有种说法是在BG2发射极加几十Ω的可调电阻可作为简易AGC,人工调整,感觉还是不方便,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A:
由于BG3工作于类似甲乙类状态,将其改为三偏置,即可抑制大信号
如果是教科书会建议改造BG3集电极,再引出AGC至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BG3工作于类似甲乙类状态,将其改为三偏置,即可抑制大信号
如果是教科书会建议改造BG3集电极,再引出 ...

BG3集电极和BG2基级,用个几K的电阻接起来?

网友:
比方说耳机32ohm x 5mA = 0.15V,BG4发射结0.15V,BG4基极总计0.3V,维持这个电压0.15——0.3V你自己实际选一下。感觉控制范围不及另一建议

网友B:
BG3的发射结可以看作负极接地的二极管,检波时C7上端将输出与信号强度成正比的负电压,在C7上端与C5上端接10K可调电阻可以获得反向AGC功能,阻值小AGC作用强,阻值大AGC作用小,改接后需重新调整BG2/BG3静态电流。如果改接后BG3/BG4电流偏大,可以取消R4,用R3调BG2静态电流,用增加的10K可调电阻调BG3/BG4静态电流。
电阻接BG2基极不合适,C8会分流中频信号,接C7上端与接集电极的区别是不会分流音频信号。
如果需要还可以增加二次AGC功能。

补充内容 (2022-2-18 20:45):
如果新增电阻调到10K时BG4电流还偏大,可以在BG4基射极并接数百欧电阻。

网友C:
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如下图,将末级中周初级线圈的热端,用小电容耦合出来,经整流滤波,产生正电压,加到作为中放管下偏置的三极管的基极。当信号足够强,下偏置三极管导通,拉低中放管基极电压,中放管电流减小,增益减小,起到AGC作用。
这个图是一个完整的中放和检波模块,前面加一个变频级就行了。

网友:
发射极串电阻

网友:
可参考套件“博士618”的检波及AGC电路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如下图,将末级中周初级线圈的热端,用小电容耦合出来,经整流滤波,产生正电压, ...

感谢分享,其实AGC设计完善的电路很多,主要是想在这个简洁电路基础上做最少改动,有最基本的自动增益控制,PCB上也没太多空间做大改造

网友D:
5楼的方法,就是这个电路增加AGC的最简方法。去除原来的R4不用,增加一只从C7上端到C5上端的电阻,这只电阻就叫做新R4吧。调整R3来保证中放管的工作电流,调整这只新的R4,来保证检波管的检波效率最高。反复调这两只电阻,直到接收效果最好。
这样,不增加或者减少元件,就可以得到比较完美的AGC功能。

网友:
C5也可以试用容量大一点的电解电容,比如10微法或者22微法的,最后根据实际听音效果而定。

网友:
这个电路还是挺有意思的,既然没有AGC,C5还用电解电容干啥?
我感觉最简单的可以把R3接电源的一端改接到C8上端并适当修改R3和C5让BG2静态电流以及AGC时间常数合适即可。

网友E:
这种玩性质的电路就别指望多好了,电路性能根本没发挥出来,如果把BG3改成三极管检波,BG2加来复低放,BG4射极跟随器推耳机,可能效果比现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的方法,就是这个电路增加AGC的最简方法。去除原来的R4不用,增加一只从C7上端到C5上端的电阻,这只电阻 ...

没错,我试着只是在C5C7上搭了个5k电阻,底噪失真马上不见了,声音很纯净!就是强弱台音量差异大,有空再试试去掉R4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其实AGC设计完善的电路很多,主要是想在这个简洁电路基础上做最少改动,有最基本的自动增益控 ...

元件多了一些,但不复杂,可以做在一个很小的板子上,模块化成一个三端器件。一端接地,一端接末级中周的热端,一端接中放管偏置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玩性质的电路就别指望多好了,电路性能根本没发挥出来,如果把BG3改成三极管检波,BG2加来复低放,BG4 ...

BG3本来就是三极管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3本来就是三极管检波。

但这种三极管检波真的好吗?如使用套件上常用的三极管检波,AGC和检波效果可能都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3的发射结可以看作负极接地的二极管,检波时C7上端将输出与信号强度成正比的负电压,在C7上端与C5上端接1 ...

已经按取消R4的方案修改,BG4基射极并750欧电阻,整机静态电流8Ma,确实如果不并这个电阻,整机电流三十多毫安调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