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万 R3465频谱仪求修理

楼主(2022-02-17):
如题,故障现象是接收波形幅度比较低,看看哪位高手能帮忙修一下

网友A:
信号源正常的?老仪器得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正常的?老仪器得校准的。

信号源正常,幅度比以前低了很多,借朋友用了一次后成这样了

网友B:
静电,输入直流,或者输入高功率损坏衰减/混频了。让你朋友再给你买一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电,输入直流,或者输入高功率损坏衰减/混频了。让你朋友再给你买一台就行了

估计是被他测到直流搞坏掉,如有熟悉的维修师傅请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