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发现万用表在某些档位内部会有非常轻微的类似钟表的嘀嗒声吗嘀嗒

楼主(2022-02-17):
我的ut60e就是,要在安静的时候耳朵贴着才能听到,频率约1秒一次或者一秒2次有些档位不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61E也这样,深夜使用会有类似楼主描述的响声。

网友:
万用表从未听到过,电桥有声音,应该是继电器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样说的,我数字表功能不多,没有听到过。

网友:
可能是自动量程的继电器切换声

网友:
可能是蜂鸣档(相当于一个小喇叭)串进干扰了

网友B:
赶紧扔了,倒计时开始了

网友:
其实,
所有的数字运算电路都必须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时钟。
只不过,
您数字表里的时钟深怕您以为它没有工作。

网友:
里面是不是有个蜂鸣器,拆了看看.

网友:
除了蜂鸣器,手持表其它零件不可能有声音

网友C:
数字表测电容的时候会有声音的,是那种测发光二极管能亮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测电容的时候会有声音的,是那种测发光二极管能亮那种。

不只电容档,那声音除了很小之外跟挂墙上的石英钟没差别。哪天录下来给大家听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只电容档,那声音除了很小之外跟挂墙上的石英钟没差别。哪天录下来给大家听听

全自动表会有继电器的,
优先测量电压,
电压低或无电压话,
继电器吸合,
切换到电阻测量

网友:
应该是继电器   少部分是内部电源变换器 耳朵听力好的也可以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1E也这样,深夜使用会有类似楼主描述的响声。

来一起探探究竟,把你的先拆开看看

网友:
蜂鸣器拆掉!就安静了!这个声音也不奇怪,就是某些干扰信号造成的!比如有些表安装了升压的锂电池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只电容档,那声音除了很小之外跟挂墙上的石英钟没差别。哪天录下来给大家听听

那你可得找个好麦克。

网友(2022-06-22):
引用 网友B:
赶紧扔了,倒计时开始了

应该是自毁程序启动了

网友:
说继电器的,你真见过里面有么?

网友:
时钟晶振不会有声音,有继电器也是固态的吧,不会有触点的。

网友:
是触点的,不是固态的

网友:
确实有声音,可能是线圈变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