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德机一加电就烧保险,请教大牛

楼主(2022-02-17):
这台机器是根德3400,加电后图中保险管烧坏,换保险后仍然如此。
不加保险管时,测量变压器空载输出13.5V。
不知道哪一处短路?

网友:
负载断掉试试,还烧就是桥坏了

网友:
检查整流桥及及旁边那四个电容651-6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问题就在桥的周围,最大问题是4个瓷片电容~

谢谢各位的答复。
图中红色竖线是电源开关部分,开关未接通时A5与A4连通,开关接通时A5与A6连通。
开关未接通时,保险没烧毁,测得A6端电压正常。
开关接通后,保险烧毁,因此怀疑竖线右侧电路有短路。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红色竖线右侧正负极导通,怀疑电容C656短路,于是拆下电容C656,测量发现两个管脚导通,但拆下电容后测量线路正负极仍然存在短路,说明还有其他地方故障,目前还在寻觅。

网友:
用稳压电源,连接到滤波电容两端,加电看看哪个元件发热大。

网友:
无需加电测试,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找到故障点。

网友B:
1、机器断电,把电容给充分放电
2、数字表放蜂鸣器档备用
3、改表笔,黑笔接夹子夹到整流桥后滤波电容正极
4、用多股电线抽出来的细铜丝焊在一个铜板上做成铜刷,接到红笔上
5、拿着刷子刷电路板,听到叫声再进一步确定焊点位置,用记号笔标记
6、用吸锡器把焊点脱焊
7,用万用表测出电阻异常的焊点顺藤摸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机器断电,把电容给充分放电
2、数字表放蜂鸣器档备用
3、改表笔,黑笔接夹子夹到整流桥后滤波电容正 ...

好经验,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机器断电,把电容给充分放电
2、数字表放蜂鸣器档备用
3、改表笔,黑笔接夹子夹到整流桥后滤波电容正 ...

黑表笔为什么接正极?

楼主:
故障已经解决,就是电容C656短路,谢谢各位回复。

楼主:
现在的新问题是,机器听着听着会忽然声音沙哑变小。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问题是,机器听着听着会忽然声音沙哑变小。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检测一下声音变化前后整机工作电流和功放部分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表笔为什么接正极?

这是以电容正极作为参考点,测与正极联通的个个支路的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声音变化前后整机工作电流和功放部分工作电流。

检测电流万用表与电路串联,需要断开待测电路的一部分焊锡,将万用表串入吗?

网友D:
这类故障其实最好查,外接个电源,电源设置恒流模式,从200mA起,很容易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电流万用表与电路串联,需要断开待测电路的一部分焊锡,将万用表串入吗?

是的,用万用表电流档接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故障其实最好查,外接个电源,电源设置恒流模式,从200mA起,很容易就能发现问题

没有用过恒流源检测,请问具体怎么搞?

楼主:
正常播放时,声音突然变沙哑,会不会是这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播放时,声音突然变沙哑,会不会是这个电容有问题?

检测一下T606,607发射极对地电压,该点电压是1/2供电电压。
如果怀疑电容有问题,可以并联一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恒流源检测,请问具体怎么搞?

用恒流源替代原来的供电部分,从小电流开始,可以观察到是否短路,短路电流多大,具体哪个元件发热,还不至于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T606,607发射极对地电压,该点电压是1/2供电电压。
如果怀疑电容有问题,可以并联一个电容试 ...

如果电容漏电,并联一个电容发现不了问题吧?检测发射极电压是对的,有条件直接上示波器

网友:
老机器,电容啥的还是挨个测试一下吧.有些元件,尤其是电容,用万用表未必量的出来,声音也未必明显变坏.

这玩意还是电桥来量靠谱.只有一块万用表是玩不好这玩意的.

没一起,机器根本调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容漏电,并联一个电容发现不了问题吧?检测发射极电压是对的,有条件直接上示波器

此电容如果漏电,那么功放部分中点电压会有表现,我的意思是在中点电压正常情况下并联一个电容,判断原电容是否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T606,607发射极对地电压,该点电压是1/2供电电压。
如果怀疑电容有问题,可以并联一个电容试 ...

电压测量是7.2V,电容拆下来测量容量并未下降,还有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T606,607发射极对地电压,该点电压是1/2供电电压。
如果怀疑电容有问题,可以并联一个电容试 ...

这是功放板其余的电路,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功放板其余的电路,看起来好复杂。

在出现故障时测量功放部分各个检测点(线路图标注点)电压。

网友:
就是分立件后期的普通OTL功放线路。

网友:
无需加电测试,一块万用表就可以找到故障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功放板其余的电路,看起来好复杂。

这功放是六管直偶的,前后互相牵动,测量电压就可找出故障点,那个半可调电阻是否接触不良。(每个管子发射结都应在0.6--0.7V之间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功放是六管直偶的,前后互相牵动,测量电压就可找出故障点,那个半可调电阻是否接触不良。(每个管子发 ...

坛友好,下图是我测得的电压,有好几处异常。

另外,这一处的电压看不懂,实测0V,况且这里明明是电容C627的负极,为什么图纸上标的电压这么高?这个电容正极电压测量才7.2V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好,下图是我测得的电压,有好几处异常。

ST602电压6.8V正常吗?它是T602的稳压偏置电路,发射极由输出中点供电,再查T602周边C618,C622。先把这一级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