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HP ProDesk 400 G1 DM Business PC小电脑有增霸卡,不能装系统

楼主(2022-02-17):
如题,电脑启动时提示输入增霸卡密码,由于没有密码,无法启动。自行装上系统不能从硬盘启动,用U盘启动有时正常,有时仍不能启动。有了解的请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电脑

    开机出现 HP logo 时,按 F10 进入到 BIOS 设置画面。
    使用键盘方向健,选择"Integrated Peripherals"选项,回车。
    选择"Option ROM Select" ,默认的是"HP Clone ROM",另外两个选项分别是"none",“onboard lan”。
    选择"none"后,保存设置,退出即可关闭增霸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电脑

    开机出现 HP logo 时,按 F10 进入到 BIOS 设置画面。

谢谢指点!抽时间我试试。这电脑I5 4590T的U,巴掌大小,准备放电视后面在客厅用。

网友:
增霸卡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