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整的第2个ESR指针表,采用北极兵的电路 ,1欧中值调不好,设置2欧的中值勉强可以

楼主(2022-02-17):
今天利用一整天时间,按北极兵前辈的电路重新制作了1个ESR指针表,还是用0.25V   100uA表头。

因陋就简,制作过程中元件值按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制作完成后工作电流达300mA!!!开始频率是600KHz.  后来通过调整并联的电容值调到200KHz。
想制作成1欧中值的,但是中值和零点不能同时调好。被迫做成2欧中值的。这才勉强可以。

没有3DG945  ,用两只3DG111C替换(蓝色点) 放大倍数大约6 7十倍。后来发现用8050替换或9014等也可以。
中间的两只9014用8050替换了。毫伏表头的9014 600倍的找不到,找了只300倍左右的9014 。
还有上一只表制作过程中,大家说我的磁环可能导磁能力太低。所以电感值达不到。但是我试了好几种都不行。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现在对这种分立元件的电路理解加深了些。
(1)振荡电路对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等参数要求高,我用手上的老3DG6(特地挑出放大40倍的),怎么也不起振,后来猜觉得可能是内阻大等的原因吧。
(2)越是简单的电路,对器件的性能范围要求越高,或都说,能否成功越来越依赖于器材自身性能。

(3)单管毫伏表头驱动100uA的表头有难度。

为什么用1欧中值时就不能同时调好中值和调零呢????这是我现在有疑惑的地方。是毫伏表头不行??还是输出信号内阻大???

所以大规模生产中,使用分立元件就需要大量的调试工作。但是如果用分立元件,调试到最佳状态。性能也会比集成电路高一些。
大概就是这些体会 吧!
所以纯业余水平,如我这样来制作这些,最怕的就是线圈和变压器这类电感类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电路板

测2欧电阻,不能对得很齐。

测1欧电阻,能很齐。

频率

空载时,测量端输出信号幅度  峰峰值320毫伏左右

短接调零时,测量端输出信号幅度。峰峰值295毫伏左右。说明电路的幅度调整负反馈的电路还是有作用的。我试着把电源电压从1.2伏升高2.0伏。输出信号幅度从示波器上没有看到变化。但是1.2伏以下输出幅度明显减小。说明电池电压如果高于1.2伏,输出就是稳定的。

补充内容 (2022-2-18 17:31):
看下面的回贴,确定是磁芯的问题,使用原磁芯电感量太小,拆下换成节能灯黑色磁芯后就能驱动表头,并设置1欧中值电阻了。现在是使用1欧中值电阻 。

电源电压变化时,输出的波形幅度基本不变,但是耗电量会变大

网友:
表头 线性和这个无法匹配的吧

楼主:
发现是哪里的问题了,上次经坛友提醒,可能是磁芯的问题。
我把磁芯拆下来,和节能灯上的磁芯绕同样的线圈对比了下,真的吓一跳!!!

我用的磁芯是从电脑主板上拆下的,外面包着一层油漆,上次用的是从家用路由器上拆下的,也包着一层油漆。绕上线圈10左右,只有0.007mH电感量

同样的导线绕在节能灯的磁芯上,却有0.327mH的电感量。差了40倍左右。

把磁芯的漆刮去,可以看到里面的芯表面呈现和铁一样的光泽和颜色。与节能灯的灰色完全不同。
所以提醒大家。电脑主板和路由器电源部分的磁芯不能用啊!!!至少不能用在ESR上振荡上面,磁导率电感量太小了。

电脑主板的磁芯

刮去油漆 有铁一样的光泽

路由器与节能灯磁芯对比

总之一句话,有油漆的磁芯要刮开看看里面,最好绕上线圈试试啊!!!

楼主:
换完磁芯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了,如果一天始就用节能灯磁芯,就不会走弯路了。

现在把中值设置为1欧,基本也可以用了。

折腾了2天,总算有了结果。终于有了中值1欧的ESR表用了。虽然1欧和2欧离线还有一小格,可能是因为毫伏表头三极管放大倍数问题。
虽然电流还是比较大,以后再解决电流的问题吧。

外观

调零

测1欧和2欧的电阻,定性使用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用的磁环,单匝电感为12~15uH.

网友A:
表笔能短尽量短,线长了有电感就不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能短尽量短,线长了有电感就不会准。

收到,谢谢指导!!!您的表设计得真不错,有机会真的应该制作成一个小的万用表附件,指量生产,设计小一些,大部分使用贴片元件,可以做得特别小。就像电褥子的开关盒那么大,真的可以商品化生产。现在淘宝上面没有指针表ESR。赞一个。

网友:
有北极兵老师ESR表的PCB板卖吗?自己组装一下玩玩

网友B:
为什么我用几个节能灯上的小磁环绕上一匝0.51的漆包铜线后、用LDR表电桥校测出来是1.8-2.1uH的??望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用几个节能灯上的小磁环绕上一匝0.51的漆包铜线后、用LDR表电桥校测出来是1.8-2.1uH的??望指点一 ...

绕10匝试试,线圈绕制,开始觉得难,但是做几次,就会了。而且线圈要求没有那么高,多2、3圈 少2、3圈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