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解惑]电热水器--连接器检测电阻

楼主(2022-02-18):
网上有说:那个垫片和电阻是等电位装置,防止电化学反应。
这个准确的用途到底是啥那?

网友:
这个还真没发现过。

网友:
螺丝固定的是何物?我猜应该是镁棒,如果是镁棒加个电阻也许有一定道理。

网友:
没见过,期待大神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转坛友的:
电热管法兰与螺栓(罐体)由绝缘垫圈隔开,互相绝缘,通过这个“检测电阻”连通。

电加热管部分,与罐体金属是绝缘的,所以加这样的检测电阻,为配合漏保用的。

网友:
第一次见识了哈。

网友:
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