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31B二极管哪里有卖的或者用什么替代

楼主(2022-02-18):
我需要2AP31B二极管,修理一个古老的设备。但是很难买,坛子里有卖的吗?或者用什么替代呢。

网友:
1N60可以代替

网友:
2ap30j   应该可以

网友:
很难买很难买

网友A:
        某宝上搜一搜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搜一搜应该有。

是有几家,做批发的不零售

网友:
2AP30E也可以用。BT3、BT7扫频仪检波头上用。

网友B:
友谊电子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谊电子还有吗?

不知道呢,我去问问。。。

网友:
这玩艺买几个哪够路费?本地快递起步没有低于10元的(省内)。

网友:
旧电路板上拆,管它什么型号代换,坏了再换直到不坏就是对了。反正各种电路板二极管最常见

网友(2022-04-06):
找废电视机的高频头,里面有高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