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22-02-18):
一台索尼老收音机。收到某些电台,用手碰葙,声音会变小了点,离手声音又正常,强台不影响。不知是否需统调?
另;其这机磁棒末端有个乱绕的多股线圈﹝原厂的﹞,引出两条長胶皮铜线(几十公分長)随便放到无关的地方。好像无什么作用的

网友A:
会不会是长波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是失谐了,要统调;另外那个铜线应该是外接天线的,可能是环形天线啥 的。能上图最好

手机图不懂怎传电脑,文盲 以前各装了QQ能转,现在不知为何转不了
FM87—108,以很努力统调到相对应频率了。还是差点。
可能是外接天线吧!中波多台声压大,比FM还大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长波的线圈?

只有FM.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