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所 25/36 恒温晶振测试

楼主(2022-02-18):
测试原因:
0、假货宝上有 5、6 软妹一个的菜鸡五十四所恒温晶振卖

1、前几天本坛有人买了几个五十四所恒温晶振(OSC5A2B02),测试下来只有 9.999,954,2~9.999,970.1 MHZ,偏差极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87484

3、曾经有坛友发帖谈到过菜鸡晶振超差问题,里面也有坛友买了五十四所晶振说表现很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65630

然后正好隔壁有论坛也扯谈扯到 OCXO,我就说干脆买几个来测测看,反正便宜么

测试仪器为 安捷伦 53131A,10 位/秒的屌丝频率计,自带高稳选件,用 HP 58540A GPS 频标校准。53131A 已预热 >12 小时。

闸门为 1 秒,足够了...

待测晶振为假货宝上菜鸡的 54 所的 5、6 软妹一个的 OSC5A2B02,以及 OC12SC36A(这个要差不多 10 软妹),按手册要求接入电源和 VC(=2V,随便用普通线性电源输出的,实际约为 2.05V),上电 5 分钟后读取频率:

OSC5A2B02 no.1 +80ppb    | 备注:脚有点歪
OSC5A2B02 no.2 +17ppb    | 备注:外观正常
OSC5A2B02 no.3 +0.32ppm | 备注:暴力菜鸡,一直在飘,翻车

OC12SC36A no.1 -106ppb  | 备注:14 年份
OC12SC36A no.2 +167ppb | 备注:11 年份外观旧,VC=0V,翻车

结论:
0、没翻车的都符合厂家给出的技术指标且从年份看都没超过初始精度指标(200ppb),翻车的外观差异明显

1、测得 9.999,954,2~9.999,970.1 MHZ 的这位坛友频率计要校准了 差好几个 ppm 了

补充测试:
手册上以通电后 5 分钟为测试条件,我额外测试了 5min~1h 的频率变化(no.1)
10.000000,797 5min
10.000000,793 6min
10.000000,788 10min
10.000000,781 30min
10.000000,778 40min
10.000000,775 50min
10.000000,773 60min

网友(2022-04-27):
论坛里面搞高科技的人真多啊,藏虎卧龙啊。羡慕!后悔自己当年不认真学习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了。

网友(2022-02-19):
引用 楼主:
对普通人而言并亚 ppm 甚至 ppb 级振荡器无直接意义。

普通人:不涉及到时间(钟表)系统研发生产的攻 ...

明白了,普通人其实也是这些高精尖器件的间接受益人。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样的精度指标,对普通用户来讲有什么实际意义?(纯属不懂请教,绝非抬杠。)

对普通人而言并亚 ppm 甚至 ppb 级振荡器无直接意义。

普通人:不涉及到时间(钟表)系统研发生产的攻城狮;不涉及到定位系统研发的攻城狮;不涉及到通信系统研发生产的攻城狮;不涉及到时间和频率测试测量的攻城狮;不涉及到时间和频率基准研究的科学家。

直接意义:不直接使用亚 ppm 甚至 ppb 级精度的振荡器,比如手机和电脑(通信网络/因特网授时)、卫星定位(卫星铷振授时)、电波钟(长波授时),它们本身的振荡器精度并不高,所以并非直接使用精密振荡器,但它们接受精密振荡器的授时,所以属于间接使用。尤其手机(通信)和定位是必须有非常精密的振荡器的,只是振荡器不在用户设备端罢了。

本贴首贴说到的缘起,都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当然不会去买恒温晶振(本坛),也不会讨论用恒温晶振(隔壁论坛)研发钟表。

网友:
买了几个 54 所,小的  不到十元一个 ,13年14年的   还真有一个坏的,其他的对比了 一般3165频率计 和铷钟对比下  稳定性非常好 频率计只能10Mhz后一位小数 0.01ppm 。还有几个大体积的国外的 年份好像九几年  非常差 调好了  第二天 还有误差零点几Hz误差   而五十四所的第二天 只有零点零几赫兹误差,整一个数量级

楼主:
补充
2h 10.000000,771
3h 10.000000,771

如果需要稳定到 0.1ppb,需要预热 2h

网友A:
请教楼主,这样的精度指标,对普通用户来讲有什么实际意义?(纯属不懂请教,绝非抬杠。)

网友:
我以前玩音响DIY,对于晶振,关心他的是相位噪声。不过,能测出有意义的相位噪声数据的,都是很贵的仪器

网友(2022-07-09):
很好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样的精度指标,对普通用户来讲有什么实际意义?(纯属不懂请教,绝非抬杠。)

玩,就是最大的意义。要不,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LZ能否发一份OC12SC36A规格书?感谢!

网友(2022-08-18):
看你玩什么 玩音频太高精度没意义。玩仪器精度 稳定度越高越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ICM7216B/7226B的外接时基是5V的正弦波还是方波?

要求是方波,不是方波要整形,网上看到的电路都是这样设计的,我做的是721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