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一个台表

楼主(2022-02-18):
最近看上一台台表胜利8245,但是不了解这款表性能如何,想通过这里看看有没有用过这种型号的朋友,平时玩收音机用一下,有用过的老师麻烦谅解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2022-04-09):
刚入手了一台34401,老烧们常挂嘴边的一台表,终于拿下,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那种将手持表换了个台式壳的台式表,认为可有可无,这样的除了能插个市电供电外与用电池的手持表基本无异。

网友:
收音机用一般万用表就可以了,前几年入手一台安捷伦5位半34405A,一直没怎么用。

网友:
买了到手新鲜感过后,基本就吃灰了。

网友:
六位半的台表一年也开不了几次,最大的作用也就是校准修理好的万用表跟面板表。

网友(2022-05-11):
玩收音机的话,既然上台表.

1) 收音机要测试电流,0.x ma级别,因此这个要有,内阻要小
2) 要测试直流电压,这个是常规的.
3) 要测试交流讯号电压,频率要够.这个频率一般普通表好点的是2M,内阻要大,否则对讯号影响大.
4) 有测量电阻的功能,还要有测量二极管的.2线就可以.

要是带频率测量,就更好了.没有也无所谓,不如频率计好用.

够了,测量电容,电感啥的直接不建议万用表.

网友:
论道表的价值,关键还是在于其精度。一般应用,手持表的精度足矣。

网友(2022-06-21):
我买的台表断断续续的在用,就是用的久了感觉有些功能不是太好,有些功能又没有,有些功能吧有但是平时真的很少会用到。

网友(2022-07-24):
台式表的精度较高,主要用于仪表生产厂家的仪表校正。若是作为收音机或一般电器的维修工具,备一块普通表就足够了。

网友:
没有必要,买了个固伟8055几年没开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