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用模块组装数字功放 音量调节问题请教

楼主(2022-02-18):
求助  自用模块组装数字功放  音量调节问题请教

利用三个模块     前置放大+低频模块MX3000CS+TPA3116D2数字功放板

前置板输出接入电路图C31-34输入端 音量控制采用在MX3000CS前R20改为10k    电路图输出为MX3000CS后蓝点处断开后接入功放板3p输入端   功放前置为TL074C    现在问题是音量控制旋钮按顺时针拧到4点位置时为正常播放 这个行程有点长  4点到5点位置音量才增大明显 这个行程有点短    不知什么原因?需要怎样改动才能使音量旋钮行程正常呢?试过将功放板音量调节电位器调到最小但是底噪增加明显,音量旋钮行程改变不大 请教坛内高手指教  再次先行谢过  谢谢

功放板单独24v 供电     前置部分MX300CS前 12v供电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位器的类型弄错了。有A、B、C三型(分别为指数、线性、对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位器的类型弄错了。有A、B、C三型(分别为指数、线性、对数的)。。

是B10k的

网友B:
搞得这么复杂干什么?觉得有些画蛇添足了,本来数字功放的放大倍数够用了,不需要再接前级放大了,接了放大,只会额外增加失真和噪音(即使你用非常高级的前级放大),没有好处。当然,如果想提升(或衰减)一些低音和高音,可以接一个有源音调板,那个也是不需要再加前级放大的,也有电位器调节音量,将数字功放的半可调电位器调到最大就可以了。现在有一种带BBE的音调板,高低音衰减较小,提升较大,有十几个分贝,觉得挺适合你用的,见图片。

网友B:
音量电位器应该用指数型的才对吧,就是说要用A型,B10K是线型的,用起来应该是听感上的线性就不好了,具体是旋钮位置前半段音量变化明显,后半段音量变化就不明显了,不过现在好多模块用的都是这种B型电位器,大多数人要求不高都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电位器应该用指数型的才对吧,就是说要用A型,B10K是线型的,用起来应该是听感上的线性就不好了,具 ...

也是这个电路图里的板子加了前置 用的原来50k电位器 就没有这个现象

本帖的电路应该是MX3000CS输出到功放板输入没有匹配好  本人对这方面小白出现问题就只好求助各位坛友了  本帖实际方框图是音源输入为线路AUX输入和蓝牙输入通过3.5插座转换接入前置级的前置机输出分别接一路电平表电路一路至功放板

本帖与另一前述的功放只是后级不同 就出现了这个音量问题   所以我认为是前后级匹配不当   具体的我说不上来  就发帖求助坛友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得这么复杂干什么?觉得有些画蛇添足了,本来数字功放的放大倍数够用了,不需要再接前级放大了,接了放大 ...

你好 坛友  接入MX3000CS模块只是加强一下数字功放低频不足问题  本帖的这个电路的方框图是  音源输入AUX和蓝牙通过3.5插座转换接入前置级  前置级输出接1路到电平表电路   一路到MX3000CS再接入功放板   坛友说没必要加前置放大级那么去掉前置级音源直接接到MX3000CS输入端就可以了?如果直接接到功放板就用功放板的可调电位器作为音量调节?是这样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坛友  接入MX3000CS模块只是加强一下数字功放低频不足问题  本帖的这个电路的方框图是  音源输入A ...

不知道你的低频增强器是怎么工作的,如果是只增强低频,对中高频没有衰减,那么不需要前级放大就可以了,如果你的低频增强器是靠衰减中高频来相对提升低频,那么显然还是需要前级放大来补偿中高频的损失的。不知数字功放低频不足的结论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数字功放低频并不比同档次模拟功放差,反而由于效率高,功率足,低频更好一点。分析低频差的说法,是因有些人听惯了模拟放大的失真的声音了,把那种浑浊的低音当作低音好了。当然,给数字功放加个音调板还是有必要的,因有很多音箱的低频并不好,给它增强一下低音可以好听点,同样的很多时候中高频也需要适当调节一下,这些都需要音调板来控制。所以你的低频增强器方案并不好,缺很多功能,而且要搞那么多外围元件,想调试好了也很麻烦。音调板就好用多了,只需简单连线即可,增强低频的功能也是有的。

网友:
这是商家对BBE音调板的介绍。

网友B:
BBE音调板很便宜,仅十余元一个,这是我用BBE加TDA7498板子做的放大器,做了几套了,很好用。用TDA7498板子是感觉比TPA类的板子对外界干扰小,TDA7498板子有4种放大率,由一个打码开关控制,我是把放大率放最高,放大板电位器音量放最大,最终音量由BBE音调板的音量电位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E音调板很便宜,仅十余元一个,这是我用BBE加TDA7498板子做的放大器,做了几套了,很好用。用TDA7498板子 ...

小巧玲珑

网友:
是的,这个平时可以竖起来放置,占桌面面积很小,我们这边房价10万一平米,省下的面积也值很多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BE音调板很便宜,仅十余元一个,这是我用BBE加TDA7498板子做的放大器,做了几套了,很好用。用TDA7498板子 ...

用TDA7498板子是感觉比TPA类的板子对(应该是受)外界干扰小

番了下两者手册
TDA7498的最大输入电压(INNA, INPA, INNB, INPB)是3.6V
TPA3116的最大输入电压(INNA, INPA, INNB, INPB)是6V
似乎可以据此通过一个低噪声前级放大到足够的摆幅信号后,再送至TPA3116,从而来降低前后级信号传输过程串入的外界干扰比重,缩小两者的差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番了下两者手册
TDA7498的最大输入电压(INNA, INPA, INNB, INPB)是3.6V
TPA3116的最大输入电压( ...

我前边说的确实是对外界的干扰问题,这类数字功放输出端会有800千赫左右的残余高频电压,我用示波器量过,TDA类的是100毫伏左右,TPA类的是1-6伏之间。这些高频电压喇叭里是听不到的,但会对附近的电子设备产生干扰,我有个电唱机,接TPA的功放后,转速就变化不定,而且喇叭里会有很大噗噗干扰声,没法听,接TDA类的板子就没问题。论坛有人说过,改变输出端的滤波电感、电容值可以改善,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边说的确实是对外界的干扰问题,这类数字功放输出端会有800千赫左右的残余高频电压,我用示波器量过 ...

看两者数据表
TDA7498开关频率在310KHz上下
TPA3116搞了好几种400KHz、500KHz、600KHz、1000KHz到1.2MHz可选
以前用过一块蓝牙3116整合的,用万用表频率档,测输出也在800KHz附近

TDA7498工作电压最高39V
TPA3116工作电压最高26V
更高的工作电压,推8欧姆的喇叭单元可获得更高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