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2-02-18):
光碟不转,进出仓到位后发现光头上下移动,就是不转。请问如何判断问题所在,到底是先检测光碟后才转还是先转才检测光碟?还先检测光碟的存在是根据什么条件检测?还有CD碟主轴 的速度是不是恒速的,一直没有修过CD机。

网友A:
   光头物镜上下左右检测后若听到,"沙沙"声碟片不转,则是主轴电机或驱动电路坏, 若没有听到声则是光头激光二极管老化,或物镜赃污.估计光头老化大面, 先清洁光头若再不行,换新或换激光二极管!

网友:
我刚才在家电维修论坛看到一个相似的求助帖,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同一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头物镜上下左右检测后若听到,"沙沙"声碟片不转,则是主轴电机或驱动电路坏, 若没有听到声则是光头激光 ...

好经验,点赞!

网友:
电机驱动或者电机有问题

网友B:
看看光头透明物镜有没有红色的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光头透明物镜有没有红色的激光

没有发现有光出现,是不是激光二极管已经老化,通常用肉眼能判断出来的吧

网友:
开盖后可以把激光头手动推开当前位置,然后不装碟托盘出进一次,可以看到光头自动回到零位,物镜有激光出现,一定不要直视激光头,以免灼伤眼睛,紧接着物镜做上下运动几下,装上光碟后如果不旋转,那就是光头老化或脏东西多了,最后也可能是光盘电机损坏

网友:
有可能激光头至主板的连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
记号 谢谢 光头物镜上下左右检测后若听到,"沙沙"声碟片不转,则是主轴电机或驱动电路坏, 若没有听到声则是光头激光二极管老化,或物镜赃污.估计光头老化大面, 先清洁光头若再不行,换新或换激光二极管!

网友:
不会修, 不过我遇到过主轴电机坏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家里的裕兴电脑VCD有二十多年没看了,一点用都没有了

网友:
镜头上下搜索对光盘凹点进行聚焦ok后,发出主轴驱动信号,从而读取光盘上的数据。
所说“沙沙”声据经验判断,当你强行按住光盘不让转时,激光头聚焦成功后因为主轴电机不转而一直处于“沙沙”的镜头聚焦的声音。  光头上有聚焦、镜头上有聚焦、循迹驱动两组线圈。

当你用数码相机进行对焦时,也能听到类似的驱动对焦镜片的”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