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3.96的簧(及类似的)片怎么压?

楼主(2022-02-19):
前几天修电焊机,这种插头被飞弧烧坏,专门买了一堆这种插头、插座,准备换新插头。然而尖嘴钳压住线一拔就出来了,根本没有压紧,不光是铜丝没压紧,塑料皮也压不紧。然后焊,想锡多点焊好,结果连舌头也焊住了,废了。然后不焊了,直接把线焊到插针上了。人家怎么压的?难道还得买个钳子?

网友A(2024-01-18):
引用 楼主:
n年前在太原买线鼻子,人家问我几平方的,我当场愣住,这还分几平方?旁边另一个人说:“他要线鼻子给他 ...

欢迎入坑,其实家电里还有一个旗形端子很常见,我的第一把压线钳买的就是旗形端子钳,后来又买了2459、48B两把钳子,然后就是一堆钳口。顺便说一句,精密、小的端子钳口一定要买线切割的那种,别买铸造的那种。

网友A(2022-02-19):
2549压线钳即可,记得要买线切割的钳口那种,铸造的钳口压这种小线径的不好用,也常压不好。

网友:
类似于这样的钳子---压出来的形状类似于B字--

网友B:
要用专用的压线钳,不过这个插头比较大,不愿意去买钳子的话自己用尖嘴钳也是可以压的,可以参考现成的压好的头,把两个压片压成B字型,这样夹的比较紧。

网友:
说真的、要想弄的和原来一样还就真得买把钳子 ;再有可以网购压好了头的成品的线束。尖嘴钳子很难弄好,人家都上机器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49压线钳即可,记得要买线切割的钳口那种,铸造的钳口压这种小线径的不好用,也常压不好。

说的非常到位专业。

网友:
想要工整,要用专门的压线钳,淘宝易见,估计¥40多起。

只是偶尔接几根线的,直接锡焊吧。
压接部分分2段,中间一段是压线芯的,这处用烙铁锡焊即可。
末尾一段是连线外皮一起压的,意在加强固定线。剥线头时够中间压线一段长即可,不要剥到末尾一段这里。专用压线钳压出来的是两瓣扣合成3字形状。可用尖嘴钳直接夹平凑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专用的压线钳,不过这个插头比较大,不愿意去买钳子的话自己用尖嘴钳也是可以压的,可以参考现成的压好 ...

不好办,难折,本身铜片软,又小。要是大点、厚点的话比较好办,大力夹就行,看样子要么焊要么买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49压线钳即可,记得要买线切割的钳口那种,铸造的钳口压这种小线径的不好用,也常压不好。

2549是型号?就是电子上常见的插头及小号的铜鼻子,当然希望一把钳子办理了,不要买两把,那得花两份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49是型号?就是电子上常见的插头及小号的铜鼻子,当然希望一把钳子办理了,不要买两把,那得花两份钱
...

2549是专门压这些小电子线的,这款能压大多数电子线,接线片有用开口鼻子压线钳,也可以用裸端子压线钳,还有绝缘端子钳也可以,要看你具体要求了,像你的这种接线片(只压导线部分的)钢丝钳夹紧后再焊接就行了,导线和绝缘皮同时要压的还是上压线钳好点,特别是还有外壳那种,焊不好插外壳都费劲。最后说一句,压线钳这个坑不是一般的大,各种形状的端子、线的粗细都有不同的要求。

楼主(2024-01-11):
引用 网友A:
2549是专门压这些小电子线的,这款能压大多数电子线,接线片有用开口鼻子压线钳,也可以用裸端子压线钳, ...

买了,线切割的,49.10元。比划了下,带线那个叫PH2.0?间距2mm,最小的那个口合适。说明更小的可能压不了。标1-4的线鼻子感觉有点大,最大那个牙口能进去,试着压了下,要费很大的力才能压下去,可以看到洞中变细了,说明可以用。6.5mm插簧也是有点大,也是最大那个牙口能进去,估计可以。一般电子的可以了,电工的不行,不过那些线鼻子钳子夹也就行了。

楼主:
前两天修空气炸锅,保险烧了,185度10A铁壳的,手头没有,就换个电饭锅的瓷壳185度15A的。然后人家又找来了,说用了一次就又不行了。心想这怎么了?温度185度应该没弄错,于是买了185度10A铁壳的。昨天压线钳和零件都到了,今天拆开。发现保险的线有一根直接就脱出来了,另一根稍用了点力也拽出来了,用6.5的插簧的铜片用普通钳子压的,根本没压好。保险没烧,换成新买的,用1-3的铜鼻子压线钳压,最大的口,压完根本拽不开。可见,这个钳子虽然使用率不高,不怎么用,但是对这种情况普通钳子确实不好弄。

补充内容 (2024-1-12 17:50):
这个1-3的铜鼻子没有大力,看来1-4的铜鼻子已经超了

网友:
高温场合只有压线钳胜任,带塑料插头的,偶尔应急可以用烙铁焊一下也没有多少问题,先给线头搪锡彻底,尖嘴钳夹紧后少量优质焊锡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压更大一点的线鼻子,选哪个型号?心里有个数,这个估计买个便宜的可以了,如果不贵的话没准儿哪天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压更大一点的线鼻子,选哪个型号?心里有个数,这个估计买个便宜的可以了,如果不贵的话没准 ...

我买这种钳子时都是带着想压的“鼻子”和导线,去实体店现场试压,好使、满意了再买。这种钳子咱们大多不熟悉,再有就是品质良莠不齐,看着漂亮实际很不好用,一次成功率很低......
也有些压线钳、钳口处有一个偏心螺丝可以调整压线松紧度,必须调整合适了才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线切割的,49.10元。比划了下,带线那个叫PH2.0?间距2mm,最小的那个口合适。说明更小的可能压不 ...

你这个不错,俺手里有一把小的,标称适用于 20-26 号线,俺拿来压 18 号线勉强能用,但是线皮被压得很惨烈 ......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压更大一点的线鼻子,选哪个型号?心里有个数,这个估计买个便宜的可以了,如果不贵的话没准 ...

看有不同的钳口卖,问了下卖家,确认可以换钳口。这就好了,像这种线鼻子,大一点的可以买个SN06的钳口就行了,普通的(没说压铸还是粉末)17元,以后需要的时候再买。

网友D:
这种钳叫什么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错,俺手里有一把小的,标称适用于 20-26 号线,俺拿来压 18 号线勉强能用,但是线皮被压得很惨 ...

把那里的铜片稍剪短一点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那里的铜片稍剪短一点怎么样?

没试过,不过就算可以也太麻烦了,俺已经下单买了另一把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钳叫什么名?

看贴不仔细,那不写的很清楚嘛SN-2549。我买的这个可能是线切割中最便宜的了,使用率不高,偶尔用一下,没必要买贵的。

楼主:
说是使用率不高,有些东西没有吧也就那样了,有了之后使用率就会增高 。例如买了点这种线扣,像电源插头,很多都是螺丝压电线,铜丝是散的,不能都压上,有的还会压断,用这种线扣压上再拧螺丝会好很多。买这种中间扣是考虑中间剪开一分为二用,倒是普通钳子压也行,但是有了压线钳当然是用压线钳,应该效果更好。

网友E:
看照片,SN2549和我的SN48B沒區別,有什麽講究沒?

有一把這樣的鉗子還是很有用的,儘管使用率不高,卻給模塊化的設計製作帶來很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SN2549和我的SN48B沒區別,有什麽講究沒?

有一把這樣的鉗子還是很有用的,儘管使用率不高,卻 ...

像11楼带线这种间距2mm的SN48B压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错,俺手里有一把小的,标称适用于 20-26 号线,俺拿来压 18 号线勉强能用,但是线皮被压得很惨 ...

别压到底差不多就行了,我虽然有两把钳子,但有时候压一些硅胶线,由于外皮比较厚,如果压到底了,也会出现你这种外皮被压得惨不忍睹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别压到底差不多就行了,我虽然有两把钳子,但有时候压一些硅胶线,由于外皮比较厚,如果压到底了,也会出 ...

钳子不压到底松不开的啊,如果把它调松了,那细线岂不是压不实?还是买大一号的钳子稳妥些,毕竟比起那些大厂,国产的价格简直相当于白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钳子不压到底松不开的啊,如果把它调松了,那细线岂不是压不实?还是买大一号的钳子稳妥些,毕竟比起那些 ...

箭头所指的地方用改刀向左一挑,钳子就松开了,就是因为这样用着不是很方便,所以我有一把钳子那个地方的弹簧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子不压到底松不开的啊,如果把它调松了,那细线岂不是压不实?还是买大一号的钳子稳妥些,毕竟比起那些 ...

可以买钳口换,少花点钱,但是不如两把钳子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箭头所指的地方用改刀向左一挑,钳子就松开了,就是因为这样用着不是很方便,所以我有一把钳子那个地方 ...

这样很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买钳口换,少花点钱,但是不如两把钳子方便

确实,还是两把更方便,唯一的缺点就是多占地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49是专门压这些小电子线的,这款能压大多数电子线,接线片有用开口鼻子压线钳,也可以用裸端子压线钳, ...

“压线钳这个坑不是一般的大”,以前只是知道这些东西种类很多,各式各样,都叫不上名字或者说型号。现在买了钳子,6.3插簧比划了下不是很合适但是估计行,卖家也说线不是很粗的话可以压。手头有两个相似的接线片,U形是5mm螺丝,o形是6mm螺丝,进不去,压不了。淘宝搜插簧,也就2.8、4.8、6.3三种,没别的了。但是随后又发现这东西分线径,接线片更是,还有更大的 。我这种钳子专门问卖家,没有更大的钳口了。要是压这种的话需要另买钳子了,像2楼,不过目前不压那种,不买,只是先了解一下。另外像17楼那种,接线部分都是圆筒形状的?好像有开口的,记不清了。如果是开口的稍大一点的只能另买钳子了,不过也可以买圆筒的线鼻子。

网友G:
我遇见这种情况是不会买专门的钳子 ,这辈子都不可能买 ,  但有2个办法解决,  1是找一些报废机器上的旧的 ,抽出来用,  颜色很多 , 基本手头多的是不缺 ,  还有一种是这个端子手头有,  确实有不少,  是别人不干 了, 送我的 ,于是用普通平口钳子大概压一下 , 然后烙铁焊接 , 就用了 ,   是不是很无语 ,我是看情况用的,   在外面维修 ,用方法2  ,显得专业一点 ,好收钱  ,  在店铺里面 ,时间宝贵  ,方法一 , 效率高`

网友:
是的,不怎么方便,但是压线钳的使用率太低了,偶尔用用也无所谓,用得多的那一把,我把棘轮的拨片弹簧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见这种情况是不会买专门的钳子 ,这辈子都不可能买 ,  但有2个办法解决,  1是找一些报废机器上的旧的 ...

所以这个帖子拖了快2年才买 ,就这也是我发现阳历1、2月份发生的事就好像一年运势的缩影,可以根据1、2月份的事预测一年的情况,为了人为地制造一个运势才买的
      焊的话大的好办,好焊,铜片也厚能压紧。小的不怎么好焊,1楼已经说了,压这边压下去那边鼓出来,不断地变形 ,怎么也压不紧。即便焊上机械强度还是不如压线钳压的,可以把外皮也压紧。还是压线钳好,特别是像12楼。用带线的那就会有一个接头,包胶布或热缩管,反正心里不怎么舒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帖子拖了快2年才买 ,就这也是我发现阳历1、2月份发生的事就好像一年运势的缩影,可以根据1 ...

修理的活,  用松香 ,没有不好焊的  ,多焊就有窍门了 ,我平时拆旧的   ,之后对接  ,热缩管穿一下就行了 , 实际这种端子 ,正常坏的时候,  断的多 ,就是各种拆基本满足所有需求了 ,当顾客面,  你这样搞,   几分钟完事 ,不好收钱 , 必须就专业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理的活,  用松香 ,没有不好焊的  ,多焊就有窍门了 ,我平时拆旧的   ,之后对接  ,热缩管穿一下就 ...

看情况而定,曾经某厂建厂安装机器,我去做了几天,就是接线,接控制柜、电动机的线,大量用线鼻子,人家用压线钳,还有打号机。压线钳不够用,我用普通钳子压。装机这种自然是需要的,或者说必须有,普通钳子压出来歪歪扭扭的像什么样子。维修的话,使用率低,又可有可无,所以一直没买。但是12楼那种情况,有压线钳那叫个事?没有,不好办。总的来说有比没有好,普通钳子压比比划划弄半天还压的不好,压线钳一下完事效果还好。SN06的钳口也有想买的冲动,但是又理性压制:需要再买 ,其实也没那么麻烦,也就17元,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买回来不用又怎么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线钳这个坑不是一般的大”,以前只是知道这些东西种类很多,各式各样,都叫不上名字或者说型号。现在 ...

压线钳的坑的确大,压线钳分线径、端子形状等,家用diy一般就买把2459(主要是一些有塑料壳提的端子焊锡后或者用尖嘴钳夹紧后不好插入塑料外壳),再买把48b就够了,其他个人觉得就是同轴端子钳看自己需要买了(同轴端子不好焊接也不好用普通钳子压),用得不多可以买钳口替换这用,用得多还是单独买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线钳的坑的确大,压线钳分线径、端子形状等,家用diy一般就买把2459(主要是一些有塑料壳提的端子焊锡 ...

n年前在太原买线鼻子,人家问我几平方的,我当场愣住,这还分几平方?旁边另一个人说:“他要线鼻子给他个就完了”于是人家给我拿了个,我看看行就买了几个,从此知道了这东西还分几平方 。6.3的插簧也是,以前买随便买个就得了,无非有的薄有的厚质量不一样,现在才知道这也分几平方 。有B脚、C脚,有A脚、D脚吗?2.8、4.8的呢,也有分别吗?
其实修家电类,坏的最多的应该是6.3的插簧,像电饼铛、电锅等等,这个插簧用的很多,一烧就不好了,有的夹一夹还行,有的夹也不行还是松,这就该换了。还是有压线钳好,还是压线钳压的紧。
48B看了看可以压2.8、3.0、3.5、4.8、6.3的插簧……。卧槽,又多出两种来 。这得买多少种钳子?而且还都比较贵,比普通尖嘴钳那些钳子贵。
同轴,监控都是像话筒插头那样焊的,示波器的没太注意。
已经下单买了06的钳口和UT1-4的线鼻子,这种线鼻子在控制柜中大量使用,电子中很少。36楼的道理,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入坑,其实家电里还有一个旗形端子很常见,我的第一把压线钳买的就是旗形端子钳,后来又买了2459、48 ...

旗形的不买了,受不了 。就这两种够用了,06钳口是压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入坑,其实家电里还有一个旗形端子很常见,我的第一把压线钳买的就是旗形端子钳,后来又买了2459、48 ...

48B是为了压6.3的吧?线比2549粗一点。看到个230C的,这个大,看情况再说,27元,需要再买

楼主:
没忍住,还是买了 ,HS-03B,26.8元。看钳口的棱角,03B不如06的棱角分明,2549更比不了,不是一个级别。
以下是2549线切割

网友C:
俺的钳子今天也拿到了,试着压了两根线,基本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的钳子今天也拿到了,试着压了两根线,基本满意

这是什么钳口?据说线切割的没字,粉末、压铸的有字。什么价位?我买的是便宜货,一分价钱一分货,肯定不如贵的,不过使用量不大,用不着贵的。

网友:
手头也有几把钳子一些钳头,使用不怎么频繁,就更换钳头。一般的,压铸钳头20元左右,线切割钳头五六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