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4KW可调电源

楼主(2022-02-19):
刚刚搞了一个美国索伦森Sorensen制造的4KW的可调电源(电压0-32V,电流0—125A,机器净重18.2公斤)三项220V和单项220V双输入的(三项电功率4KW,单项电功率限制在3KW,单项电时满功率限制在32V95A,或者24V125A),因为家里没有三项电,到手马上加装一个单项电输入插座,采用的是单项大电流机柜C20插座(服务器用的那种)。

网友A:
超级大器,要不少米啊

楼主:
做工用料和设计,对比相同档次TDK顶级的GEN系列(TDK这系列的我也有),更加优秀,不愧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厂家。

电容全部是威马,电解全部是你吃糠(3个最大的主电解是美国日化,就是以前的思碧工厂),电阻全部是达尼DALE,保险丝全部是博士曼(福禄克万用表御用牌子),保险丝座子是凌特的,开关全部是C&K镀金高级开关。散热风扇是顶级德国EBMPAPST,内部走线干净干净整洁,相当养眼。

楼主:
2018年3月出厂的,内部一些零件是2017年11月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大器,要不少米啊

据说进口采购价格是几万软民币

楼主:
内部非常干净整洁,完全没有多余的一条线(对比TDK顶级的GEN系列的线就太多了有点乱,keysight是德和Agilent安捷伦N系列也是相同的,也由TDK-Lamda代工贴牌)。可见其工业设计能力非同一般。

楼主:
简单的短路测试了一下其最大电流输出能力。126A是否能够直接烧电焊条啊 我暗想其32V电压,125A电流应该能轻松烧2.0的电焊条了吧。改天烧一根电焊条测试测试,也许起弧能力要比真正的电焊机差一点吧。

网友B:
关键的问题是,楼主是多少钱搞定的?

网友C:
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问题是,楼主是多少钱搞定的?

价格嘛。。。不好说,天朝有些东西你懂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么大的电流。

这电流对我来说不算很大,我各种电压各种电流的电源都很多。因为我常常玩铝合金阳极氧化,有时间还玩玩电镀,电流需求很大。下面贴子58楼中就有我做的阳极氧化的零件(面板空滤),你可以去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单的短路测试了一下其最大电流输出能力。126A是否能够直接烧电焊条啊   我暗想其32V电 ...

烧焊条电流是够了,电压差了些许,不飞溅到电源的前提下把线尽量粗短2.0或2.5甚至3.0的碳钢焊条有可能起弧焊点东西,不过电压真的低了些,估计电弧得很短才能着得住,稍拉开一点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焊条电流是够了,电压差了些许,不飞溅到电源的前提下把线尽量粗短2.0或2.5甚至3.0的碳钢焊条有可能起 ...

工作电压是没问题的,电焊机起弧电压比较高是真的(其工作电压也是20V到30V)。所以我说可能起弧比较困难。

网友E: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