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师们帮看一下有块VC890D万用表700交流档还没测量时就开始乱变是什么故障?谢谢

楼主(2022-02-19):
请求大师们了帮我看一下,俺有块胜利VC890D万用表,在选择700交流档,还没测量时,就开始乱变 ,还有电容档,是什么故障了?谢谢大师们

胜利vc890d

胜利vc890d

胜利vc890d,档位位于电容档时的变化

胜利vc890d,档位位于电容档时的变化

网友A:
短路能不能回零?其它档位有没有其他故障?看你的后续图片最好也检查一下电路板的过孔。

网友B:
看看周围是否有开关电源之类的干扰源,或拿到空旷地带看看是否一样也跳。还可以检查表内的“屏蔽”铝箔纸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C:
拆开把档位和线路板清洗一下看看,这个表我好像有3块的。

网友D:
如果交流低压档没有这种现象,怀疑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周围是否有开关电源之类的干扰源,或拿到空旷地带看看是否一样也跳。还可以检查表内的“屏蔽”铝箔纸是 ...

好的,我检测了一下,弹簧,和铝箔屏蔽纸,是好的,都是完好的接触,想着急弄好,我查了一下资料,说是LM358工作性能不良造成的,需要更换,我就在拼多多购买了一块,等待回来,焊接试一下,谢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交流低压档没有这种现象,怀疑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

好的,我检测了一下,弹簧,和铝箔屏蔽纸,是好的,都是完好的接触,想着急弄好,我查了一下资料,说是LM358工作性能不良造成的,需要更换,我就在拼多多购买了一块,等待回来,焊接试一下,谢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把档位和线路板清洗一下看看,这个表我好像有3块的。

好的,我检测了一下,弹簧,和铝箔屏蔽纸,是好的,都是完好的接触,想着急弄好,我查了一下资料,说是LM358工作性能不良造成的,需要更换,我就在拼多多购买了一块,等待回来,焊接试一下,谢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能不能回零?其它档位有没有其他故障?看你的后续图片最好也检查一下电路板的过孔。

好的,谢谢大帅哥指点讨论分析,辛苦了,关键我拆散了,还没组合呢

网友E(2022-06-22):
接触弹片是不是接触不良呢?内部的运放是不是挂了或者运放周围的元件有故障?还有是不是屏蔽不好呢?这些都要检查,着重是运放这块要细细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弹片是不是接触不良呢?内部的运放是不是挂了或者运放周围的元件有故障?还有是不是屏蔽不好呢?这些都 ...

谢谢孛墨先生的建议,我的数字表早已修好了,故障是保护电路里的某个管子坏掉了,T7 9013 短路了,更换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