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三端陶瓷滤波器故障

楼主(2022-02-19):
疑似三端陶瓷滤波器故障
发现F M波段灵敏度低,音质阻塞样失真。敲击滤波器有接触不良的反应。换了一个有改善,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了。但音量还是偏小。再找其它问题吧。不能排除还有其它问题。
假定的输入输出引脚调换无明显差异?无资料可利用。搞不清楚引脚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提醒太好了。集成电路的。没有找到调鉴频器的地方。

你找找,应该有一个类似中周的鉴频器会起作用,前几天我的调频故障也是这样,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开始我也怀疑鉴频器调了半圈没反应我就以为陶瓷滤波器的问题,更换后问题依旧,经过高手提醒,又回到调整鉴频器,查找集成块应用电路确定哪个是鉴频器,调了一圈都看不出作用,调了多圈后才明显起作用,现在我的调频接收已经令人满意。只是抛块砖,但愿有用。

网友A:
鉴频器失谐了,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频器失谐了,调整。

你的提醒太好了。集成电路的。没有找到调鉴频器的地方。

网友:
找到了吗?

楼主:
没有顾上了,以后有兴趣再换谐振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