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电源PFC

楼主(2022-02-20):
准备用小变压器,自制个PFC线圈,请教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卷?铁芯是否要改成顺插?

网友A:
拆过几个,里面就是一截线,一坨水泥疙瘩。

网友B:
有功率表或示波器就可试试效果
找个大磁环就可
电感与圈数有关
粗细与电流有关

我在用的是山寨电源里明也是个假的
我就短路在用

要是自己折腾个进去?感觉是在为供电局做好事。(减少供电线路损耗和本电源对电网的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功率表或示波器就可试试效果
找个大磁环就可
电感与圈数有关

磁环不行吧,看到是铁芯的。不知卷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几个,里面就是一截线,一坨水泥疙瘩。

就是假的。我有个以前的老电源没有PFC,但质量还行,所以准备自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不行吧,看到是铁芯的。不知卷数?

磁环肯定有效果
想搞的话, 可与铁芯的对比看看
0.5mm以上的铜丝绕一组就可
如要长期使用看功率适当加粗铜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假的。我有个以前的老电源没有PFC,但质量还行,所以准备自制。

粘了一点信息:
多彩主动PFC的电源PFC线圈烧毁的修复

接到一台多彩的坏电源:多彩DLP-430A,由于是多彩电源中少见的主动PFC结构,所以想把它修复:
控制芯片是CM6800,保护芯片是PS223。

该电源的PFC线圈及PFC功率管、保险丝被烧毁,经检查,推动电路的一对三极管没有损坏,类似图中的Q1 Q2。于是直接用一颗场管(NEC K2141)替换坏功率管,并且用漆包线重绕PFC线圈(绕130T,见下图右边线圈),试机,电压、功能正常,但在使用一会后发现电源气味不对,拆机后发现气味是从PFC线圈发出的,其温度烫手,漆包线已变颜色。经检查其他地方无问题,于是从DELL的主动PFC电源上拆下其PFC线圈,该线圈磁芯截面比多彩的大,外观为绿色,见图左边线圈,其上绕有84圈铜线,代换后发现其温度变小很多,工作几个小时仅微温。
     好了,于是我就用旧电源中的次极滤波黄磁芯绕84圈装上试机,结果令我失望,看来绿磁芯与黄磁芯导磁效果不一样,无赖之下从我的破烂中翻出另一个DELL电源,直接将其方形的PFC线圈拆下(其中用的是多股漆包线绕制),长时间试机发现其温度更低。该电源终于修复。

右边的线圈是装配在大电容与蓝色陶瓷电容的中间,这个电容是220UF的,原机是100UF的,经检查,线圈发热跟该电容无关,修复后换回原电容,其上电压为380v,这个380V很重要,标志升压电路起作用了CM6800工作了,安装PDF的说明,该电压一般设计成385V的。

网友C:
以前的厂家加这个应该是因为政策要求,没有主观能动性。说白了就是个大电感,好像还不大容易匹配,以前甚至见过电感线圈是真的,但输入输出两根线直接短接起来不从线圈走的情况,估计是真接入了可能引入其它问题。猜的,祝早日成功

网友:
主动pfc才是王道,我测试过同一品牌电脑电源,主动pfc功率因素0.9。被动的才0.6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厂家加这个应该是因为政策要求,没有主观能动性。说白了就是个大电感,好像还不大容易匹配,以前甚至 ...

假如电源插头松动接触不良 ,电感不就是镇流器能瞬间产生高压

网友:
现在的新型台式机电源都是主动PFC的,效果还好

网友:
如果这个电源还在你自己的电脑上使用,,建议还是换一个吧,这种垃圾山寨电源不稳定不说,而且还容易损坏硬件,比如主板,硬盘。。。。。。我自己吃过亏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电源插头松动接触不良 ,电感不就是镇流器能瞬间产生高压

PFC电路,电感前面电容很小,后面电容大得多,因此即使你说的瞬间高压,也被后面的电容吃掉

网友:
被动PFC也就这样,还是搞一个好点的主动PFC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