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

楼主(2022-02-20):
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有音无台,用高频信号发生器从变频管6A2信号栅注入调幅信号,机器正常接收信号,这是否可以判断为本振正常、调谐回路异常?

网友:
当地电磁环境差。

网友:
能够说明本振已经工作,至于工作情况的优劣稳定与否是另一码事。你重点检查波段开关,再看看6A2是否衰老。接收环境也是重要因素。

网友:
前两天收拾一台破旧的熊猫601-1机芯。翻出几只好管子。逐级插上试验。 拾音完好,插上6A2,6K4  转动双联可变电容器,中波,短波,短波2.都有杂音变化,没收到广播。暂停倒腾。今天中午找了3个袖珍晶体管收音机也是收不到广播。拿到室外就都能收到电台广播了.原来在室内还能收到中波“中国之声”现在都收不到了。
改天在楼顶拉一条电源线,接上胆管收音机试试,

网友A:
设该机中频频率为465KHz,只有第3种情况才是正常的:1、输入465KHz中频信号;2、输入信号930KHz(465KHz的倍频);3、输入信号频率与本振频率相差46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该机中频频率为465KHz,只有第3种情况才是正常的:1、输入465KHz中频信号;2、输入信号930KHz(465KHz的 ...

旋转调谐纽,然后调高频信号,双联位置不同,注入的高频信号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