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软线解决红灯2L1410收台少的毛病!

楼主(2022-02-20):
最近一直在弄2L1410收台少的毛病,故障现象是:用手摸磁棒次级线圈,立刻能多收好几个台。发帖子请教高手,都说要统调,可是我除了有万用表,没有信号源、示波器等仪器。于是就开始瞎折腾了,先用0.15漆包线在次级线圈绕5圈,然后串入原线圈,试机基本没啥效果。偶然用手碰到了TA7640的1脚跳线,发现声音大增,跟手摸磁棒线圈一样的效果。试着在1脚焊一根软线,大概25厘米长,奇迹出现了!原来收不到的台都有了,几乎整个频段到处都是台,大白天能收到25个电台。真滴不可思议?难道是原厂次级线圈阻抗不匹配?还是软线相对于一个电感,谐振在正确的频率,而使中频放大器增益加大?不管怎么样,反正是解决了问题,太高兴了!

网友:
TA7640的1脚是AM信号输入,你现在接入跳线,发现声音大增,跟手摸磁棒线圈一样的效果,那就说明原机的天线回路可能有断的地方。

网友:
妙手偶得之,从此无统调术

网友:
哈哈哈,笑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土法上马解决大问题

网友:
楼主的方法使我想起了几十年前,本地一修理铺师傅修理收音机的方法:他翻开电路板,用万用表两只表笔在电路板上乱搭,若一旦收音机发声,他立即用一根导线连接两点就完事了。当然,这位师傅与楼主不同,他是完全不懂收音机电路乱搞,而楼主是为收音机加装了一根天线

楼主:
我用德生CBL-2000对比着调的,低端、中段、高端频率很准,就是比德生收台少。刚刚实验,报道台、小日本台都能收到,原来根本收不到。

网友A:
1楼网友分析正确,天线回路有断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网友分析正确,天线回路有断线的地方。

不咋可能吧?这是我一手自用机,没有动过什么,只是新换了一个四连。明天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回1楼、9楼的坛友,经仔细检查次级线圈没有断,经过转换开关到达TA7640的1脚。

网友(2025-02-24):
最近在听红灯2L1410,记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