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玩不了“矿石机”了。

楼主(2022-02-20):
我这里基本接收不到中波信号了,同样的天地线和“矿机”记得2008年前可以收到5个台(一个弱点),收台越来越少直到2020年还能收到一个弱台,现在完全收不到台了
前几天用晶体管收音机试了一下可以收到三个中波台信号还较弱。
这难道是断我玩矿机的乐趣  ?!调频台是不少但信号也不强估计玩FM矿机也没有“戏”。
计划弄个简易的调频晶体管收音机玩玩。

网友A:
不能放弃!五年前我也有你这种想法,想不到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收到电台信号。如果有可能的话先拉一条15米长的天线试一下,应该可以收到。河南也是个大省,广播很发达。

网友:
纵使电台还存在,内容已经没有听的意义了,甚至反感。
只是舍不得那些收音机零件。

网友:
听收音机,听响,玩收音机,玩零件。

网友:
拉个长天线,晚上收几千公里不是问题!
其实没有本地能收更多的远地台!

网友:
去年为了怀旧,玩了一台矿石机,玩过了也没兴趣了,基本上对收音机没多少兴趣了,但手中必有一台能用的(有短波),说不准哪天,没电视没网络了,起码还能知道外界的信息,仅此一个用途。

网友:
一定要坚持下去,中波信号不能没有就是太弱了,加上干扰太历害所以天线不好就不好收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放弃!五年前我也有你这种想法,想不到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收到电台信号。如果有可能的话先拉一条15米长 ...

我也是因为中波无信号而放弃收音机,想玩功放却发现听力下降的同时有一只耳朵的听力居然听音频谱也出现问题,具体点说就是自己听音就产生失真啦。看来连双声道都要与我无缘呢。

网友:
一个收音机,一装起来就能收到信号,有意义吗?

装起来,没信号,折腾半天收到一个,再折腾半天收到2个.处心积虑的做线圈,改电路.
从工艺,材料,适配上不停的改进,终于收到3个台了.

这才叫意义.否则去玩网络收音机岂不是更好.

网友:
不要放弃,1拉长天线,2试短波 3试FM

网友:
做个大天线,收远程

网友:
是不是偏僻导致没信号

网友:
制作“远程”矿石收音机

网友:
30米以上的长天线,通常都会有效果的。

网友:
玩短波矿机

网友:
中波信号这几年变化这么大,手头收音机中波在家白天也就2-3个台,短波拉杆天线拉出来高频有微弱信号,把凉台晾衣线连到拉杆天线立马好几个台。

网友:
矿机要进入深水区,玩远程弱信号矿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放弃!五年前我也有你这种想法,想不到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收到电台信号。如果有可能的话先拉一条15米长 ...

谢谢鼓励!
在4楼窗外距窗1.5米位置水平拉了个10米左右的铁丝天线,用六根14cm的磁棒捆扎着赛进空心线圈里(比照140-1线圈自制),全天能收到603河南信息广播,晚上能弱收657河南新闻广播,也算收到一个半台吧
真是没有办法“加强”天线(小区管理较严)。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以前弄响过FM,现在把那“矿机”拿出来不响了,还得抽空折腾。
下一步折腾个短波的试试。

网友(2022-03-28):
等停电吧。有一次大范围停电,那个收听效果好啊,多年没遇见了。

网友:
还是该调频吧,调频还有很多台,天线拉太长太高了还要防雷,没啥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矿石机和收音机有问题啊?好好检查下两个机器,或许不是环境不行而是你的机器不行。
二年前花了 ...

应该是环境问题,小区管的严拉天线实在是有困难。
调频还好些,一般晶体管收音机中波信号较差。
当然好收音机还是能收许多台的,我用德生BCL-3000收台不少,但显示信号比较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
在4楼窗外距窗1.5米位置水平拉了个10米左右的铁丝天线,用六根14cm的磁棒捆扎着赛进空心线圈 ...

657河南新闻很强大,俺在辽宁35米天线经常可以收到

网友:
玩矿机玩的是情怀

网友(2022-06-08):
我觉得现在玩矿机不是为了听,而是一种乐趣。和怀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辽宁馁嘎达滴?我大连.

鞍山这嘎达滴!

网友:
自己做个简单的发射机,自己存些歌曲,放一放,用矿机收听。天线就在屋里,还省事。自娱自乐就好。
别说中波,就是调频,国外已经有两个国家停播了,一个挪威一个瑞士。迟早数字广播遍世界。中短波调频,凡民用,恐怕均会终止。

网友:
在“钢铁森林”的城市里,矿石机的空间越来越小。

网友(2022-08-05):
主要是现在的电磁干扰太过复杂,各种电器无线通讯设备等等的电磁干扰太多。相对来说以前的电磁信道还是干净得多,有大量的频带可供咱玩,现在的信道拥挤不堪,电磁信道之间互相干扰严重,不做精细的屏蔽,矿机只能是呵呵了,说句不客气的话,你找一台示波器,把示波器探头悬空,通道电压调到最小,扫描周期适度调大,你就慢慢地看吧,那干扰,那叫一个波涛汹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因为中波无信号而放弃收音机,想玩功放却发现听力下降的同时有一只耳朵的听力居然听音频谱也出现问 ...

孙子和你聊天能听见就好,别的都是小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
在4楼窗外距窗1.5米位置水平拉了个10米左右的铁丝天线,用六根14cm的磁棒捆扎着赛进空心线圈 ...

住顶楼的就有优势了,

网友:
应该是市电谐波干扰造成的,可以在停电的时候或者在农村地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