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子管收音机空气双联电容宽联电容值和窄联电容值相近

楼主(2022-02-20):
入了台空气双联电容,卖家介绍空联拆自熊猫电子管收音机,动片15/10片。宽联宽30mm,片间距1.03mm,窄联宽16mm,片间距0.84mm,
电桥测量电容双联电容(全部旋入)窄联电容498.6PF宽联电容462.1P
瓷片电容和223P可变电容校对电桥,151瓷片电容测量值161.0P,F223P可变电容测量67.5PF/143.1PF。
用奶盒做了片电容正反对贴测量其电容大小不一样。
熊猫电子管收音机601-1电路图空气双联电容的电容值都是360P,实物照片对比相近,一宽一窄。
为什么电子管收音机空气双联电容宽联电容值和窄联电容值相近,为什么不用两个窄的双联体积更小。

网友A:
据说有讲究,窄联做振荡稳定。

补充内容 (2022-4-29 06:22):
更正,宽联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讲究,窄联做振荡稳定。

谢谢解惑,空联到手测量,想当然以为宽的电容大窄的电容小,只玩过单空气可变电容。

楼主:
电子管家里曾经的大件,接触很少,双空联这么做道理是什么,不甚了解。

网友B:
记得好像711收音机说明书里还是哪里提到过,空气可变其实并不是线性可变电容,通过宽窄连配合垫整或补偿电容可以尽量保证外差一致,方便三点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好像711收音机说明书里还是哪里提到过,空气可变其实并不是线性可变电容,通过宽窄连配合垫整或补偿电 ...

非常感谢,这个宽窄联电容相近窄联电容略大。

网友C:
小型的空气差容,片数多的那个电容要小很多呢。因为间距大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的空气差容,片数多的那个电容要小很多呢。因为间距大的缘故

谢谢,知道了空气联可变电容过去只接触过单联的,电子管收音机没有碰过,这个双联测量两个电容最大窄联电容498.6PF宽联电容462.1P差36P差别应该不算大。

网友D:
空气可变电容器,片距相对大,可以减小介电损耗,提高品质因数,用在谐振曹路中,可提高选择性。

网友E:
可是我们都习惯叫它"差容双联" 俺以为两联相差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可变电容器,片距相对大,可以减小介电损耗,提高品质因数,用在谐振曹路中,可提高选择性。

谢谢指教,二楼说“据说有讲究,窄联做振荡稳定。”+“空气可变电容器,片距相对大,可以减小介电损耗,提高品质因数,用在谐振曹路中,可提高选择性。”解释了宽窄连作用,电桥测量窄联D值比宽联小0.0001,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们都习惯叫它"差容双联" 俺以为两联相差很多呢。

测量这个双联电容后网上搜宽窄联有两联片子是等间距的应该是差容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窄连是天线回路吧? 宽连间距大,主要可以减少机震。频率也更稳定。

谢谢,不清楚为什么宽窄联容量相当怎么用

网友G:
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差容双联的经典机型为美多65A(我怀疑其电路图双联可变电容数据标反了),由于只有中波段,因此可以省掉垫整电容。如果两联相差不多,垫整电容不能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差容双联的经典机型为美多65A(我怀疑其电路图双联可变电容数据标反了),由 ...

感谢白居不易版主分享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差容双联的经典机型--美多65A

网友(2022-04-27):
引用 网友F:
窄连是天线回路吧? 宽连间距大,主要可以减少机震。频率也更稳定。

你说得对,熊猫506机宽联是振荡回路,窄联是输入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差容双联的经典机型为美多65A(我怀疑其电路图双联可变电容数据标反了),由 ...

白版主怀疑的没有错,天线回路不会是容量小的。图纸出错是非常令人烦恼的,我怀疑红星54-3电子管收音机震荡回路的中波和短波1就标错了,很令人伤脑筋。走不明白的红星高频电路,白版主能不能给以答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差容双联的经典机型为美多65A(我怀疑其电路图双联可变电容数据标反了),由 ...

上一个红星54-3电子管收音机图纸大家看一下:

网友:
这就是按照等容来设计的,带有短波波段的收音机一般要采用等容双联可变电容器,否则短波波段无法实现跟踪。差容双联的关键不在于差容,而是在于两联的变化规律不同,像这种可变还有250/290的这种差容可变都可以按照等容可变处理,因为两联的变化规律是一样的,至于为何有片距大小之分,首先两联承受的电压时不一样的,天线调谐联的电压极小,而本振还有几伏十几伏的交流电压,需要更高的耐压,另外就是本振联片距大一些,可以防止震动对电容量造成较大影响,防止本振频率和电压随着震动变化从而避免机震。

网友H:
同惠电桥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惠电桥真不错

坛友推荐买的,用着挺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坛友推荐买的,用着挺不错

同惠电桥看着不错,测量电容怎么看不见电容的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惠电桥看着不错,测量电容怎么看不见电容的D值?

谢谢,测量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模式,选用的是CP-Rp模式没有D参数,需要可选CP-D模式有D参数没有Rp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