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对长波电台有疑问

楼主(2022-02-20):
长波电台有什么优势,之前中苏关系的时候,什么建设长波电台,,,,究竟优势在哪?

网友A:
那个长波台是对潜艇通信用的,长波可以穿透海水。

网友:
长波能传的非常远,因为波长较长,很轻易翻过高山和建筑,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长波能传的最远,和短波用反射电离层不同,长波比较稳定,白天和晚上传播一样,而且没有衰减,不像短波,白天要用频率高的,晚上用频率低的,而且衰减时声音变小,实际收听体验很差。但是长波缺点是电台需要超级长的天线,超级大的功率,收音机也不好造,非常容易受到干扰,很难解决中波强台覆盖。目前没有几个民用长波广播了,长波收音机一般用中波磁棒接收,有方向性,长波本身传播的远,频谱少,从100khz到500khz之间才有400khz,除掉电台之间9khz的间隔,实际上能用的电台也就几十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长波台是对潜艇通信用的,长波可以穿透海水。

谢谢,那就是了,原来是和组那种部队,怪不得。

网友:
长波可以穿透海水,主要用于对潜艇通信。

天线长度和波长关系很大,一个长波电台天线阵列可能达到几十公里。

长波电台耗电大,按照当时估计,一个长波电台耗电超过了宁波市耗电的一半,所以必须建立独立的热电厂保证电力。

几十公里范围,独立热电厂,必须有驻军。这是最根本的。所以当时绝对不能答应,否则承认是苏军的军事基地。

网友:
长波能传的非常远。

网友:
现在只有蒙古、俄罗斯、中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保留长波电台。以前收到过蒙古164KHz、209KHz、227KHz,其中209khz信号很强。

网友:
修改中波收音机天线的频率降低到200khz能收到吗?

网友:
德生专门的pl660都收不到长波台,自制的怎么可能收到,关键就是周围没有长波电台,如果有长波电台,那么就来复再生的直放机或者矿石收音机都能收到

网友B:
https://m.toutiao.com/is/NFry9yt/ 100KHz收到的中国之声,是长波广播吗? - 今日头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ttps://m.toutiao.com/is/NFry9yt/ 100KHz收到的中国之声,是长波广播吗? - 今日头条

大家看看我收到这个是长波电台吗?

网友C:
我也很有兴趣,究竟什么样的便携式收音机可以收到长波电台?之前几部收音机都收不到长波电台信号。。

网友:
久不久想碰运气,但一直收不到长波台,坐标岭南某处

网友:
长波收到过滴滴滴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用途上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有兴趣,究竟什么样的便携式收音机可以收到长波电台?之前几部收音机都收不到长波电台信号。。

大添收音机DT701可以收到207,164蒙古长波。这是爱好者DIY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看我收到这个是长波电台吗?

中国现在没有长波广播电台,收到的可能是镜像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添收音机DT701可以收到207,164蒙古长波。这是爱好者DIY的收音机。

在网上没有找到你说的大添收音机

网友:
081厂产的收音机可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toutiao.com/is/NFry9yt/ 100KHz收到的中国之声,是长波广播吗? - 今日头条

有时间试一试,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弄个长长长长的天线配合带长波段的普通收音机就能收到,或者楼顶弄个loop天线,接收长波easy。因为昨天刚刚听了一会,两个字: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没有找到你说的大添收音机

百度就有,图片视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