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信RF400收音机中波灵敏度差

楼主(2022-02-20):
一台乐信RF400收音机以前好好的,现在开机调频和短波灵敏度正常,声音洪亮,中波只能收到2-3个强台,而且全段有轻度啸叫声,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检修?网上找了一些图片,没找到电路图,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中波灵敏度还是不高,还不如自装的威蜗套件!

可能与你居住的环境有关系吧,晚上到室外或空旷的地方再试试。
我感觉这机器不错,起码比前面德国旧机和日本机器强,晚上中波电台很多在配上自己做的“X”型天线灵敏度大大提高了。。。
16)天线和中波收音机实验.jpg
中波天线-

楼主:
印版面,没图纸

楼主:
本来发布在晶体管与集成板块的,被版主移到这里,这里人气不如那里!那里的老师比较热情!
今天换了电池,感觉中波灵敏度好了一些,是不是电压低了影响灵敏度了?还有这个大块的头机器中波磁棒居然那么迷你!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乐信RF400收音机 ,中波灵敏度确实低,但音质非常好,中波磁棒和线圈换成圆形的长磁棒和多股线圈,灵敏度提高不少。

网友B:
前段时间拆一台地球牌多波段收音机,里面磁棒只有约5cm长,太失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拆一台地球牌多波段收音机,里面磁棒只有约5cm长,太失望了

磁棒不是越大越好的,看材料的

网友:
我的乐信RF400被我拆的七零八落了

网友:
也有一个,好像还很便宜买的,电路板做工还是很工整的,比德生工整,买回来就改锂电池了,也没怎么听,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要看机器和本地的接收环境的。
去年年初我在咸鱼上买了台39块钱的全新机器性能非常好,短板和调频 ...

中波灵敏度确实很差,仅能听到中央台和本地省台!应该是出故障了,就不知道怎么下手检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波灵敏度确实很差,仅能听到中央台和本地省台!应该是出故障了,就不知道怎么下手检修?

这个机器你自己修过没有?
之前我买的机器性能非常好,但我现在金盆洗手不玩了,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你自己修过没有?
之前我买的机器性能非常好,但我现在金盆洗手不玩了,都处理了

不知道从哪下手 ,还没动

楼主:
学习了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看了老师们的解答,终于下定决心动手,检查后发现中波线圈的一个头断了,重新焊接后,中波恢复!这台机器便携式的机器用了袖珍机的磁棒,中波线圈用的纱包线也非常的细,如果能改进的话中波性能应该很好!

箭头所指线圈头断了

箭头所指线圈头断了

楼主:
感觉中波灵敏度还是不高,还不如自装的威蜗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你居住的环境有关系吧,晚上到室外或空旷的地方再试试。
我感觉这机器不错,起码比前面德国旧机 ...

谢谢!当然是在窗口和其他收音机比较后得出的RF400中波灵敏度低的结论了,自装的收音机套件威蜗818、2P3还有10元大饼机中波灵敏度都非常好!更不能和PL600比,可能真的是有故障了,就是个人水平有限,没有电路图,不敢轻易下手检修,怕把故障扩大了!顺便说一下,其实德生9700DX中波灵敏度很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当然是在窗口和其他收音机比较后得出的RF400中波灵敏度低的结论了,自装的收音机套件威蜗818、2P3 ...

其实单有线路图也没用,有条件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借助高频信号发生器对机器进行重新统调一下。。如果短波和调频都正常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单有线路图也没用,有条件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借助高频信号发生器对机器进行重新统调一下。。如果短波和 ...

多谢版主,就是没有这些专业仪器,只有万用表 ,短波和调频正常!看了要配备一些仪器,还要学习怎么用!

网友C:
最渣的调幅线路机子,哪里能有好效果?那中放电路简化的不成样子,强信号周边的弱台直接被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渣的调幅线路机子,哪里能有好效果?那中放电路简化的不成样子,强信号周边的弱台直接被吃掉。

也有许多人说这个机器的中波还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子多少钱呀?

楼主(2022-03-24):
这是39元包邮买的,以前中波正常,放了2年,中波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