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30元成本的镊子LCR数字电桥

楼主(2022-02-21):
上版由于两个通道切换太快和电路的一些原因搞的不好用,看也没几个人愿意交流都没动力改进了,偶然在别的帖子看到网友说我做的不好用,没想到还有网友关注我,我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网友,直接戳中我的缺点,这样我才有动力继续下去,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网友,这也是我喜欢BIS网友的原因。

元器件还是原来那些,我不可能为了做一个制作去特意买适合的,元器件成本不到30元,目标以30元成本达到老毛子URLC的测量范围,精度肯定达不到,贵自然有贵的道理。大家说我这目标能实现不? 一定要实话实说,不要看到我的缺点而不告诉我,不要看我笑话。

昨天重新推倒采样的程序,把通道切换期间那部分ADC采样数据丢掉,设置测量电压100mVpp,增加一个200KHZ的测量频率,测量频率200KHZ和100KHZ ADC采样率设置成2MHZ,测量频率1KHZ设置采样率1MHZ,100HZ设置采样率100KHZ,修改自动量程改成快速换档和慢速换档两个模式之间切换。

程序改到这继续改电路,昨晚上才改完,改正了原来电路运放容易振荡波形不好的缺点,但是100mVpp在放大倍数很大的时候,别的干扰可能就盖过测量信号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和别人那样选0.3 0.6甚至1V。。

在上版电路基础上修改实验

电路图

完整工程地址(相信没人感兴趣)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tree/master/gcm0/lcr_5

焊好电路,实验了下最慢的100HZ测10K电阻能正常显示,电路好像能正常运行,两个通道切换采样部分可能还有问题,读数跳动比较厉害一直不能稳定下来。

大家一定要多说缺点,知识留着会很快过时,不如出来指点指点我。

楼主:
经过washu老师的指点,终于知道了示波器上0.1V档屏幕一个格子代表什么意思,原来我搞的信号小于一个格子,现在改成略微小于两个格子,读数比原来稳定了

因为需要改电压,所以改了下滤波电路,不要着急慢慢来,先调好激励信号部分。

程序别的部分还没调好,只调好了激励信号部分,显示个固定100欧档位测100欧来看数据对不对。

不过我写的程序别人也没用,不是一个套路

电路

视频 100HZ测量100欧姆,可以看到读数比原来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用的F4,你这F0跑起来丝滑吗?

我用的这STM32F030F4P6感觉足够用了,搞不懂别人为啥用那么贵的单片机,这芯片唯一不够用的感觉就是IO口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楼主的试制进展,待时机成熟也来制作一个。

今天晚上把元件都焊上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我做的这个为了利用现有库存电路搞的太麻烦了,不如人家单电源的简单,比人家的体积大太多了,成本倒是不高,软件方面核心的功能其实都写好了,就是最近一直懒得调程序,给我改进动力的还是说我做不好的网友,努了努力几天把原来程序的一些缺点都改好了,现在又没啥动力又懒了,我发现我最大问题好像是比较懒,不过我还是会把它做成,我买了上万片贴片电阻电容,有个能测的表还是有用的。

感觉人家设计的都比我好,不过人家有的软件不开源,我的虽然开源但是汇编又比较冷门用的人不多,开发语言都不是一个套路所以别人对我做的没啥兴趣。

我这电路就是抄的许老师电桥,自己胡乱改了改,真要仿制不如直接仿制成熟方案,人家都是和专业仪器比对过的,如果想学着自己做可以自己搞一套方案,学做LCR表也能学到不少东西,我以前看电机FOC控制根本看不懂,但是学着做LCR表后再看那个原来原理很简单,底层东西很多都是相通的,我人比较懒,怕是指望不上能搞出啥好用的东西。

网友:
这技术活儿,我等只有学习的份

网友:
必须收藏研究啊好资料

网友C:
向楼主学习,这几天移植了6.03版本,但程序运行到runrounds();时,就卡住了,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楼主学习,这几天移植了6.03版本,但程序运行到runrounds();时,就卡住了,不知如何解决。

俄国那个开源电桥源代码我不懂,本坛闻太师网友深入研究过那个,你可以问问他。

我只懂汇编,和别人不是一个套路,卡住了你要调试下,插上JLINK,调试看看运行到哪里出的问题,贴上出汇编代码看看是怎么个卡住

楼主:
我也真是服了为啥这运放这么容易振荡。。C23 C28不加就振荡,但是又不能加,加了频率高的时候和频率低的时候放大倍数差很多,但是这里振荡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真是服了为啥这运放这么容易振荡。。C23 C28不加就振荡,但是又不能加,加了频率高的时候和频率 ...

去掉这俩电容用示波器看只是线粗了一点,但是看ADC采到的就尴尬了,看样子这里还得改回原来那样

100KHZ采样率,采集100HZ

网友D:
PWM变正弦波没做好吧,我的PWM变正弦波的波形就很干净,800KHzPWM八点正弦表是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变正弦波没做好吧,我的PWM变正弦波的波形就很干净,800KHzPWM八点正弦表是极限。

激励信号测的是干净的,也可能是我没示波器探头,探头是同轴线测不到干扰吧。

这个只能凭感觉了,感觉应该是干净的,我这个是100HZ,1000点,振幅180,而且前面滤波电路三个三极管全都导通,滤波电容0.5UF、0.2UF、0.4UF,感觉不该滤不干净啊,这个要是有探头测下就知道了干净不干净了。

现在没办法,进仪表放大器前加了两个102电容,原来还真不是这俩运放振荡,感觉我这激励信号可能太小了,示波器又没探头,测出来不准确,而且测有的运放还振荡,实际可能没振荡,只能靠感觉了

过滤了下干净多了

网友D:
不能用三极管吧,最好用2N7000这样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三极管吧,最好用2N7000这样的MOS

这部分是抄的老毛子的设计,看样子应该是能用,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还是要支持你的,有这种精神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A:
别人用的F4,你这F0跑起来丝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