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控收音机

楼主(2022-02-21):
钟控收音机
补修电池卡,钟已走起来。结构难点较多,尤其是频率指针很难装卸。
上海第四钟厂生产,78年11月。
钻石牌,7晶体管,一波段。
7ZK----1

网友A(2024-02-05):
引用 网友B:
这种12小时石英钟芯不能区分白天和晚上的

这可不是什么石英钟机芯,而是使用晶体管单管低频振荡器做动力的游丝摆轮机芯,这种钟也叫“晶体管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照片确实是“晶体管钟”,谢谢冰岛老师指正,多问一句:难道当时石英钟还没有发明吗?

未必当时石英钟还没有发明,当时国内的闹钟大多还是纯机械钟,晶体管钟已经很“先进”了,不是谁都会选择更精准的晶体管钟,现在电波钟也不是很贵,但大多数用户还是买更廉价的石英钟,道理一样的。石英晶体本身也是机械振子,但是石英晶体振动频率比游丝摆轮高太多了,石英钟使用石英晶体振荡器律时,必然要使用多级分频,显然在以分立元件电路为主流的年代,石英钟造价太高。

网友:
我有两台这样的,都是马蹄牌的,上海4厂出的有一台B-861,带日历定时,我每天在听,中波在北京朝阳望京,髙楼间收到好多台,我的位置也髙点23层。

网友:
这收音机不错,表盘显示还是带夜光的,就是不能用水洗,否则蓝色表盘立马变银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信号如何区别白天和晚上,目前还未找到电路的实现手段。即如果原本是想让它早上6点到7点开机,把它设置 ...

这个问题从来没哪个闹钟厂家成功解决,不论是石英闹钟还是发条闹钟,定时最大时长只有11.5小时。

网友C(2022-02-23):
用阻流圈和电容器修复输入变压器初级开路的O T L功放,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复杂化了。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用芯片控制。可是当时,至少是我国还没普及廉价控制芯片。解剖此机的 ...

表盘是12小时制,你大改一下,等于把表废了,我给你的方案是不破坏原来设计的

网友B:
这种12小时石英钟芯不能区分白天和晚上的

网友:
这收音机面板脏了千万不能用水洗,甚至不能用湿抹布擦,否则立马白板!

网友:
像是全锗管的

网友:
提供参考。

楼主:
非常好,正是及时雨!我正焦头烂额,准备测绘电路图。这下省了大事。万分感谢!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

楼主:
正在拆解修理线路板

楼主:
拆解下电路板和电位器及定时工作开关,予以修复。

楼主:
钟控触点有效。
修好了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的问题,勉强可以试机了。
功放在每个管子基极碰触都有杂音。功放电路属于有输入倒相变压器,无输出变压器的OTL电路。输入变压器初级开路。直接偶合低放----推动级正常。收音正常。
看电路推测此机的控制功能大致有:无钟控、有钟控、闹钟。前一个状态下与普通机器无差别。第二第三个状态,作用时间为一小时。
控制开关有四档,正常、钟控、闹钟、止闹。

楼主:
控制信号如何区别白天和晚上,目前还未找到电路的实现手段。即如果原本是想让它早上6点到7点开机,把它设置成早6点到7点开机。结果机器却不论早晚6点到7点都是要开机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还是存在的没解决了?

网友D:
可以加触发计数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触发计数器实现

那就复杂化了。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用芯片控制。可是当时,至少是我国还没普及廉价控制芯片。解剖此机的目的就是为了闹清楚当时12小时钟控的情况。机械控制优点是干扰很小吧!

楼主:
解剖上世纪晶体管机械钟控收音机之五
调出了闹音信号
解剖上世纪晶体管机械钟控收音机之六
用阻流圈和电容器修复输入变压器初级开路的O T L功放。收音机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阻流圈和电容器修复输入变压器初级开路的O T L功放,能具体点吗?、

看图纸,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吧!

楼主:
用阻流圈和电容器修复输入变压器初级开路的O T L功放。收音机能工作了。

网友B(2024-02-06):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什么石英钟机芯,而是使用晶体管单管低频振荡器做动力的游丝摆轮机芯,这种钟也叫“晶体管钟”。

仔细看照片确实是“晶体管钟”,谢谢冰岛老师指正,多问一句:难道当时石英钟还没有发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