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功放最大能做到多少瓦纯甲类?

楼主(2022-02-21):
1969功放最大能做到多少瓦纯甲类?假如直流工作电压是42V,6欧姆负载

网友:
求实际用过且好玩的1969电路,谢谢。

网友:
看资料40V的时候4欧姆负载最大功率可以到67W

网友:
木耳听,比不上6P1。耐听还是电子管?

网友A:
1969是纯甲类吗?看着是otl?是不是介于正常otl和甲类之间,有些类似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69是纯甲类吗?看着是otl?是不是介于正常otl和甲类之间,有些类似恒流源?

峰值电流不超过静态电流就工作甲类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峰值电流不超过静态电流就工作甲类状态

好吧。

网友B:
理论上加大电压、并管,几百瓦也没问题,我做过24伏的,听感一般,可能是我用的管子不好,我功率管用的DD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加大电压、并管,几百瓦也没问题,我做过24伏的,听感一般,可能是我用的管子不好,我功率管用的DD01

是啊,我感觉它限制条件主要是输出电容

网友:
甲乙类42V 6欧的功放能达到多大功率1969也是相似的。

网友:
42V,2A静态电流就84W功耗了。

而6Ω峰值输出功率才24W。

网友:
多大功率不重要,失真度才是最致命的。

网友C:
看过hood的一篇论文,可以到中甲的。聆听1969的几个阶段的评价:1996年前后制作了1969。进口大管和9系列的小管。第一阶段:声音圆润,舒适度很高。比80年代8000多的AIWA台式组合好听,主要是交越失真指标比AIWA高,没有听出其它差异。第二阶段:和49830场管功放比较,1969频响不如前者,高频上限不行,还镶边。低音虽软,但是配西雅士的箱子还不错。第三阶段:和瑟顿21A比较,无论是现场感还是频响都不行。第四阶段:在做人声比较时发现39830,瑟顿和几十万的设备相比背景都不干净。无意中拿出1969。。。。靠!必须认真地再做一次高功率的1969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hood的一篇论文,可以到中甲的。聆听1969的几个阶段的评价:1996年前后制作了1969。进口大管和9系列的 ...

1969路径最短,期待您的高功率1969问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1969路径最短,期待您的高功率1969问世!

1969的高频播放不是特别耐听,也只能是试试 ,看能否通过其它方法进行一定的补偿。1969背景干净程度也不如300B单端。目前听人声最好的是300B。声场清晰,定位准确。交响乐则是498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69的高频播放不是特别耐听,也只能是试试 ,看能否通过其它方法进行一定的补偿。1969背景干净程度 ...

您说的这些功放俺都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