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可以随便换吗?

楼主(2022-02-21):
两个稳压二极管,-个标示c25另一个222,可认换成1n4736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元老,c25可能是25v,222楼上也说22v,手头没有这个,可认拼吗?

不能,按型号买一个不费事

楼主:
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用到稳压管地方对电压都有要求,不可随意替换。

网友:
不能换,稳压管的稳压电压不同,4736是6.8v的,222的可能是22v的

网友:
应该先知道需要更换的稳压二极管参数(电压和功率),没有同型号代换情况下用参数值相差不能大的代替,一般替代的不要大于0.2吧

网友:
稳压二极管,顾名思义是对电压有要求的,它的稳压值是确定的,随意更换如何保证?
还有就是功率还有要求。

楼主:
稳压二极管,顾名思义是对电压有要求的,它的稳压值是确定的,随意更换如何保证?
还有就是功率还有要求。
嗨,元老,c25可能是25v,222楼上也说22v,手头没有这个,可认拼吗?

楼主:
不能,按型号买一个不费事‘
具体电压稳压值不知道啊

网友:
要求不高,或应急,可以串联到适合的稳压值使用。

楼主:
要求不高,或应急,可以串联到适合的稳压值使用。
正在马云家找呢

网友:
如果没坏的话,测一下,否则,只能看电路了,这玩意不能乱换的哟。

网友:
只要稳压值和功率和原来的管子一样就可以,关键是需要知道原来管子的参数。其实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也是有一定偏差范围的,加减0.2到0.3V的情况影响不大。

楼主:
只要稳压值和功率和原来的管子一样就可以,关键是需要知道原来管子的参数。其实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也是有一定偏差范围的,加减0.2到0.3V的情况影响不大。
手里只有15v的,刚刚在马云家买了点😊

楼主:
如果没坏的话,测一下,否则,只能看电路了,这玩意不能乱换的哟。
坏了,一个蜂鸣档响了,另一个正反一个数,

楼主:
要求不高,或应急,可以串联到适合的稳压值使用
c25有没有可能是5v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能随意代换。只能按原参数相同的代用,抛开电流和功率不管,假设一个电路,电源输入是15V经过一个电阻和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之后得到5V电压供给一块IC正常工作。可以知道这个稳压二极管是5V的,如果把这个稳压二极管换成6.2V或者是8.2V的那么极有可能或者肯定会损坏后面的IC。如果换成3.2V或者2.8V的呢?那么IC也有可能或者必然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c25有没有可能是5v的

c25应是25V的稳压管吧。看看相关电路用的滤波电容的耐压值就可以判断

楼主:
稳压二极管不能随意代换。只能按原参数相同的代用,抛开电流和功率不管,假设一个电路,电源输入是15V经过一个电阻和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之后得到5V电压供给一块IC正常工作。可以知道这个稳压二极管是5V的,如果把这个稳压二极管换成6.2V或者是8.2V的那么极有可能或者肯定会损坏后面的IC。如果换成3.2V或者2.8V的呢?那么IC也有可能或者必然不会正常工作。
肯定的,不是烧坏,就是不工作

楼主:
c25应是25V的稳压管吧。看看相关电路用的滤波电容的耐压值就可以判断
是5.1v的,查到了

网友:
如果是 5C2 就是5.1v的。
222估计代表 22-2 ,21.6—22.6V的。

日立稳压二极管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6513081dfad6195f312ba6e2.html

网友:
我以前试过换稳压管,提升5%的电压可以,

楼主:
已解决,还是不太懂这个,原来c25是5c2是5.1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