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40个3AX31到了

楼主(2022-02-21):
买的40个3AX31到了,大部分是3AX31A的,也有个别3AX31C,3AX31S,3AX21S,3AX22J

一半长的一半短的,短的有个伞型标志,长的有个三角形T

3AX21S和3AX22J

3AX31C和3AX31S

初步测试16个长管8个是好的,另外8个hFE是个位数;19个短管13个是好的,另外6个hFE是个位数,也就是40个有24个好的,16个坏的。

网友:
那几只HFE个位数的管子不一定坏,有可能是e、c脚接反了。最好用表仔细测一下、确定管脚......
这种老锗管穿透电流大较为普遍,放大倍数低的也常见、一般在30~40倍,但HFE只有4~5倍的不多见,通常是测试管脚不对。
反倒是那些HFE150倍左右的管子需要确定穿透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
借楼主的东风,说两句闲话,锗管和硅管在收音机或功放的应用都有举不完的实例,但那个材料好,不用质疑,硅材料管完胜锗材料管(不探讨最近开发的锗材料半导体器件),其实在这个论坛玩的是情怀、是几十年前的技术,高兴就好,好比钓鱼、养花一样。任何电子器件都有优缺点,是辩证关系,没有好坏,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发挥出其特点。我也先后买了锗管上千只,只是为了体验以前的感觉。

网友:
这么多的管子,不知能挑选出几对可用于推挽功放的?推挽功放对管子的要求较高。放大倍数要一致,穿透电流要一样,对温度的敏感性也要一致。如果能测量线性,则线性也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色标啊,估计连出厂检测都没做

有些有,有些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掉色了

楼主:
随便测试一下6个就有三个坏的

网友B:
要这么多干啥呢,可以用3DG201代替呀

网友:
没办法,那个时候,一般工厂的质量就这样啦。我的老师以前搞导弹,她去一家晶体管厂收三极管,一盒子100个,只挑出一个来。

网友:
要这么多?够用一辈子啦

网友C:
不一定坏哦。上机试一下。

网友D:
只要二个结好的,再用指针表红表棒接C,黑表棒接e,b悬空,指针偏转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多干啥呢,可以用3DG201代替呀

买一个也要一两块钱,10个就一二十块钱,加上邮费就三十块钱左右,还不如买40个二十块钱加邮费话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二个结好的,再用指针表红表棒接C,黑表棒接e,b悬空,指针偏转越小越好。

测试不行就不勉强,反正有几十个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坏哦。上机试一下。

测试不行就不勉强,即使能响心里也不踏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多干啥呢,可以用3DG201代替呀

这个没法代替吧

网友E:
那个年代的pnp锗管,其贝塔值都是30-40;40-50,超过60都是顶呱呱的管子了。现在这些管子随便一测都有一百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年代的pnp锗管,其贝塔值都是30-40;40-50,超过60都是顶呱呱的管子了。现在这些管子随便一测都有一百 ...

那个年代散卖的都是挑剩下的,品质好的都共给工厂用了,现在卖的很多是大工厂库存货,所以品质相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也要一两块钱,10个就一二十块钱,加上邮费就三十块钱左右,还不如买40个二十块钱加邮费话说啊

这个思路倒是对头,多几个备用,估计以后不用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