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的环形电源变压器有铜箔屏蔽层吗?

楼主(2022-02-22):
由于没有用过环变,现有台胆机考虑用环变,具有功率大等优点,所以问下用过的都说说。

网友:
一般的都没有这层。除非是定制或者要求高的才有。

网友:
胆机用环形变压器是不是得定制???

网友:
胆机电源部分用环牛,好处多多,一漏磁少,对外部干扰几乎忽略,二由于铁芯整体很实,没有EI变压器的铁芯噪声。最大的缺点是线圈人工绕制困难。

网友:
环牛线圈也是机器绕的

网友:
不符合传统制造

网友A:
胆机用环变效果很好,发热低噪音小,但是因为无法浸漆,所以要考虑耐压问题

楼主:
那这么说环变是没有屏蔽的。

网友:
变压器有两种静电屏蔽加入方法,最好的是铜皮,其次是加绕一层线圈,单端接地。CD铁心自己加上就是了,没什么难度的事。

楼主:
CD铁芯加屏蔽很容易,但CD铁芯不适用做胆机电源,想买产品的环变,一句话省心。

楼主:
今天终于又看到雪了,虽说称不上瑞雪兆丰年,但对农作物还是有益无害的,就是蚊子也会少点,可惜这雪没多大。

网友:
现在的不偷工减料就不错了,还做铜箔屏蔽,老日本好功放里面的才有。上无27厂的老方牛我拆了一些也很少见过有屏蔽层的。不知道是不是个别有屏蔽层?

网友:
买的就没有,好想只有一层绝缘胶纸

楼主:
刚才问了下厂家,没有屏蔽。

网友B:
这个是带屏蔽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带屏蔽层的

多少VA的?有连接pm下。

网友C:
不需要屏蔽层,听不出有什么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屏蔽层,听不出有什么交流声。

胆机对交流电的电磁干扰比晶体管机更敏感些,晶体管机有大电容器压制,而胆机没有大电容可用。

网友:
屏蔽的功能是防止整流过程中产生串扰,只要干扰到不了整流器就没什么大问题,与二极管串的磁环,并联的RC吸收都是有作用的。

网友D:
要求很高的直接用R变压器!!!如果你追求极致而且不怕花钱,那直接淘宝定制O型变压器!!!环变比不上前面2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很高的直接用R变压器!!!如果你追求极致而且不怕花钱,那直接淘宝定制O型变压器!!!环变比不上前面 ...

R变压器上次一台胆机用了,有交流电噪音,好不容易消除后,没过几个月又烧了,定制还是号称200W的,结果用在130W的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机用环变效果很好,发热低噪音小,但是因为无法浸漆,所以要考虑耐压问题

环牛同样可以浸漆。初次级之间的绝缘带用纱布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了下厂家,没有屏蔽。

厂家一般不会做带有屏蔽层的环牛。还是工艺的问题。手工绕制加屏蔽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变压器上次一台胆机用了,有交流电噪音,好不容易消除后,没过几个月又烧了,定制还是号称200W的,结果 ...

那是变压器有问题而已。所有传统变压器,论性能最顶级的是O型,其次就是R型。

你实在定制不到,就自己到手以后,淘宝上买一点0.1mm到0.2mm的紫铜带(价格不贵),整体全部包绕变压器(紫铜带内加一层高温绝缘带,绕电机那种就行,金手指胶带也行),接头处用大功率烙铁焊锡焊接,然后再接地就行了(所有变压器都可以如此搞)。如下图我的电源进线滤波器这样子(图上是厂家搞的,不是我自己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VA的?有连接pm下。

我这个是2手的

网友:
我这个是2手的

网友:
环牛没见过屏蔽层的,不过影响不大,交流敏感更注意的是供电回路布局上面,确实要的话自己买个铜带膜裹粘一圈也行,tb上有单独卖带背胶的铜箔带。

网友:
好像成品环变是没有的

网友(2022-03-24):
拆了二次线圈自己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