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中波用什么天线

楼主(2022-02-22):
各位老师好,数调收音头用什么天线,哪位有制作尺寸麻烦您给发一下,谢谢。

网友:
中波天线你能带的起?????这么长的天线

网友:
中波一直不需要天线

网友A:
数调机中波天线一般都是两个接头,在现代开关电源时代,己无法使用室内天线.

现介绍一种很好的室外天线,使中波收音能达到四十年前中波收音水平.

在数调机天线部接馈线是从前电视机用有外网内中央芯线的连线.无线行业名称为〝RG59〞,

连到阳台上/窗外/楼顶层.然后接一个单枝铜线弯成的垂直掛/而远离建筑物的大环两端点即成.

环的尺寸可以从窗框大小直至二三米,越大灵敏度越劲,但如没条件,大小不到一个窗框,建议改为

松散两圈,又再没条件,只面盆大小,建议改为松散三/四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调机中波天线一般都是两个接头,在现代开关电源时代,己无法使用室内天线.

现介绍一种很好的室外天线,使 ...

版主能发个天线实际图片吗?

网友:
试验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做个蛛网就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调机中波天线一般都是两个接头,在现代开关电源时代,己无法使用室内天线.

现介绍一种很好的室外天线,使 ...

版主能画个简易天线图也行,我想照样儿做一副。

楼主:
后面是4个接线夹子Fm.Am和2个接地,临时用软线搭了个圈50公分左右,能收到几十个台,但都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是4个接线夹子Fm.Am和2个接地,临时用软线搭了个圈50公分左右,能收到几十个台,但都有噪音。

用馈线把圈圈从室外引入,噪音就逃跑得一干二净,台数还可多一倍,把圈圈加大三四倍,电台数又会

增加几近一倍,而且有些强台收台后,此频点原来还压住一个极远的电台,很好玩的;中波大环接收-----

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无线艺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能画个简易天线图也行,我想照样儿做一副。

矿石区有个巨天线皇.有它几分之一,巳经极好了.例如;它中间那个固定环那么大小,己不错,可收千里之外

楼主:
用铝条做一个四方形的个窗户一样大,不知可行?

网友C:
中波有什么电台值得用这天线去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有什么电台值得用这天线去接收?

我也不晓得有什么电台,好奇害死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