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0):
分析信号和电路的办法有许多,示波器是时域测试仪器、频谱仪是频域测试仪器。不同的角度分析同样一个信号,虽然结果可以互译,但每种方法都有自己适应的场合。
通常最基本的仪器是示波器,观察信号的波形、频率、幅度等。但信号的变化非常复杂,许多信号是用示波器检测不出来的,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信号F,从理论上来说,它是由频率F1、电压V1与频率为F2、电压为V2信号的矢量迭加。从分析手段来说,示波器横轴表示时间,纵轴为电压幅度,曲线是表示随时间变化的电压幅度轨迹,这是时域的测量方法。如果要观察这个信号的其他信息,比方说谐波的组成,就要用频域法,其横坐标为频率,纵轴为功率幅度,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频率点上功率幅度的分布,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或是多个)信号的频谱。通过这个频谱,我们就能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信号、了解各种电路对信号的响应。
频谱仪就是一台扫描式接收机,与收音机类同。收音机选电台听声音,频谱仪搜索无线电信号用显示器看谱线。上面的网友用频谱仪接收到的广播信号,每根谱线代表一个电台信号,谱线的高低表示信号强度(Y),谱线在X轴上的落点就是电台信号的频率。所以,通过谱线,我们可以知道信号的频率、功率、调制、相互之间的关联(基波、谐波)、稳定度、杂波.............。所以,一台基本的频谱仪也是一台很好的频率计、毫伏表(微伏表)、功率计...........。频率计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几个微伏就行(通用频率计可不行!);作为微伏表,几个微伏的信号也可以准确测试........;如果有跟踪源,就是一台不错的扫频仪,而且性能比通用扫频仪强的多,比方说动态范围、频率宽度等等。频谱仪有很宽的频率范围,一般的通用仪器很难做到。
一个简单的例子,捣弄收音机中的混频器,利用频谱仪就可以十分简单的了解到混频之后的信号有那些产物,这些产物互相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电路适合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扫频仪也可以看做是频域测试仪器,不过他不是直接针对信号的,而是利用信号去测量电路与网络的幅度频率特性。
更加细致和深入的了解,需要去阅读专门的书籍。
错误之处,敬请赐教!

楼主(2022-02-22):
该频谱仪可以与电脑连接。最高的谱线是信号发生器提供的100MHZ,因为用天线接受测试的,所以那些幅度较低的谱线为干扰或FM广播信号。

网友:
高性价比!值得拥有、赞一个!

网友A:
想请教一下,用这些频谱仪能不能测到“周林频谱仪”里面的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用这些频谱仪能不能测到“周林频谱仪”里面的频谱?

周林频谱仪是红外线加热的东西,红外光有自己的光谱,也许用光谱仪器能够给他评估。

这玩意没有那么神奇,炒作的结果,还记得一种叫做场效应治疗仪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林频谱仪是红外线加热的东西,红外光有自己的光谱,也许用光谱仪器能够给他评估。

这玩意没有那么 ...

对,一直怀疑,而且很贵,所以没有买。买了150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绝对需要。

两位老大都说应该有,我买一个学习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位老大都说应该有,我买一个学习怎么使用

欢迎入坑!

网友D:
能结合具体场景介绍下就好 了

网友:
这个万用表可以有。

网友E:
老师,这个宝贝哪里有的买,我要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这个宝贝哪里有的买,我要买一个

淘宝搜索:tinySA频谱仪。一般就可以找到,选择价格便宜的。

下面是我买的店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b87bc59ebd

网友:
小萨迷你频谱仪(tinySA频谱仪)应用简介

网友:
我有一台,不到300价格,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结合具体场景介绍下就好 了

将从网页复制的“测量示例”贴上来。

测量示例
以下是tinySA可以做什么的一些例子
•        测量谐波
•        测量频谱纯度
•        测量相位噪声
•        测量三阶互调
•        测量智商平衡
•        测量无杂散动态范围
•        测量低频
•        捕获 ISM 传输
•        调整扫描设置
•        同轴电缆冲击
•        通过AE5X测量Ultimate3发射器的谐波含量
•        测量 FM 偏差
•        测量 AM 调制
•        测量一个 dB 压缩点
•        添加 LNA
•        使用跟踪发生器测量混频器
•        测量放大器的噪声因数
•        校准低输出电平
•        添加监听功能

网友:
今天又看见这个帖子了,频谱价格真诱惑人,但是我等知识仅仅收音机水平,如何应用到收音机DIY中去?

楼主:
试验了一下信号发生器功能,很不错!

在100KHZ-350MHZ频段,可实现调幅、窄带调频、宽带调频等功能,电平调节最小为1dBm步进,输出最大-7dBm、最小OA-76dBm、频率步进可达10HZ,调制频率从60HZ到7KHZ。这些参数比小日本的那些锁相信号发生器的指标还要高!

我测试用的是一台古老的模拟频谱仪,中频带宽是500HZ,必须打开机器的锁相开关才能勉强稳定谱线,模拟机器做到这样就不错了。

如果增减几个小元件,该频谱仪可以用作广播接收机(收音机),资料中有具体的说明。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该频谱仪的扫频功能,可以设置成对称扫频,中心频率、扫频宽度、扫频时间根据需要去设置,与示波器配合(最好是数字示波器),就可以组成一套不错的扫频仪!

这只小巧的玩具,人小鬼大,可以实现四大大功能:1.频谱仪(自身完成);2.扫频仪(配合示波器);3.AM/FM信号发生器;4.AM/FM广播接收机(需要稍微动动手)。基本频率范围为50KHZ-350MHZ,可以扩展到960MHZ。笔者对50KHZ-350MHZ进行了试验,觉得性能不错,完胜常用的台式仪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该频谱仪的扫频功能,可以设置成对称扫频,中心频率、扫频宽度、扫频时间根据需要去设置,与 ...

楼主多试下待你熟练后分享使用教程,到时我也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多试下待你熟练后分享使用教程,到时我也买一台

tinySA频谱仪的网站有详细的资料,那就是教程!

熟练的使用仪器,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我在这里仅仅是抛砖引玉,最先去吃这个螃蟹,试验证实了tinySA频谱仪是一台不错的仪器。

我对一些传统仪器并不生疏,哪怕七十多岁了,对现代的数字仪器兴趣不减当年,现在买这些,纯粹是为了玩。玩这类新型的东东,在这里与朋友们一起玩,既可以打发时间,又能防止老年痴呆!

老年朋友被骗就会入坑,年轻的朋友还是先把家顾好,当然顾家的同时,别忘了要不断的更新。

欢迎朋友们切磋!

楼主:
这么好玩的东东,捧场的不多!

继续,仔细阅读资料,并通过试验,这款小仪器可以添加跟踪源,用作扫频仪的时候不需示波器配合。

网页资料中提到外接混频器组成跟踪源,理解组成的原理,不难推测该频谱仪设置在0-350MHZ频谱测试时,机内的第一扫频本振可以从H端测试接口输出,这个本振就是0-350MHZ频谱测试的本振,能够很好的同步,所以只要外接精确稳定的固定频率振荡器再+混频器,就可以产生与频谱测试同步的扫频信号,实现了跟踪源的功能。

欲要获得更好的效果,可在混频器后加接滤波器、可控增益放大器、可调衰减器。花费不是太大,倒是值得折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好玩的东东,捧场的不多!

继续,仔细阅读资料,并通过试验,这款小仪器可以添加跟踪源,用作扫 ...

不用这复杂吧,用一个白噪声模块就可充当跟踪源了.淘宝上有,百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这复杂吧,用一个白噪声模块就可充当跟踪源了.淘宝上有,百元左右.

谢谢朋友支招!

早前买来用过,显示效果不理想,没有跟踪源好。我准备进行一些实验之后,确定好电路、绘制好PCB,请厂家打板,做成一个实用的系统。

网友:
也入了一台这款频谱仪,还在路上,应该很有玩头的。关注此贴!

网友E: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Listen
网站上说的是不是可以直接有收音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Listen
网站上说的是不是可以直接有收音机功能

是的,打开增加几个元件,弄一个耳机插孔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很多老先生的贴子,受益匪浅

网友B:
继续关注中,早想买一台频谱仪,就是觉得太贵了。

网友H:
己入手一台,跟楼主学习频谱仪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关注中,早想买一台频谱仪,就是觉得太贵了。

这个便宜啦,参数指标很实用,一般业余使用没问题。我是一个多月前买的,这几天折腾,深入菜单验证各种功能,操作很友好,机器很稳定,没有出现卡死之类的弊病。而且该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虽然是英文,用Edge浏览器就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翻译的很准确,如果不懂英文,可以将网页资料复制保存起来。网页做的很好,菜单一级级深入进去,都有链接,直接点击就翻开下级菜单。一些比较专业的俗语,网页中也有链接解读。很少看到做的这么细致的技术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己入手一台,跟楼主学习频谱仪知识。

欢迎入坑,相互探讨、共同切磋!

网友I:
不错的仪器,在哪买的,可以说一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的仪器,在哪买的,可以说一声吗?

26楼已告知了买的地方。

网友:
关注好久了。在这家店买了一个天分。

网友:
本地调频台频谱

网友G:
我的也到货了.试了一下相当滿意.指标确实不低.噪声地板在-100dbm以下,扫描速度也不慢,有专业水准了.

网友H:
哔哩哔哩上有中文讲明书!

网友:
买了一个还在路上,到了先改成收音机。再和老师学使用。

网友:
这东西没网分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哔哩哔哩上有中文讲明书!

国外的视频打不开,国内哔哩哔哩有部分视频,tinySA频谱仪主页上资料很详细。

网友F:
也入坑买了一个,希望不会让我失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到货了.试了一下相当滿意.指标确实不低.噪声地板在-100dbm以下,扫描速度也不慢,有专业水准了.

是的,说有专业水准毫不夸张!AM/FM信号发生器、扫频仪、频谱仪,高频毫伏微伏表、功率计、频率计、广播接收机......。比万用表更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入坑买了一个,希望不会让我失望呀

欢迎入坑!不会失望的,除非你的要求脱离实际。

网友:
这个东西要收音了,和孔雀石有啥区别

楼主:
设置频谱仪为低波段(0-350MHZ)频谱测试,高波段输出433.9-783.9MHZ扫频信号,这个信号实际上是频谱测试时的本振信号,同步于低波段的频谱测试,因此,利用混频器,混频器的三个端L端接固定频率433.9MHZ信号,R端接频谱仪的高波段端口,I端接频谱仪的低波段输入端,就组成了跟踪系统。试验的结果证明,这个跟踪系统也能够完成一些测量。笔者试图作为扫频系统使用,出现了一个问题,分段扫描时幅频曲线总在地平线上,虽然曲线显示的电平正常,如果测试谐振电路又会怎样?

原理上没有问题,达到实用还需要继续实验。

楼主:
用一台比较标准的信号发生器给频谱仪输入信号,不同的频率电平误差很小,几乎不敢相信!应该不会是巧合吧!高频电平测试,以往的经历通常误差会较大。频率精度,误差也不会太大。如果这两个参数有保障,我们用来测试就可以不用担心了。

提示一下,信号发生器用dBuv显示,为107dBuv,对应的dBm是0dBm。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设置频谱仪为低波段(0-350MHZ)频谱测试,高波段输出433.9-783.9MHZ扫频信号,这个信号实际上是频谱测试时 ...

刚刚按你的方案做了.结果一样.经查,高波段口无输出!
经试验,低波段口设为输出囗时,无论定频还是扫频,高波段口都可跟随输出
比低波段口高433.8兆(实测值)的信号.但是低波段口设为频谱仪模式时,高波
段口无法开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刚按你的方案做了.结果一样.经查,高波段口无输出!
经试验,低波段口设为输出囗时,无论定频还是扫频,高 ...

我临时组成的电路产生跟踪信号,测试中心频率10MHZ、带宽3KHZ的晶体滤波器,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证明跟踪扫频是可行的。

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LO信号频率,试验结果是433.800MHZ,必须精确稳定,哪怕是1KHZ的偏差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再就是前面帖子中提到的扫频信号轨迹问题,可能是仪器的电平参考线随着实际电平自动在变化适应。

如果能用频谱仪自身的屏幕实现跟踪扫频,就省掉了连接示波器的麻烦,还可以充分利用仪器本身的数据分析功能,本人觉得折腾应该是有价值的。增加一个混频附件,花费不会太高。

网友F:
我的也到货了,还在摸索中。希望楼主把它作为扫频仪的操作教程详细分享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到货了,还在摸索中。希望楼主把它作为扫频仪的操作教程详细分享一下呀

又一个入坑的!

将这个频谱仪设置成扫频状态,与示波器配合(最好是数字示波器),参考用函数信号发生器扫频的方法。我贴子的左下角有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08896&extra=我的帖子里有类似的帖子,坛里也有许多可以参考的帖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tinySA频谱仪。一般就可以找到,选择价格便宜的。

下面是我买的店铺:https://item.taobao. ...

楼主老师:如果要学习频谱仪使用,有哪些书籍可以参考?我买了一个tinySA和一个20db衰减器(同楼主购买的店铺),先在家开机试试好坏,只测到家里24M处有讯号,放个红灯2701收音机在边上接收电台,没有测到收音机的本振信号。对这种仪器还没有相关知识,想自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老师:如果要学习频谱仪使用,有哪些书籍可以参考?我买了一个tinySA和一个20db衰减器(同楼主购买的 ...

老师不敢当!

测试FM调频台,这个频段的干扰小的多,AM波段干扰较大。你测收音机的AM本振,可能干扰大不好分,需要设置一下频谱仪,菜单内有一个测试低频的科目,你仔细看看操作方法,再就是用天线紧贴收音机外壳。

参考资料,我以前都是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学习的,以后也找到一些书,几年前网购了几本书,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

测试FM调频台,这个频段的干扰小的多,AM波段干扰较大。你测收音机的AM本振,可能干扰大 ...

谢谢了!5本书书名已经下载,这tinySA要学的还很多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临时组成的电路产生跟踪信号,测试中心频率10MHZ、带宽3KHZ的晶体滤波器,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证明跟 ...

楼主的实验证明此扫频方案切实可行.这图中水平扫描基线电平有点低,有干扰.你后来的实验未见类似图,不知如何.

网友K:
这个转换接头,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转换接头,哪里有?

超版老朋友,这种转接器在淘宝搜索“转接头”一般就可以找到。高频同轴转接头品种太多,常用有SMA、BNC、N....系列的,相互之间的转换就靠这些转接头,即使是业余备几只会带来许多方便。上传的一份同轴转接头资料是从网上找来的,可以参考。

以下链接是我曾经买过的商家: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5b87bc5ae2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b87bc513a2

https://shop373546051.taobao.com ... p;scene=taobao_shop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转换接头,哪里有?

上午继续进行了一些实验,拍摄了一些照片,照片进行了简单的说明。

简单的总结一下实验的收获。要想实现跟踪信号发生器功能,理论上没有问题,具体实施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满足一些条件,根据自己的理解贴出来,与各位朋友切磋探讨。

根据该频谱仪的功能,设置仪器工作在低波段频谱测试状态时,机内的第一本振(扫频)信号就连接到高波段输出口。假设频谱仪频率设置范围为0-350MHZ,高波段接口输出的信号频率就始终高一个中频(频谱仪低波段的第一中频)频率433.9MHZ,即0+433.9至350+433.9.这个信号实际上就是频谱仪的第一本振。

如果我们外接一个混频器,混频器的LO端接433.9MHZ的固定频率振荡信号,RF端口接频谱仪高波段433.9-793.9MHZ信号,IF接到频谱仪的低波段输入接口,IF输出的信号就是差频信号0-350MHZ,这个信号是通过混频器产生的,与频谱仪内部的第一本振同步,产生的信号就叫做跟踪信号。这个信号根据仪器的设置,可以工作在点频、扫频状态,这个扫频信号就可以用来进行幅频测试。传统扫频仪因为是宽带接收,对扫频信号的频率漂移不是很敏感,不会影响幅频图形,频谱仪的跟踪信号扫频测试,接收显示电路宽带到窄带的(中频滤波器),跟踪如果产生较大误差,幅频曲线就会走样,甚至无法显示出来。这一点的不同,就对跟踪源中LO信号、RF信号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必须频率准确、稳定。所以,跟踪源的实施,首先就是找到廉价的433.9MHZ晶体振荡器(实测433.8MHZ).

联系过商家,可以提供200MHZ以下频率的温补振荡器,需要自己倍频获得433.8MHZ、输出大于等于8dBm的纯净信号。这个是实施跟踪源的关键!混频器有成品可买,二手的不贵,频率要求也不高。电路中需要的高频放大器淘宝不缺,一只类似贴片三极管那样的放大器大约有10dB左右的增益,频率可达几个GHZ以上,还有一个问题是自动电平控制电路,不小于40分贝的衰减器。这些组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下面的贴图,是上午试验的部分结果。
LO频率偏差1K出现两个谐振曲线
LO频率偏差1K出现两个谐振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实验证明此扫频方案切实可行.这图中水平扫描基线电平有点低,有干扰.你后来的实验未见类似图,不知如 ...

回复你的帖子,因为回复超版的帖子,也一同回复给超版了。

今天的实验,验证了跟踪源的可能性。手头刚好有一块ATX频谱仪的跟踪源电路板,与爱德万频谱仪连接起来做过实验,看看能不能与这台频谱仪连接起来。
HM5010-5011频谱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你的帖子,因为回复超版的帖子,也一同回复给超版了。

今天的实验,验证了跟踪源的可能性。手 ...

  仔细看了你今天的实验,几种LO源性能相差很大.看来要做出最终成品工作量不小.成本也不会太低.
看到一款白噪声源,商家提供的数据看起来还不错.如果能用就简单了,二个波段都能用得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临时组成的电路产生跟踪信号,测试中心频率10MHZ、带宽3KHZ的晶体滤波器,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证明跟 ...

也入了一台,看您图中舍不得撕掉原配膜 ,估计是舍不得划那个屏吧,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贴个膜 ,但是我的孔雀石贴膜 后触摸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入了一台,看您图中舍不得撕掉原配膜 ,估计是舍不得划那个屏吧,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贴个膜 ,但是我的孔 ...

怕使用有问题好退货。

楼主:
继续验证跟踪源,实验证明,采用一块混频器加放大器的成品模块,调整了宽带放大器的负载电感值,要求不高可以实用了。

分别实验了几种混频器,成品混频器模块,发现IF输出低端跌落太大,经过分析测试,宽带放大器的负载电感取值不适合这里的要求,原本用于更宽频带的混频,没有考虑几百KHZ的低端,将原配1uh的电感更换成56uh,低端的增益解决了,0-350MHZ扫频幅度起伏不大,即使不对IF输出稳幅也可以用。参看《宽带放大器提升低频之后》图片。

在没有改造之前,参考图片《成品带放大器的混频器跟踪信号》,低端增益低,在500KHZ处还有吸收峰。经过处理之后,问题得到解决,乃原来的成品输出负载失配所致。

使用无源混频器,信号幅值比较小,使用受到限制。参看《无源混频器》

同时还用AD831成品混频器试验,频响太低,频率高低端电平相差太大,即使用AGC电路,不一定能将电平线弄得平坦。参看《无源混频器》。

在进行试验时,要注意频谱仪的相关设置。记得打开频谱仪内部的LO输出开关。

准备用AD8367做一个自动电平控制电路,扫频仪输出信号的幅频图形、电平线平直才能减少许多误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继续验证跟踪源,实验证明,采用一块混频器加放大器的成品模块,调整了宽带放大器的负载电感值,要求不高可 ...

   用IAM810芯片焊了一个混频器,LO用4351方波信号源.试了一下性能还算不错.
对LO要求不高,频率偏差只影响曲线的频率读数,对曲线形状沒什么影响.
   分三段扫了一下,测了一只20M晶振,基本上还行.

网友:
这个小玩意我感觉接扫频信号发生器看通道频谱带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IAM810芯片焊了一个混频器,LO用4351方波信号源.试了一下性能还算不错.
对LO要求不高,频率偏差只影 ...

你采用的IAM-81008混频芯片性能更好,电路更简洁,LO驱动功率-5dBm就行,IF输出电平可达-20dBm,你的照片中显示的幅频图形电平波动不大。

我采用的无源混频器ADE-11A,LO驱动功率要+7dBm,对振荡器要求高一点,泄露会更大。IF输出需要外接放大器,没有片类采用放大器的好。

我手头有MC13143的芯片,LO驱动功率-5dBm,IF片类没有放大器,外部电路稍微复杂一些。

比较起来,你采用的芯片更好!值得推荐!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IAM-81008混频芯片价格不贵,我也得去买几片。二极管无源混频器虽然有一些优点,不过在这里好像不尽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M:
信号发生器如果带双端口输出更好了

带双端口输出怎么理解?不是太明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采用的IAM-81008混频芯片性能更好,电路更简洁,LO驱动功率-5dBm就行,IF输出电平可达-20dBm,你的照 ...

  这个自制的IAM810混频器,配合小萨作扫频仪使用,效果满意.今天将其装盒子了.
可以就这么用了.谢楼主推荐和开发思路.
(怪,图片上传都莫名转了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自制的IAM810混频器,配合小萨作扫频仪使用,效果满意.今天将其装盒子了.
可以就这么用了.谢楼主推 ...

祝贺你成功!

我设想的稍微复杂一点,我在等网购108.45的有源晶振,AD8367+AD8361+AD820组成的AGC放大模块,IIAM81008混频器。开始是想买齐元件、绘制好PCB后自己装配的,与买模块花费大概差不多,也许使用模块相对省事一些。手头有现成的铝制品机壳,有仪器上拆下来的电控可调衰减器,内部装上锂电,做成一个小型的整体。

我也有一个ADF4351的信号源,配置上去也不错,基于减小体积不想这样做,用晶振提取谐波作为LO信号源。AD8367放大模块资料介绍能有最大45分贝的增益,但是输出是200欧姆,与50欧姆不兼容,要用射随器或者放大器匹配,希望能给出7dBm(50欧姆500毫伏)或者更高一些电平的输出。........,这些只是预计,要等器件到了之后分别测试有关参数之后再来定夺。

还有一个期望,就是频率低端能够低于100KHZ较好。

网友G:
   各位小萨机友,此机高波段如何校准?说明书中未找到相关内容.
测同一个300mhz信号,高波段电平值-7.9dbm,低波段-1.4dbm.低
波段是校准过的.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位小萨机友,此机高波段如何校准?说明书中未找到相关内容.
测同一个300mhz信号,高波段电平值-7.9dbm, ...

高波段还没有去折腾,只是从资料上了解到采用的是低中频接收,干扰不少,性能比低波段差。

低波段的性能还是不错的。等低波段的跟踪源弄完后再来探讨高波段。

昨天收到有源温补晶振,今天测试遇到了麻烦,买来的晶振输出信号频率产生晃动,根据晃动的表现不难推测,内部电路采用的是频率合成电路,电路不能很好的锁定造成。

将电压降低到3伏以下到2伏,频率就稳定了。回头查厂家给出的资料,供电电压为3.3伏或5伏,于是咨询卖家,先是断然予以否定有这种现象,接着就怀疑我的操作,理由还不少,就是不去假设他们的产品可能有BNG!

贴上我与卖家的对话,供朋友们品味!哈哈哈................

网友:
有点意思的TINYSA频谱仪

网友G:
别沉下去呀,楼主的跟踪源进度如何,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沉下去呀,楼主的跟踪源进度如何,关注中.

谢谢关注!

备齐元件后做了一些实验,掌握了一些数据,然后将实验结果合起来,组成了两种方案的跟踪源,测试结果还不错!

一种方案采用了具有自动增益控制的放大器AD8367,输出可达0dBm以上,由于有AGC,低端1MHZ以下可以满意工作。由于采用的器件多,特别是高频宽带放大器,再加上电控衰减器,耗电8.4伏、电流接近500毫安,成了电老虎,不利于用锂电供电。

另一种简易的方案,没有使用衰减器,没有采用AD8367,只在混频器后接了一级放大,输出电平较另一个方案小,1MHZ以下低端效果差一些,耗电只要150毫安,机内直接装上1300毫安的锂电。这个还有一个特点,LO振荡器信号没有直接接到内部的混频器,而是用接口输出,再用电缆接进去,拆下电缆停止机内LO振荡器,可用外来信号源作为机内的LO。由于机内的振荡器可关闭和外接,因此可单独作为混频器用来进行其他的实验。

细节方面明天再来介绍。这里给出几张图片。

楼主:
tinySA频谱仪是一款非常实用的小仪器,仪器设计者对购买者利用它进行DIY考虑的很周全。稍加动手,就可以增加AM/FM收音机功能;对他的电路原理稍加注意,你会发现,设计者为你留好了扩展功能,比方说,在LOW低波段工作时,HIGH高波段同步输出信号,与低波段相差一个中频,而且输出功率可调(有6dBm、9dBm、12dBm、16dBm四档选择)。低波段工作在点频状态时,高波段对应输出高于低波段一个中频频率的信号;如果低波段工作在扫频状态,那么高波段就时时刻刻跟踪着低波段,这是非常有用的!

tinySA频谱仪可工作在信号发生器状态,具有AN、FM(宽带和窄带)调制功能,作为点频信号发生器是很不错的,比那些专业的传统锁相信号发生器要强(广播波段的频率范围为100KHZ-110MHZ0),更是远远抛下传统模拟信号发生器(比如XFC-6),还有那些教学信号源如XG-25,淘宝还有一些“现代”模拟信号源,仅仅是弄了一个频率计安上去,卖价还不低........。

tinySA频谱仪扫频信号发生器也是不错的,可惜不能利用自身的显示器显示曲线图,需要配置示波器作为显示器,用数字示波器,也可用长余辉慢扫描模拟示波器,但数据无法从外带的显示器上直接读出,tinySA频谱仪屏幕上的数据测量功能(主要有频率、带宽、电平值)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扫频仪是在仪器外部测试电路幅频曲线(比方说滤波器),而频谱仪是在仪器内部测试滤波器曲线(将谱线展开之后就是频谱仪内部滤波器的幅频曲线),这两种仪器是相通的。根据频谱仪及其频谱仪跟踪源工作原理,前面我说的高波段就时时刻刻跟踪着低波段,利用变频电路,在仪器外部就可以再生一个与低波段同步的扫频信号,这就是所谓的跟踪信号源!

有了这个跟踪信号发生器后,就不需要配接示波器了,在频谱仪工作状态,高波段的扫频信号与固定的433.8MHZ信号混频,就可以再生一个0-350MHZ的扫频信号,而且与频谱仪的输入信号相关和同步,这个再生的信号我们就叫做跟踪信号。整体就是一个完整的扫频系统,买一台目黑的AM/FM扫频仪的钱,用来买十台tinySA频谱仪应该没有问题!

跟踪信号测试幅频曲线,扫频信号中的谐波或干扰影响很小,因为频谱仪作为显示器的话,对信号是高度选择的,而通用扫频仪,接收端是宽带的检波器,什么都可以混进来。频谱仪的大动态范围,窄带的选择性,精确的频率、电平、带宽等数据都可以用数字方式直接从小小的屏幕上读出。体积小、指标高、干扰小(电池给仪器供电)........,值得一玩!

我绘制了一个框图供参考。自己折腾的一些体会后续跟上。

楼主:
给tinySA频谱仪制作一个跟踪源难度并不大,要实现这样几个电路:

一、频率为433.8MHZ、输出功率大于-5dBm(50欧姆负载上125毫伏)的固定频率振荡器,当然是晶体控频的振荡器。根据笔者的实践,有几种选择。

    1.淘宝买一个ADF4351振荡器,低于100元,频率范围从35MHZ到4400MHZ,信号比较纯净,晶体稳频,输出0dBm左右,买来就用;

    2.定制TCXO晶体振荡器,据了解,市场上的此类TCXO晶体振荡器,频率都在200MHZ以下,433.8MHZ的获得需要利用倍频实现,可能电路相对复杂一些,最好是利用奇次倍频,所以可定制144.6MHZ,三次倍频就行。这里提醒一下,厂家可能喜欢低频点,不要用偶次方式计算TCXO晶体振荡器的频率值,方波输出的振荡器奇次谐波幅度相对比较大,可简化增加功率的麻烦。后面加一级433.92MHZ的声表面滤波器,这种滤波器的插损2个分贝左右,可以直接从TCXO晶体振荡器输出中提取433.8MHZ信号。
    笔者弄这个振荡器走了弯路,首先是厂家提供的振荡器质量有问题,不能在标称供电电压下正常工作,再就是听信厂家的意见,采用108.45MHZ偶次倍频,因为幅度小需要放大,增加了复杂性和耗电量。

    3.可以用频率合成电路合成,一块MC145106的芯片。再加一块前置分频器,经过适当的预置,不难得到需要的频点,当然要去熟悉一下这类锁相环电路的原理,这类技术比较成熟,要求不高。

    4.自己用ADF4351类似的芯片实现,需要软硬兼施,有能力的爱好者不难。

二、混频器芯片的选择

    1.混频器有无源或有源器件,无源混频器需要较大的LO驱动功率,通常需要10dBm左右的功能输出,显然这对振荡器的输出要求有点高,电路变得复杂,泄露变大,不宜选择。

    2.有源混频器,我手头有好几种,受上面的网友启发,最后选用了IAN81008,几元钱一片,这种芯片耗电10毫安左右、LO输入-5dBm就行,对振荡器的要求就低的多、IF输出有一定的增益,即使不用后级放大器,混频器的输出就可以直接用来做扫频信号了。

三、宽带放大器

   如果需要更大的扫频输出信号、如果需要更大激励混频器的LO信号,免不了要进行放大,普通的三极管放大器用在这里有些麻烦,选用专用的宽带放大器,不需要偏置电路,就是耗电比较多,通常都是几十甚至上百毫安的耗电!笔者手头刚好有早前的SGA6289,增益13dB左右,使用比较方便,耗电5伏供电大约为75毫安。

四、相关的材料与仪器

    进行此类实验,需要一些专门的材料,比方说电缆线。电缆插接件、转换器、衰减器、有这些帮助,制作就方便,缺少这些,有时会有很大误差甚至错误,这个不是低频电路,随便找电线焊接就行。

    如果有频谱仪对实验会有很大帮助,当你买来小萨,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楼主:
制作跟踪源参考过的资料,都是本人从网上收集到的。

datasheet (IAM-81008)(译文).rar

datasheet (SGA6289).rar

datasheet(MC13143).rar

datasheet(SM-11 ).rar

网友:
想当年罗德施瓦茨一台频谱大几十万

网友:
对于450-900MHz的频率不知道驻波测试效果如何

楼主:
本来想将试验的电路用画图软件绘制成PCB图,一直都用DXP2004,有几个封装找不到现成的,需要制作,突发奇想从立创那里找,试图将库文件导入DXP,不知怎么搞得,导致DXP崩溃,重装也不能使用,只好折腾电脑,弄好画图软件,几年积累下来的贴片元件库打不开了,说是出了致命的错误,试图从备份那里恢复也不行,100多个元件啦,又要我费不少时间来绘制!

网友N:
很想拥有一台频谱仪,但是,本人对着设备一窍不通,且价格高昂不敢买。
比如,我想测试一下220的交流电的频率和波形,怎样测呢?不会是把测试头直接插插孔里吧

网友(2022-03-24):
好帖!我也想有一台这个频谱仪。手里有一台数字示波器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将试验的电路用画图软件绘制成PCB图,一直都用DXP2004,有几个封装找不到现成的,需要制作,突发奇想 ...

期待你的电路板图,也买了一个tinySA频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期待你的电路板图,也买了一个tinySA频谱仪

欢迎入坑!

先将用积木方式制作的跟踪源展示一下,过几天打板再来展示。

这个是不带AGC放大器的,电路非常简单,核心就是一个振荡器+混频器+一级宽带放大,跟踪输出大约有-10dBm左右的输出(50毫伏),这个输出电平一般测试没有问题,因为耗电不大(150毫安),用了两节18350的锂电,容量为1300毫安,使用一天没有问题。

楼主:
采用AD8367AGC放大之后,理论上能够获得平坦的输出,由于成品板的AD8367输出阻抗为200欧姆,需要将输出阻抗降低,在成品板的后面加了一级跟随器,由于跟随器不在电平控制环内,输出电平不是很理想,再做就要将AGC放大器的取样放在输出端。这个实验增加了0-60dB的衰减器,跟踪源的输出电平调节在0dBm左右(223毫伏),由于衰减器为继电器控制,比较耗电,体积稍大一点。

洞洞板不适合安装贴片元件,刀刻了一小块板子,钨钢刻刀很好用,不过容易崩刀,造成刻刀缺口,用金刚砂钢板磨制,可以迅速修复刻刀。搜索网络想找到适合贴片元件的试验板,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稍后买几块来试验。还是制作PCB板好。

振荡器 SG6289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想拥有一台频谱仪,但是,本人对着设备一窍不通,且价格高昂不敢买。
比如,我想测试一下220的交流电的 ...

这个要求是用示波器来完成的。测220建议给示波器加一个隔离变压供电,示波器上选择合适的档位,注意安全!

网友P:
JHXC老师:请问tinySA频谱仪如何与PC连接?
tinySA频谱仪与WIN XP 操作系统的PC连接,插入USB口后,出现要求安装驱动的界面。但tinySA频谱仪没有驱动文件,只在官网提供有exe执行文件下载。故PC设备管理器中出现的是黄色带问号的未知设备,当然打开tinySA频谱仪exe执行文件,界面里就没有连接到PC的信息了。官网对此解决方法是,在PC设备管理器中删除黄色带问号的未知设备,让tinySA频谱仪重新关机开机,有可能连接上。但实际上还是不行!是否tinySA频谱仪exe执行文件不能用于WIN XP,只能用于WIN 7及更高版本操作系统?
请问老师,您是如何连接上的呢?烦请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为何想实现tinySA频谱仪与PC连接方案?

tinySA频谱仪官网介绍说

tinySA频谱仪与PC结合有特大优点:

tinySA频谱仪独立使用时,显示始终使用最多290个点。

将tinySA与PC结合使用时,点数不受限制。Windows控制程序支持多达30000个测量点的扫描。

此外,PC显示屏大,图像文字清晰,视看极其轻松。

故此,在家中使用,当然选择与PC连接是最佳方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JHXC老师:请问tinySA频谱仪如何与PC连接?
tinySA频谱仪与WIN XP 操作系统的PC连接,插入USB口后,出现要 ...

可以与电脑链接的,我开始使用也遇到问题,与卖家联系,一边对话一边操作,马上就功了!

网友:
谢谢JHXC老师!昨晚19:54就回复了我的问题,我现在才上矿坛看到了。

老师把与淘宝商家对话的截图做成PDF文件,解决问题的步骤很清晰!我准备照此方法处理。

看到已有10人下载了 “ tinySA频谱仪与电脑连接.pdf ” 文件,说明很多人都有连接电脑的要求,但连接不得要领,无法实现!看来tinySA频谱仪官网没能把连接电脑的方法交代清楚。

再次谢谢JHXC老师!

网友:
再说几句。

tinySA频谱仪体积小巧,功能强大,精度不低,价格低廉,是值得拥有的好工具!但手持虽方便,若不与电脑结合则无法发挥其强大的功能!无法发掘更多的用途!

JHXC老师已在开发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还望老师能利用空闲时间继续下去,以惠及矿友们!

网友:
JHXC老师,谢谢您的帮助!我已成功解决tinySA频谱仪与电脑连接!

在电脑的tinySA-APP执行文件界面上,我设置了88-108MHz调频广播段范围,在武汉市区中心室内收到了16个武汉地区调频台广播信号的频谱线。

看来在电脑APP界面看频谱线图比2.8英寸小屏要舒服多了,且设置参数与操作也方便多了。

(附截图如下)

网友:
今天晚上在电脑的tinySA-APP执行文件界面上,我设置了0.5-1.7MHz中波广播段范围,在武汉市区中心室内收到了10多个中波台广播信号的频谱线。

网友Q:
JHXC老师,请教。。。频谱仪和扫频仪,用途上有什么差别?
我只知道,扫频仪,可以测2端器件的幅频特性,比如LC电路、陶瓷滤波器的谐振特性。可以调试LC高放、中放电路。
频谱仪,似乎需要加跟踪信号源,才可以干扫频仪的活儿。那么,频谱仪可以干什么?另外,扫频仪能不能代替频谱仪?
我过去买过一个NWT-500扫频仪,用来测试LC谐振特性,是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JHXC老师,请教。。。频谱仪和扫频仪,用途上有什么差别?
我只知道,扫频仪,可以测2端器件的幅频特性, ...

    分析信号和电路的办法有许多,示波器是时域测试仪器、频谱仪是频域测试仪器。不同的角度分析同样一个信号,虽然结果可以互译,但每种方法都有自己适应的场合。

  通常最基本的仪器是示波器,观察信号的波形、频率、幅度等。但信号的变化非常复杂,许多信号是用示波器检测不出来的,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信号F,从理论上来说,它是由频率F1、电压V1与频率为F2、电压为V2信号的矢量迭加。从分析手段来说,示波器横轴表示时间,纵轴为电压幅度,曲线是表示随时间变化的电压幅度轨迹,这是时域的测量方法。如果要观察这个信号的其他信息,比方说谐波的组成,就要用频域法,其横坐标为频率,纵轴为功率幅度,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频率点上功率幅度的分布,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或是多个)信号的频谱。通过这个频谱,我们就能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信号、了解各种电路对信号的响应。

   频谱仪就是一台扫描式接收机,与收音机类同。收音机选电台听声音,频谱仪搜索无线电信号用显示器看谱线。上面的网友用频谱仪接收到的广播信号,每根谱线代表一个电台信号,谱线的高低表示信号强度(Y),谱线在X轴上的落点就是电台信号的频率。所以,通过谱线,我们可以知道信号的频率、功率、调制、相互之间的关联(基波、谐波)、稳定度、杂波.............。所以,一台基本的频谱仪也是一台很好的频率计、毫伏表(微伏表)、功率计...........。频率计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几个微伏就行(通用频率计可不行!);作为微伏表,几个微伏的信号也可以准确测试........;如果有跟踪源,就是一台不错的扫频仪,而且性能比通用扫频仪强的多,比方说动态范围、频率宽度等等。频谱仪有很宽的频率范围,一般的通用仪器很难做到。

   一个简单的例子,捣弄收音机中的混频器,利用频谱仪就可以十分简单的了解到混频之后的信号有那些产物,这些产物互相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电路适合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扫频仪也可以看做是频域测试仪器,不过他不是直接针对信号的,而是利用信号去测量电路与网络的幅度频率特性。

  更加细致和深入的了解,需要去阅读专门的书籍。

  错误之处,敬请赐教!

网友Q:
引用 楼主:
分析信号和电路的办法有许多,示波器是时域测试仪器、频谱仪是频域测试仪器。不同的角度分析同样一 ...

谢谢回复!
推荐几本书看看吧!看看淘宝上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回复!
推荐几本书看看吧!看看淘宝上有没有?

67楼介绍过几本书。

还有几本百度网盘可以下载。已经短信告知链接。(矿坛发不了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67楼介绍过几本书。

还有几本百度网盘可以下载。已经短信告知链接。(矿坛发不了链接)

谢谢JHXC老师!

网友:
对于玩射频来说,这个确实是好东西,价钱很亲民。

当年我曾动过玩射频的念头,为此花好几千块进了台能兼顾低频和射频的hp3357a,可一直没真正上心去弄射频的东西。

射频仪器以往都是天价的,现在这领域高档一些的仪器也是。估计现在的爱好者喜欢玩射频的不会多。所以楼主帖子的响应不够热烈。

网友:
诚与小鬼头老师所言,现在的爱好者喜欢玩射频的不会多,楼主帖子的响应不够热烈。其原因也许是门坎稍高了点儿,曲高和寡吧。但我相信往后响应的人还是会多些的,故热望JHXC老师有空闲时间,还是将此机的应用改造进行下去,好让我们多长点见识。

另外,我想请教老师,关于此机官网所述:

“ 聆听您的 tinySA,在对硬件进行少量修改后,可以在低输入模式和高输入模式下收听 AM/FM 解调信号。 ”
并附有硬件修改图。

那么接入耳机后,如何收听呢?是否每次单独设定一个频谱线上出现的电台频率进行收听?若如此,则远没有收音机连续调台方便吧。还是可能有其它连续调台的方法?

还请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我还有个想法,JHXC老师关于tinySA手持频谱分析仪的文章若发到 “ 晶体管与集成 ” 栏目,是否相应的人会多一些?毕竟那里高手云集,感兴趣的人会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67楼介绍过几本书。

还有几本百度网盘可以下载。已经短信告知链接。(矿坛发不了链接)

谢谢JHXC老师,现在在外地出差,回去后下载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