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难修的收音机

楼主(2022-02-22):
朋友买了收音机套件,装好没声音,我修了3个月,不知道哪坏了,最后发现开大声音就自激,音量开到最小,就正常了,怀疑朋友是不是输入输出变压器装反了。

网友:
楼主,推挽级电流是多少?如果在规定电流范围的低端,可调大电流,如果还不行,把推挽管集电结并联的电容去掉,会好的。

网友A:
从楼主一楼发的图片看,该机像是网上的108-2型套件机,我装过该机多部,从我装的套件看,蓝色的为输入,黄色的为输出,与楼主的图片对比,应该没有装错

网友:
先把中周,输入输出变压器检查一下,再测各级电压电流。

楼主:
能收到台了,音量一开大就淹没在一片噪声中。音量电位器受控制。

网友:
这毛病修三月也太次了,输入输出变压器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输出两线端电阻远小于输入,这多天换换不就知道了?还可能电位器开关接触不良阻值增大,用表测一下是否为零

网友:
这个套件不好玩,真的。

网友:
这个套件地线布局不合理,导致自激,为了不自激就降低增益,但是音量大了还是自激,原来我焊过这个机子,总是声音不好听,能响就得了,声音肯定不好听,请参看老爷子的帖子“【参赛】自带作品—八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套件机壳]”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6135

网友:
这机天生缺营养,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也不完全对,输入输出变压器一边是三脚一边是两脚,印刷板上也是变压器脚对应的,想装错也不容 ...

输入输出装错也有可能,单从引脚位上看,把输出的次级当输入的初级对应,另一边反正是三个引脚对应焊接,这样就完全颠倒了,外观上看不出来。当然在焊接前必须用表测量,另外套件说明书上应该也会用颜色注明的。

网友:
慢慢修,会修好的。

网友:
这是我的,黄色为输出变压器

网友:
想当年我还自己动手绕输出输入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一楼发的图片看,该机像是网上的108-2型套件机,我装过该机多部,从我装的套件看,蓝色的为输入,黄 ...

大小电路上都基本一样

网友:
小声正常,大声不正常,可能是放大管不行,换过吗?而且还要配对,这些测过吗?

楼主:
这是这机的电路图,都不坏,断开音量电位器中点从c10外接信号功放正常。从音量电位器外接功放也正常,只是双联调谐有格拉声。

楼主:
这是这机的正面图。

网友:
建议再检查一遍中周是否搞错?

网友:
买过这个套件,店家多给了1个变压器,忘记是哪个了,说是出现自激可以更换试试,确实如此。估计店家心中有数的……

楼主:
有一个中周屏蔽外壳只焊机一边,明天再焊下试一下,怕有底线干扰。实在不行就准备用双供电,给功放体另供电看看自激不。

网友:
本来就是装响品,给学生练习用的,无所谓啦。

网友:
换个变频管试试,放大倍数大了,就有这病出现。

网友:
你电池是不是旧的?在两个二极管那并个大容量电容试试

网友:
声音大才自激,一般和变频中放没关系,重点检查音量电位器后的电路。

这个电路简化太多,可在低放三极管发射极和功放三极管发射极串入电阻,低放加负反馈。输入变压器初级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
更换一只音量电位器试试。(电阻膜片搭壳,可以拆卸修理)

楼主:
把功放末级测试点断开,功放推动级电流测试点断开。只用收音机的变频,和一中放二中放,和检波。信号从音量电位器输入端输出,外接功放。声音非常好听。比ta 7642灵敏度好多了,声音柔和耐听。改天再修功放吧。太耗脑细胞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C:
查出问题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出问题来了吗?

没有查出问题,再过两天,准备用随身mp3从音量电位器送上音乐信号看看,功放自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出问题来了吗?

查出问题来了。是末级功放管上b 极和c 极上并联的c 223小电容的问题,两个都取了。声音出来了,也好了。评价这收音机套件声音太次,干巴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出问题来了。是末级功放管上b 极和c 极上并联的c 223小电容的问题,两个都取了。声音出来了,也好了。 ...

这种套件的输入变压器有缺陷,我用高阻耳机接在两只功放管的基极声音就不好听(放大后没法听),有条件重新绕一个吧。

网友:
21楼早就指出来那两个小电容应该去掉

楼主:
声音开到二分之一就又啸叫,不修它了。准备改迷你功放板放到收音机里。

楼主:
就是着个收音机,谁装过,谈谈感受。就是功放啸叫。

网友(2022-04-02):
引用 楼主:
就是着个收音机,谁装过,谈谈感受。就是功放啸叫。

先天不足的东西,没法玩

网友(2022-08-22):
还不如玩921

网友:
该机像是网上的108-2型套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着个收音机,谁装过,谈谈感受。就是功放啸叫。

        这个套件我装过,效果还比较好.该套件所用的元件也比较好,比如用的金属壳大磁铁喇叭,不像现在很多套件里配的是塑料玩具喇叭;输出变压器图纸上画的是自耦的,实际配的是隔离的,性能比较好;机壳注塑比较精致漂亮,不像某些套件机壳那么粗糙丑陋;电路设计比较完善,为标准程式六管机,二级中放,独立检波级,不像某些伪六管机只有一级中放和三极管检波;前级有稳压电路.这些都为保证性能打下了好的基础.
        你说的自激故障在套件机中是比较常见的,这是因为套件所用元件不像厂家生产商品机那样,都经过严格筛选,有的还要进行参数搭配,比如三极管配对,偏流电阻搭配等.所以,组装套件机一定要对每一个元件测试无误后才能上机,否则排查故障是很麻烦的.再就是对每一级的工作电流要精心调整.做好了这两项,离成功就不远了.
        根据我装套件机的经历,你说的自激故障可从以下几点入手检查:
        1,检查C14,C15这两个滤波电容.我就遇到过套件中的全新电容失效的情况。100微法的电解电容实测只有2微法。必要时可以将C15加大到200微法。
        2,小型瓷片电容毛病最多,一般都是容量误差很大,还有漏电的。这对某些位置的影响就很大,比如推挽功放集电极和基极的负反馈电容C11,C12,误差太大的,不仅不能减小失真,反而使失真更大,当音量开大时就自激,你可以用一台好的收音机验证这个现像,当你装上两个容量不一致的电容,或者一个装一个不装,就会自激得一塌糊涂。
        3,将检波滤波电阻R9加大到1----2K,或者在耦合电容C10与三极管基极之间串联一只1----2K的电阻。这个办法对于小音量不自激,开大音量就自激的故障十分有效(前提是先排除滤波电容C14,C15的问题).原因是,当电位器触点调到大音量时检波级的交流负载阻抗越来越小,而直流负载阻抗没有变,交直流阻抗不一致导致中放检波级的工作状态变化,产生自激。串联一个电阻可提高检波级的交流负载阻抗,消除自激。所以这个电阻起到了阻尼作用。
        4,可以在低放管V5的基极和集电极接一只470----1000P的电容,对消除低放级自激有效。
        我发的两个贴子《试装了两台教学收音机,比较满意》和《难缠的中夏S66C,D,E系列套件收音机》,发在晶体管与集成板块,都谈到了自激故障,你可搜索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出问题来了。是末级功放管上b 极和c 极上并联的c 223小电容的问题,两个都取了。声音出来了,也好了。 ...

21楼那位老师已经告诉你推挽管并的电容去掉就好了。

网友:
为这机受累范不上。

网友(2022-10-10):
引用 楼主:
就是着个收音机,谁装过,谈谈感受。就是功放啸叫。

921的功放也是一样的,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两个变压器刚好构成电感三点式振荡器,加了电容正好提供了正反馈回路,不加电容,还有分布电容,振荡频率更高了,还会影响高频部分。不加两个消振电容,还要保证电路不振荡,可以选放大倍数较小的功放管,在输出变压器初级并联一个0.01uF的电容,喇叭改用4欧姆的,虽然不匹配,但是可以保证收听效果。

网友:
推挽功放基极和集电极这个小电容,绝大多数硅管机是需要的,不论带输出变压器的还是不带输出变压器的,而且两个电容的容量须一致,只装其中一个或者容量相差太多、其中一个失效或虚焊都会自激尖叫——不过,这种自激通常是音量越小越明显,大音量状态下减轻或消失。音量越大自激越严重,主要原因是检波输出端滤波不良,残余的小幅度中频进入推动被放大,再通过电源返回变频、中放,解决的方法是在推动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焊接150~470pF小电容,电容量越大消除自激效果越好,但容量太大高音会严重丢失,声音不清脆,听感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