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热水器漏水。

楼主(2022-02-23):
电热水器背面漏水,拆下检查是挂板的下螺丝孔漏水,是否内胆漏了?

网友:
太阳能的经验就是得换 内胆坏了

网友:
看水量,也许冷凝水积聚的?
一般是内胆坏了,那就放弃吧。

网友:
基本内胆漏了 5年内还可扒掉保温棉 AB胶处理一下 (马口铁2片一小一大2层面胶面打磨)5年以上就换掉吧 扒保温很费劲

网友:
若是保修期内必须退还了。
就是内胆漏了,多数是锈蚀穿孔,并且会迅速扩大甚至爆发窜水。
可以挖开外皮和保温层,若焊缝开裂而并未锈蚀,或可以冷焊一下再干燥和恢复保温层再续命一下?

网友:
电热水器漏水,小命要紧换新的。

网友:
电热水器加热时内胆中的压力相当大,漏水说明内胆壁己疲劳损伤而变形,快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