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S430ii收信机的输出变压器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2-02-23):
如图所示是WS430II型收信机的功率放大部分的电路,可以看到输出变压器的绕组功能如下:

1-2,初级绕组.
3-4,接2.5欧的扬声器
4-5,接4000欧的耳机
6-7,接600欧的线路输出

其中变压器的绕制数据如下:

按照阻抗匹配的公式Z1=n^2 * Z2,其中n是初次级的变比,
1. 600欧折算到初级的阻抗是
Z1 = (2100/665) * (2100/665)*600 =5983.379
也就是说是5.9k,接近6k吧.
2. 4000欧的二级折算到初级的阻抗是
Z1=(2100/130) * (2100/130)*4000=1,043,786.98
也就是1M多.

我的问题:

1. 从上面这个变压器看,用的6P6P的管子的RL在6k左右来设计的.我看介绍6P6P貌似有2种,曙光的属于特殊的那种.这里应该用6K的那种.

下面是我从网上搜到的参数,RL,推荐是 5.5 5 8.5的值.

2. 如果600欧,和4000欧的耳机同时接,这个时候折算到初级的阻抗是如何计算?

网友A:
标记错误吧。4000欧是不是应该为4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记错误吧。4000欧是不是应该为40欧,

我觉着不是标记错误,老军机的耳机大多都是高阻的.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除了2.5欧的喇叭端子,600欧线路输出和4000欧耳机输出功率都很小,而且有环路负反馈,不会造成多严重的问题。

耳机就是用2200欧的耳机,两边是串联的。

2.5欧这边我一直接的都是2只5欧喇叭并联, 收信机不追求音质和失真,

网友:
这台我一直在用

放个原版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记错误吧。4000欧是不是应该为40欧,

    老的军用与通信用头戴式带皮碗的双耳耳机都是4000欧的。还有民用的不带皮碗的4000欧双耳与2000欧双耳与2000欧单耳耳机,当时的耳机都是振膜式的,现在物以稀为贵。到70年代随着晶体管才出现8欧与600欧的耳塞机。80年代后就出现了32欧的耳机之后就有数百欧的高阻与几十欧的低阻动圈式耳机。以上是在中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老的军用与通信用头戴式带皮碗的双耳耳机都是4000欧的。还有民用的不带皮碗的4000欧双耳与2000欧双耳 ...

传个图片,50年代的电键与4000欧耳机(皮碗老化扔了)。60年代的800欧耳塞机。70年代很抢手的青年牌耳塞机(800欧)

楼主:
你好,首先感谢关注.

我还有2个问题:

1 .你的按个机器咋还有个黄绿色的壳呢? 难道 你那个是I型?

2.这个机器我了解到还有个用途就是作为转播机使用,我理解转播机对音质应该有一定要求.

我对那个同时接耳机4000欧,和600欧(或2.5欧)的时候,折合到初级的阻抗还是不太理解.这个时候折算到初级的阻抗应该如何计算?

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个图片,50年代的电键与4000欧耳机(皮碗老化扔了)。60年代的800欧耳塞机。70年代很抢手的青年牌耳 ...

海版有好多好东西啊.

那个次级同时接4000欧耳机和600欧传输线的时候,折合到初级的阻抗,我还是不太会算. 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版有好多好东西啊.

那个次级同时接4000欧耳机和600欧传输线的时候,折合到初级的阻抗,我还是不太会算 ...

在此你不用计算,因为这里是定阻输出的机器已经标注了输出端子的阻抗值只要相应对接就可以了。如果计算一般都是认为100%的效率,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等于次级阻抗乘以【初级除以次级的匝数】商的平方。
    Rl1=Rl2*(n1/n2)平方。平方是指括号内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此你不用计算,因为这里是定阻输出的机器已经标注了输出端子的阻抗值只要相应对接就可以了。如果计算一 ...

我主要的目的是想研究下这个机器的电路

这个机器的电路里面有很多和普通收音机不一样的地方,譬如低放部分的那个固定偏压+噪声抵消的设计就很好.还有那个中放部分的中周设计的很精妙.

所以我还是想了解下这种情况的阻抗是如何计算的,我还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说实话,收音机要只是学会修,还是不太难的,有仪器,多看看就能差不多.但是要吃透原理,会设计,就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的目的是想研究下这个机器的电路

这个机器的电路里面有很多和普通收音机不一样的地方,譬如低放 ...

     收信机要比收音机要复杂的多,重要的是要稳定的接收特别对于短波更要使频飘最小,机器 灵敏度要高能够多接收好多的台,噪音要最小。主要是语音接收(含报务)对音质不做要求通频带可以窄些,你要从收音机开始学习。这本书是很好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俞锡良 1963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信机要比收音机要复杂的多,重要的是要稳定的接收特别对于短波更要使频飘最小,机器 灵敏度要高 ...

感谢.

啊哈哈,这书,我有纸板的.不过还没看过.

我已经把孔网上,能搜到的和电子管相关的书,基本搜刮了一遍.不过惭愧的很,刚看了2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的目的是想研究下这个机器的电路

这个机器的电路里面有很多和普通收音机不一样的地方,譬如低放 ...

很少看阻抗设计。依据原理,应该先计算确定初级阻抗,各次级阻抗是功率分配,依据能量守恒去计算。对于这个电路具体问题,知道次级负载两组阻抗去折算到初级,一定是两组阻抗并联或多组并联后的就是初级阻抗。因为阻抗匹配是函数式,动一发而牵全身,比较复杂,次级阻抗,不管多少组,按并联总阻抗应该等于初级阻抗,这是依据简单能量守恒原理吧。比如,次级一组8欧阻抗,初级应该是8欧,假如两组8欧,初级必定就是4欧,当然这都是初级已经设计成品,进行简单评估

网友:
4000欧姆耳机这区区一点负载功率实在微不足道,因此不可能作为该机主负载,在计算初级反射阻抗时不能作为依据。

网友:
刚刚看明白楼主的疑问。白版主说的对,4000欧耳机不是用于听音乐的,收信主要是语言与嘀嘀嘀哒哒的声音对阻抗匹配不做严格要求,就如同用舌簧喇叭直接接各种输出功率管一样。

网友:
耳机标注的65欧或2200欧,是1khz下的交流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的目的是想研究下这个机器的电路

这个机器的电路里面有很多和普通收音机不一样的地方,譬如低放 ...

研究下这个机器的电路可以参考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下这个机器的电路可以参考这本书

感谢,感谢.

这本书,还是你给我的呢.我打印了一份纸质的,正在读.

网友:
这个收信机我玩的时间比较长,有一些心得体会

低频电路基本没啥好折腾的,首先测试一下,看下机器性能能不能达到那个维修手册给出的参数值,接下来再

根据问题进行分析,这个机器的中周特别大,也容易失谐,这个是重点。反正也是三点统调嘛!

那个年代,元器件素质都不高,到现在性能更是大打折扣

元件可以换成现代的高性能产品。

最后重中之重,必须得安装一幅好的天线,不然什么都是白干。

那怕一条普通的长线天线,收中波也可秒杀一众普通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我搞丢了4台

敢问兄台,那4台机器你是拆了还是?

里面的高频部分的线圈是否在?

现在我把中频的中周部分基本拆开看过来,也了解了线圈的绕法.想在研究下高频的线圈.

中周我从XX鱼,买了几个,想再买几个高频部分的线圈.  原机上的没敢拆.当前阶段在做各种清理,测量各种元件的参数,尚未敢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8年5.12大地震后,请人搬迁库房时,被别人当废品买啦,当时灾区废墟上能拆卖的都被人“帮忙”拆走换 ...

感谢.

平安是福.
身外物,随他去吧.

网友E(2022-03-28):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这本书,还是你给我的呢.我打印了一份纸质的,正在读.

您 好,可以发一份WS430收信机书给我不,我刚刚弄了一台机。如果可以请发邮箱WZCJTHGB@163.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 好,可以发一份WS430收信机书给我不,我刚刚弄了一台机。如果可以请发邮箱.谢谢!

已发送,查收.

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送,查收.

多多交流!

非常感谢!机子正在路上,这两天就到了,到后看有什么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这本书,还是你给我的呢.我打印了一份纸质的,正在读.

WS430的书可否也发一份来?bi7lro@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WS430的书可否也发一份来?

查收.
chachacha,shoushoushou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收.
chachacha,shoushoushou

WS430的书可否也发一份,谢谢!!chiwinvip@126.com

网友(2025-03-01):
WS430专用无线收信机声音比其他收信机声音好听。

网友:
如果4000欧耳机实现了阻抗匹配,那可早了,4000个头戴耳机也不够烧的。如果要不烧,耳机要大到什么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