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2收音机,加低阻天线

楼主(2022-02-24):
我通过这个帖子学习的,在此感谢 老爷子 . 老爷子牛的很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前提:
这台红灯711-2收音机我是维修过的,具体的内容如下:

1.把里面的电容拆下来用电桥测试过,参数不太好的都换掉了,小的是银云母,大点的是 闪电牌的
2.6Z4改6.3V供电了,前面的灯泡改成一小段短的LED灯带,省出功率来给6Z4.
3.中放统调过了,用目黑7124.
4.加了一级不调谐高放,6k4的管子.6Z4省出来的3.15*2的供电给了6K4

原先改的磁棒,灵敏度是不错,6E2基本接近闭合,但是干扰也大,滋滋声厉害,基本只有一个浙江之声能听,其他的很勉强.
在看了老爷子的帖子后,改了 低租天线 ,

1.在一个直径9cm的纸板上绕了一个花篮线圈,然后浸的蜂蜡.0.04*300股的丝包线.绕了大约7圈,我自己估么着绕的没有计算.

2.做了一个支架装到机器上,竖着的部分是一块铝条,固定在底盘上,底盘在这个位置正好一个3mm的螺丝孔.铝条上段打3mm螺丝空,,用一个尼龙柱和尼龙螺丝拧上去.

3.串到谐振线圈里面.原先天线线圈的固定螺丝上装了一个焊片,用了绝缘垫片.

4.统调的时候,天线垫整电容在高端频率段调到头了,因此我在天线线圈上绕了5圈,然后短路.
这样把电感量拉下来一点.(我觉着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R40C1磁环的电感不好调整的问题)

5.原天线继续保留给短波使用,中间加了个62pf电容,减少对短波线圈Q值的影响.

效果:

1.加该天线后,噪音小了.
2.信号强度也小了,原先6E2能接近闭合,改了以后,就小了许多.

我理解这个天线的原理,就是压制收到的信号强度,同时也压制了噪声.

关于天线的阻抗,我的理解是:
说一个天线是高阻还是低阻,我觉着不能看这个天线本身的阻抗,要看他是否参与谐振.
因为并联谐振的时候,理想情况阻抗可以看做无穷大,因此天线工作于谐振态,是不是应该说是高阻.
如果天线不能参与谐振,那么直流阻抗是很低的,不管绕多少圈,都应该看做是低阻.

而不能看天线绕了多少圈,直流电阻多少.因为工作的时候关键不是这里.

说的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A:
有些画蛇添足的。

网友:
俺家里711加了磁棒天线

网友:
非常好的尝试,支持楼主!!

网友B:
短路了部分线圈,加大了电磁损耗,Q值不是要降低很多么?

网友:
敢于尝试试验就是好样的。

网友:
技术贴,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画蛇添足的。

能具体点吗?

新手吗,很多地方不明白.总想着把所有的东西都 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部分线圈,加大了电磁损耗,Q值不是要降低很多么?

这个吗,我要回去再做个实验看看.我当时的想法是想保留这个线圈,不想拆圈,因为这种线圈没法手绕的.

也不想调本振了,这个机器的本振可调电容没有的.就弄了这么个法子.

我再单独做个实验试试,看看能降多少.

网友:
这就是环形天线,认为加装个磁性天线无论颜值还是效果都会更好些。

网友C:
加装机外可调节磁性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部分线圈,加大了电磁损耗,Q值不是要降低很多么?

我测试了一下,请移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420595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装机外可调节磁性天线试试。

老师这个图是那本书上的?L1和L2线圈参数是多少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师这个图是那本书上的?L1和L2线圈参数是多少匝?

   《无线电》1962年第一期  "给收音机加装一个磁性天线"一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电》1962年第一期  "给收音机加装一个磁性天线"一文。

非常感谢,余老师就是百科全书

网友(2022-10-15):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外磁性天线试做过,没有预期的效果,依然是一片噪音,空连什么的也都放在铁盒子里面屏蔽起来的,最 ...

给收音机加装一个磁性天线
罗鹏搏

    近年来一些比较好的收音机里都装有磁性天线。它的好处是能够减少干扰和环境杂声,使收音机发出的声音清晰好听。磁性无线是安装在收音机内部的。我们从收音机后盖板的孔缝里可以看到一根横架着的灰黑色圆棒,棒上缠着线圈,那就是磁性天线。磁性天线的工作原理和环状天线完全一样,但外形却比环状天线小了好多倍。我们都知道环状天线是具有很强的方向性的,同样,磁性天线也具有很强的方向性。也就是由于这种方向性的作用,能把某些方向来的信号排去,而把另一些方向的信号加强,从而产生去除干扰和杂音的作用。磁性天线对圆棒所指方向射来的电波感受性最弱,几乎完全收不到,而对圆棒两侧射来的电波感受最灵敏,收到的信号最强。譬如我们把一架收音机按东西方向横放着,使机内的磁性天线棒两端各指着正东方和正西方,那么这时在收音机的正东方和正西方的电台就几乎完全收不到;而正南方和正北方的电台却听得最响。利用这种方向性,我们在收音时适当移转收音机的位置,使磁性棒指着干扰和杂声最强的方向,就可获得减低或消除干扰的效。一般小型收音机都是把磁性天线固定安装在机箱的后部,磁棒指着收音机的两侧,因此需要转动收音机机箱的位置来改变磁性天线的方向。在一些大型的高级收音机里,磁性天线是装在机箱内一个特制的可旋转方向的机构上,可利用机箱前面的旋钮来旋转磁性天线的方向,在刻度盘上还特别装有指示磁性天线方向的指针,可以看出机内磁性天线所指的方向来。
    现在的磁性天线都是用铁淦氧磁棒来做的,因为它对高频电波的导磁率非常大,有增强磁力线的作用,因此用横截面积很小(一般的还不到一平方厘米)的磁性天线就能够获得与大面积的环状天线相似的灵敏度。在一些老式收音机的后盖板上往往装有一个与盖板面积同样大小的环状天线,而现在只要使用一根十几厘米长,一厘米直径的圆棒形磁性天线就可代替了。磁棒的导磁率μ就相当于它能增加磁性天线实效面积的倍数。例如,一根横断面积是一平方厘米的磁性棒,如果它的μ值是50O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横断面积是500平方厘米的环状天线。从这比例倍数可以看出磁性天线的优越性来。为了使磁性棒的μ值能够高些,我们都把它做得很长,而且做成长杆形,使它能与更多的电波接触,从而增加它对无线电波的感度。假如我们用一架装有磁性天线的收音机和装着普通天线的收音机比较一下,就可显出装有磁性天线的收音机的杂音小得多。
    这里介绍一种在已有的收音机上加装磁性天线的方法。一般成品收音机都是把中波段第一只电子管的栅极线圈直接绕在磁性棒上来构成磁性天线,我们也可以照样进行改装。但如果经验不足,做起来没有把握,最好还是另做一个附加的磁性天线。图1表示一种附加磁性天线的线路。磁性棒可采用市上常见的14厘米长;1厘米直径的圆形磁棒,线圈最好用7股或9股0.1毫米的编织线来绕制,以获较高的灵敏度。如果买不到编织线的话,可以拆开一只旧天线线圈的次级(栅极线圈)或旧中周变压器里的线圈来绕制,这些线圈多半是用编织线来绕的,绕完以后焊接时要注意使多股绕里的每一股线都焊上锡,不然会降低灵敏度。如果实在找不到编织线的话,那也可以月普通的0.32毫米直径的丝漆包线或漆包线来代替。绕的方法是从距离磁棒一端2厘米处开始绕调谐回路线圈L1,大约绕45圈光景。然后在距L1末端5毫米处绕交连线圈L2,可用同样线绕10圈。绕线圈的方法和绕变压器差不多,先在磁棒上准备绕线圈的部位裹上一层黄腊绸或腊纸,每只线圈的起端和末端都用小黄腊绸条收紧,以免松散,最好在绕完以后把整个绕圈在腊锅里浸一下,就更不容易散脱了。C1是一只普通收音机用的单连可变电容器,最大电容量360微微法。电容器安装在一个铝质隔离盒里,盒下装有一个木制底座,磁性天线则安装在装电容器的铝盒上面,装成后的外观见图2。固定磁棒的方法是用一段硬铁丝弯成小叉,叉的两端套了塑料套管(防止短路)卷绕在磁性棒上。铁丝叉下部用铁皮夹固定在铝质隔离盒上面,在调节磁棒的倾斜角时,可把铁皮夹上的固定螺丝放松,待调好以后再旋紧,就得到合适的倾角了。使用的时候是把L2的两端用金属隔离线直接连接到收音机的天线和地线接线柱上,隔离线要尽可能短些。外围的金属隔离层一端与收音机的金属底板相接,另一端与磁性天线的铝质隔离盒、可变电容器C1的动片组等相接。这样就可用磁性天线来代替一般的天线了。调节方向的时候可转动磁性天线木底座的位置使干扰声音降到最小或消灭。这种磁性天线消除干扰的效果比较好,因为它可以先水平地旋转使干扰声减到不能再小以后,再在这个方向上改变磁棒的倾角,就可使杂声完全消除,往往很强的杂声也能消除掉,这是一般装有固定磁性天线的收音机不及的地方。
    这里需要说明,磁性天线的主要功用是在去除自一定方向射来的外来干扰或杂声,但灵敏度非常差,比在收音机背后拖一根一米长的短天线还要差得多。如果有特别需要,可以在附加磁性天线盒内另添加一级高频放大器,以提高灵敏度,但一般收音机灵敏度已足够,这样做不必要。磁性天线或环状天线的方向性是在最弱信号的方向比较尖锐,也就是稍微转一下就收不到信号,而在最强信号的方向倒并不尖锐,在很大的角度范围内都能收到信号。因此使用这种天线时,为了使收音机在有效地压低干扰的情况下能得到尽可能强的电台信号,可临时拖一根短天线或用手指触在收音机的天线柱上,当调准到所要收听的电台以后,再把这临时天线脱开,换接上磁性天线,调节磁性天线的调谐电容器C1,使所收的声音增大到最响。然后再调节磁棒的方向角和倾角,把干扰减到最小。由于在磁性天线里增加了一组调谐回路,所以收音机的选择性也比不加磁性天线时有了改善。(罗鹏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