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液晶屏幕能修好吗?

楼主(2022-02-24):
排线松了?

排线松了?

网友:
2年前我们这里压屏价格最低400元,还不如买好用的二手

网友:
买台压屏机就可以了

网友:
是买压屏机的都在哭

网友:
看多大尺寸的,小尺寸容易,大尺寸难度加倍了

网友:
前几天索尼KD-55X9000H电视出了类似故障(使用安卓系统时有竖条,外接机顶盒没有),报修换了主板修复。因为在包修期内,免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坛友的答复,这是一个汽车上的车机的屏的情况,可能就是9寸。我一开始以为是排线的问题,怀疑是排线接口接触不良,但看各位的答复,问题不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坛友的答复,这是一个汽车上的车机的屏的情况,可能就是9寸。我一开始以为是排线的问题, ...

我家的电视机故障是闲置几个月后出现,换主板故障排除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主板损坏,接插件接触不良也是可能的(不便让售后人员验证)。
您的机器,重新拔插一下排线或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