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短路法调整线圈电感,能否降低Q值的测试

楼主(2022-02-25):
我在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中使用了绕了几匝短路的线圈的方法来调整了电感值(其实更好的调法是调整磁芯,我当时脑抽吧),其中按照6# 的提法可能会影响Q值,
我也觉着这个问题我应该是冒失了,因此再次用Q表测试下空载Q值.

我弄了个磁棒,上面绕的丝包线线圈,啥规格丝包线忘记了,大概0.04* (200-300)中间吧,这个可能不重要.

1.空载Q值
注意量程是1000档位,显示Q值在400

2.加5匝短路短路的线圈(线是镀银的裸铜线不假)
显示Q值还是400左右,和第一图比较的调谐电容是加大了大.谐振频率是不变的.这里只是调整了调谐电容的大小,我调整电感量的本来目的就是调整电容位置.

可以看到这里显示的Q值和未加短路线圈的时候的Q值相差并不是太大.

下面测试有载的情况,负载电阻是390k,我也不知道为啥选了这么个阻止,我是顺手拿来的.

3.不加短路线圈的时候,看到右上侧有一个电阻,这个就是模拟负载的.
同时注意那个量程,已经打到300了,因此显示的是260.(不要只看指针位置)

4.加短路线圈的情况,同样只是调整了谐振电容的位置
可以看到有载Q值,并没有多大变化.

5.补充,那个短路线圈的绕法.
用的镀银铜铜线,大概0.8左右吧.5匝

那么结论是不是可以认为用短路的方法来调整电感的容量就没问题了呢?
我认为未必,因为这个测试方法是否合理尚待商榷.

任何东西要下一个结论,必须考虑全面,并且可反复验证,思维要严谨.但初步看起来影响不大,实际上的收音机听感或者调谐的情况也没明显区别.大概可以确定这个方法,不是很差.至少圈数很少的情况可能是可行的.

在此,再次感谢 ym78321同学.

但我还是感觉调磁芯是正统,当我我脑抽的原因是,我调到高频段了,调了磁芯,发现不太管用,就脑子一抽,加短路线圈了.后来发现自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实验,之前以为是短路了LC里面的几匝,现在看到了被短路的不是LC里的部分L,而是独立绕组 ...

Y兄好,我今天又测试了一次这个短路的做法.

R40C1磁环,好像是那个37*1 5的那个,镀银线,绕L1 40圈,再绕一个L2 4圈.头部包了一点生料带,防散圈.

1. L2空载不短路,这个时候测试Q值,640左右吧,注意仪表的量程选在了1000,频率在0.884M左右.

2. L2短路,这个时候测试Q值大大的下降,只有可怜的30,注意Q表的量程在100上,频率升高了1.045M左右.

可以粗略的下个结论:

短路线圈对Q有影响,可能要看L1/L2匝数比,上一次测试发现影响不大,那个线圈L1有几百圈,变比大.从阻抗变换,以及谐振公式可知,这符合规律.

因此收音机的线圈,天线侧的匝数少一些,提高Q值,是十分有道理的.

不知为啥,刚上传附件,提示尺寸太大,我都剪的尺寸绝对不大了,我也无语了.但仍不影响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实验,之前以为是短路了LC里面的几匝,现在看到了被短路的不是LC里的部分L,而是独立绕组,现在能理解Q值为何不变。
1)在测量LC回路时,体现出来的不是LC回路的损耗,而是磁棒的磁阻(短路环形成的抗磁能力),这样电感变小,所以要加大电容才能维持原理的谐振频率,,
2)当用此接收外部信号是,推断要降低LC回路应得的能量,相对于在线Q值下降。

虽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但非常支持楼主的实验。

楼主:
ling

针对这个问题,我又做了一步测试,具体的测试内容是:

L1线圈(40圈的那个),接Q表. L2的一端接Q表地(也就是L1的冷端).

1  首先测试L2线圈空载的时候的值,大约640.这个时候就是L1和Q表谐振,相当于单独测试L1的Q

2 再次接入一根拖线当天线,Q值大约在600.就是弄一根电线,接到L2空着的那端(热端)

3 拖线中间串入电容,注意Q值都有不同程度下降,但下降的不多,大约20-60之间吧.串如小电容,下降的小点,串入大电容,下降的大些.但总体上影响都不大

我个人的理解是,拖线相当于一个电容,次级串了电容,反馈到初级,对初级阻抗有一定影响,因此导致Q值变化 ,串入的电容越大,对高频阻抗越低,反射到初级的阻抗越小,因此影响越大.

带着这个问题,看用线圈天线(或者说环形天线,或者说磁棒天线,非谐振状态),发现在L2并入环天线后,Q下降一些,但也不是很厉害,但这个时候串入电容Q会提高,传输的电容越小Q越高,62PF的时候,就基本没影响了.

这个地方我还说不太清楚串入小电容的阻抗是如何变化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变化方向是朝着影响小的方向边的.

因此我觉着L2线圈要串一个100pf-200pf左右的电容,当然也要看接受的信号频率,高频偏小,甚至几十pf都行,中波稍大.

今天上不去照片,也没怎么拍.遗憾了.

另外发现,L2的一端不接地(L1的冷端)的时候,对Q的影响更小些(大约有20左右),但这个时候L2接的天线,就只能是环型这类2端子的.拖线接进去没接地,信号未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Y兄好,我今天又测试了一次这个短路的做法.

R40C1磁环,好像是那个37*1 5的那个,镀银线,绕L1 40圈,再 ...

谢谢你的实验,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