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空载和轻载打嗝

楼主(2022-02-26):
手上有一输出电压60v电流13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在不接电池空载时打嗝,充满轻载时也打嗝,需要连接好电池才能正常充电也就不打嗝了,请问有懂的师傅怎么改动让这个充电器在空载时正常有电压输出

楼主:
这个充电器在连接电池正常工作时能调压也能调电流

网友:
打嗝是正常的吧

网友A:
两个芯片都是啥型号?
如果是这样的方案的电路,可以把C12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都是啥型号?
如果是这样的方案的电路,可以把C12更换一下试试:

uc3842跟pc817再加仙童的lm324方案。很容易修理的

网友:
正常的吧,充电器本身就要求先接入电池组!!!

充满轻载时也打嗝,这时应该是低脉冲补充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都是啥型号?
如果是这样的方案的电路,可以把C12更换一下试试:

你好!这个是3844加324的。无431。中午再试了一下应该是空载和轻载打嗝的。测试时有1A电流运行正常一点不打嗝了。现在想改一下让空载时不能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3842跟pc817再加仙童的lm324方案。很容易修理的

您好!是3844加324方案无431,中午再测试一下是空载和轻载打嗝测试时电流有1A时运行正常一点不打嗝了。现在是想改一下让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不能打嗝,请指点

网友C:
打嗝不是正常的么,为的是提高轻载下的效率。这种固定频率的PWM控制方式,最小占空比有限制,只能采取打嗝的方式等效减占空比。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嗝不是正常的么,为的是提高轻载下的效率。这种固定频率的PWM控制方式,最小占空比有限制,只能采取打嗝 ...

这个充电器能调压和调流,想改成锂电池充。在空载时要有稳定的电压输出不能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