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子管收音机检修要点

楼主(2022-02-26):
新人报道,像论坛大佬们请教电子管收音机检修要点。
年前回趟家,把老爷子以前的收音机拿回来了,牡丹牌5灯机,我看电路感觉那个年代的5灯机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公版,无非是壳子不一样?
目前机器加电有声,灯都亮,但是收不到台。目前感觉可能电容之类的老化,特别是纸电容。
因为我是晶体管时代和集成电路时代的,懂模拟电路和高频电子线路,但是对电子管原理和检修不是很懂,请教有哪些典型的测试点,通过测试电压之类可以排查是哪一级的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又一个加入北约的欢迎。看振荡线圈是二波段的,先拾音插孔手摸有交流声没有(音量大不大),有就正常,没有就是先把低放和功放搞好再下一步.............

网友:
从后往前搞。一级一级的注入信号(用螺丝刀碰),电位器,电解,波段开关出故障的几率较大。

网友:
看看这本书
《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
[出自:矿坛]

网友:
上家住在什么位置 如果是南方 线圈有很大概率霉断 元器件根部锈蚀  北方 最多是电解液干枯
波段开关彻底清洁

网友:
如果对电子管不熟还是请人检修一下。看你这机芯还是很新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先换套新管试试

网友:
搭车关注维修进度,我也有几台外观内部均完好能通电但不响的电子管收音机待修理。

网友:
您可以参考我的帖子:详细说怎样修理电子管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698819&extra=

特别是第一集所说的,一定要 ” 绘制详细的原件接线图

提供修机资料 《收音机用电子管脚详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53990&extra=

网友:
成色不错的机器,电子管的不难修。

网友:
你的问题见《无线电》74年第9期电子管收音机的故障检修(1)

网友:
机子蛮新的,估计问题不大。在没有电路图情况下,先做好下面几步:1.拔掉所有电子管,2,不插电打开音量电源开关,用表量插头两个插片电阻,正常应该在50-70欧姆左右,再量插片与金属底座之间电阻,应该兆欧以上或接近无穷大。3.插电,看指示灯亮了没有,灯电压理论是交流6.3V-6.8V吧。4,量整流管6Z4的1、7脚(中间距离最大的两个脚)之间交流电压,正常应该400多伏。再分别量1与外壳,7与外壳交流电压,应该在250V左右而且两个基本差不多。5.拔掉插头,再单独插上6Z4,看是否灯丝亮,量5脚与外壳之间直流电压,在DC300V以下大概280V左右。正常进入下一步。6,拔掉插头,确定喇叭接好,插上最大的功率管6P1或6P14,以及最粗而短的6N2或6N1.插电观察这两个管子的灯丝,听喇叭有没有电流声。听到基本就正常了,如果喇叭嗡嗡叫,一般来说,两个大电解坏了。要换。用小起子捅拾音口或电位器中间接线柱,如果有很大声音,不捅没声音,恭喜你,放大部分OK,可以把手机音乐接上去听了。电位器以前电路等你这些搞定,能听到手机音乐再搞。那里比较复杂,基本原则是从后往前,慢慢来。顺便说一下,因为是隔离变压器,高压基本问题不大,不会触电的。不碰市电220,基本没有人身危险,祝你玩得愉快。

网友A:
这台机器很新,不用修,估计是完好的。我教你一招:把机器搬到郊区的别墅里,通电试试,没准美妙的声音就送到你的耳朵里了。如果你要修,一准就修坏了。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和晶体管收音机相对电子管收音机好修些,方法基本相同,收不到台,不等于有故障,理由现在的中波信号都差,尤其大楼内,朝南方向还可以,可以试一下短波是否好?先排除信号弱的伪故障。有条件的在室外试机。

网友:
电位器,电解,波段开关出故障的几率较大。

网友B:
楼主能给出具体型号吗,以便查找电路图。该收音机猫眼使用6E2,变频管为6A2,低放管6N2,包括中周变压器(312-3、312-4)与喇叭(湖南产品)都与常见的牡丹收音机有明显区别。修理电子管收音机从各级电压入手,先从电唱机输出插口查起,用改锥碰中心片,没有声音查低放和功放。有声音的查中放及变频级,用天线碰底盘有卡拉声,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很新,不用修,估计是完好的。我教你一招:把机器搬到郊区的别墅里,通电试试,没准美妙的声音就送 ...

弄套别墅,这个维修成本有点高。
开个玩笑。

网友:
从底板和长接线板判断,应该是红灯711-2电路,有6E2调谐指示,六灯机。

网友:
短波接根软天线晚上能收到电台吗?如果可以,也许是中波干扰强烈,要更换成磁棒线圈才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今天晚上用拾音功能,外部注入了音乐信号,喇叭声时大时小,虽然交流声很大,电位器老化噪音大,但是至少证明低放应该是正常的。
在我反复折腾过程中,机箱在某种角度倾斜下,发声正常。短波能够收到1个台,似乎整个链路应该没有大毛病。打算检查是不是哪里有虚焊开裂老化,滤波电容老化等等
请问你们是怎么处理电位器杂音的?是换新的还是用WD40? 有推荐的电位器型号嘛
另  更正我的型号是芙蓉 602-2  电路图在群里找到了。

楼主:
正在研读yzt05老师的修机连载,我的问题似乎都可以解决

楼主:
今天又不响了。
准备一级一级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给出具体型号吗,以便查找电路图。该收音机猫眼使用6E2,变频管为6A2,低放管6N2,包括中周变压器(3 ...

借此机会请教白版个问题,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很皮实,但是我觉得线圈,空气连是短板,线圈为什么用那么细的线绕呢,多容易霉变,氧化,不能用粗点的铜线做么,做完用蜡固封起来做成像中周那样多好啊,空气连爱落灰,为啥就不加个塑料罩子盖上呢,求教白老师,如果是当今的社会设计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要求模块化的设计该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工作可靠,使用寿命长,元件替换方便呢

网友:
产品收音机主要考虑成本问题,早期电子管放大系数小互导低,需要线圈Q值高一些,以提高灵敏度,多极管放大系数大互导高,特别是磁性瓷材料的出现,对线圈要求不高了没有必要用太粗的线和较大的直径。修理过德国调频调幅收音机,双联就有密封罩,还有专业的接收机密封做的都很好,可供参考。模块化收音机和扩音机老杂志介绍过,不外乎利用电子管管座做连接。现在电子管收音机除了在这里大家讨论一下,是否还有市场呢?

网友:
看着不像五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