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太阳能光源板维修

楼主(2022-02-26):
偶得一太阳能灯,9V太阳能板,2串铁锂。太阳能板与光源板连接为4线. 同款是带雷达功能的。
故障为不充电,无法点亮. 把电池补电后故障依旧. 更换2串三元里也是无法充电。 测出太阳能板子11V左右,应该正常. 用5V测试灯珠都正常.
从外观看像是D3击穿. 但仅仅是针孔大小的外观异常.
由于本人不懂电路,求帮忙分析电路. 手头有钳表,可调电源,烙铁等基础工具.

网友A:
查一下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驱动电路。

不懂电路,你指出哪里可能坏的话,我更换就容易一些.

测量到光伏板正极和电池负极电压和光伏板电压一样.

网友B(2022-07-16):
晕````和你相似的光源板也出问题了````

网友:
期待那位坛友有这方面的原理图······

楼主(2022-10-08):
引用 网友B:
晕````和你相似的光源板也出问题了````

我是把控制部分裁切掉,换了控制板,利用原来的电池,太阳能板,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