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电路图上的困惑

楼主(2022-02-26):
(图片)

网友:
这些电器做工都相当好,只要没有人为损坏的故障,这些自然发生的故障都是中周内附槽路电容氧化变质,导致谐振回路的失谐造成的,如图中的T2、T3、T4、T5,可有的放矢找到有内附电容的中周,维修调整到正常指标的谐振状态,机器即可恢复如新。具体的修复案例,坛内有许多不同机型的帖子可参阅。

楼主:
电路板上没有这两个件,影响收音吗,现在是调频没问题,调幅和短波没台还声音极小,求大家给说说。。。。

网友A:
不影响。查查调幅部分,特别是转换开关。

网友:
这条支路是调频自动频率跟踪的补偿电路,不会妨碍接收性能的

网友:
更不会影响调幅的中短波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查查调幅部分,特别是转换开关。

下午刚刚把波段开关拆下来打理了,转换开关确定好用

网友B:
测量TA7640AP第一脚电压,这是中波的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TA7640AP第一脚电压,这是中波的输入端。

谢谢,明天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TA7640AP第一脚电压,这是中波的输入端。

请问坛友ta7640的12,13,14,15脚调幅时咋是1.3伏呢,蒙了,一脚1.5伏倒是对。。

网友:
长知识了